MSP430单片机+ADS292测心电图 源程序

楼主(2020-10-26):
通过MSP430来测量人体心电图
该演示程序使用的芯片为:MSP-EXP430F5529LP

功能:
    单片机采集ADS1292模块数据,通过串口输出。
串口:
    UART1
    波特率:115200
    停止位:1
    数据为:8
    奇偶校验:无

引脚定义及连线:
    1292模块--MSP430:
    VDD   --    3.3V
    GND   --    GND
    DRDY  --    P1.4
    CS       --    P3.3
    SCK     --    P3.2
    MISO  --    P3.1
    MOSI  --    P3.0
    RESET --    3.3V
    START --    GND

#include "bsp.h"

long get_volt(unsigned long num);//把采到的3个字节补码转成有符号32位数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int temp;
    union F32_Sep
    {
            long x;
            unsigned char s[4];
    };
    union F32_Sep p[2];
    unsigned char res,i,sum;
                unsigned char data_to_send[60];//串口发送缓存
                unsigned char usbstatus=0;
                unsigned long cannle[2];        //存储两个通道的数据
                long        p_Temp[2];        //数据缓存

                data_to_send[0]=0xAA;
                data_to_send[1]=0xAA;
                data_to_send[2]=0xF1;
                data_to_send[3]=8;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sp_Init();
  ADS1292_Init();        //初始化ads1292
  while(Set_ADS1292_Collect(0))//0 正常采集  //1 1mV1Hz内部侧试信号 //2 内部短接噪声测试
  {
    printf("1292寄存器设置失败\r\n");
    delay_s(1);
  }
  printf("寄存器设置成功\r\n");
  _EINT();
  P1IE |= BIT4; //P1.7中断使能
  while(1)
  {
    //temp = ReadRegfdc2214(0x00);//读取第一通道的值
    if(ads1292_recive_flag)
    {
      //p[0].x[0] =
      cannle[0]=((unsigned long)ads1292_Cache[3]<<16) | ((unsigned long )ads1292_Cache[4]<<8) | ads1292_Cache[5];//获取原始数据
      cannle[1]=((unsigned long)ads1292_Cache[6]<<16) | ads1292_Cache[7]<<8 | ads1292_Cache[8];

      p_Temp[0] = get_volt(cannle[0]);        //把采到的3个字节转成有符号32位数
      p_Temp[1] = get_volt(cannle[1]);        //把采到的3个字节转成有符号32位数

      //有符号数为再转为无符号,无符号数为逻辑右移
      cannle[0] = p_Temp[0];
      cannle[1]        = p_Temp[1];
      data_to_send[4]=cannle[0]>>24;                //25-32位
      data_to_send[5]=cannle[0]>>16;          //17-24
      data_to_send[6]=cannle[0]>>8;                //9-16
      data_to_send[7]=cannle[0];                         //1-8

      data_to_send[8]=cannle[1]>>24;                //25-32位
      data_to_send[9]=cannle[1]>>16;          //17-24
      data_to_send[10]=cannle[1]>>8;                //9-16
      data_to_send[11]=cannle[1];                         //1-8

      for(i=0;i<12;i++)
            sum += data_to_send[i];
      data_to_send[12] = sum;        //校验和
      //DMA_Enable(DMA1_Channel4,13);//串口1DMA
     // for(i = 0; i < 13; i++)
      {
        //printf(data_to_send);
      }
     myprintf(data_to_send, 13);

      ads1292_recive_flag=0;
      sum = 0;
     }
  }
}

/*功能:把采到的3个字节转成有符号32位数 */
long get_volt(unsigned long num)
{
  long temp;
  //u32 iny = 0;
  temp = num;
  temp <<= 8;
  temp >>= 8;
  return 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