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两位学号)程序

楼主:
实现功能:数码管可以显示0-99两位数字,用三个按键分别表示加、减、复位。
按一下加按键,数字加1;按一下减按键,数字减1。初始化显示为学号后两位。
Proteus仿真电路图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数码管编码
sbit up=P2^2;      //加1按键
sbit down=P2^3;    //减1按键
sbit clear=P2^4;  //初始化按键,学号后两位08
sbit shiwei=P2^0;   //数码管十位位选
sbit gewei=P2^1;   //数码管个位位选
char ge=0;                   //定义个位初始值
char shi=0;                   //定义十位初始值
char shuzi=8;     //定义初始化值
void delay(uint);//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if(up==0)//加1按键按下检测
                  {
                         delay(10);//消抖
                          if(up==0)
                          {
                            shuzi++;
                                if(shuzi==100)//加到99变回0
                                shuzi=0;
                          }
                          while(up==0)//松手检测出后显示数字
                        {
                                  display();
                        }
                  }

                if(down==0)//减1按键按下检测
                {
                    delay(10);//消抖
                        if(down==0)
                        {
                                  shuzi--;
                                  if(shuzi==(-1))//减到0变回99
                                 {
                                            shuzi=99;
                                  }
                        }
                        while(down==0)//松手检测出后显示数字
                        {
                                display();
                        }
                  }
            if(clear==0)//初始化(08)按键按下检测
                {
                        delay(10);//消抖
                        if(clear==0)
                        {
                                  shuzi=8;//初始化显示学号后两位08
                        }
                        while(clear==0)//松手检测出后显示数字
                        {
                                   display();
                        }
                  }
                display();
        }
}
void delay(uint ms)//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20;j>0;j--);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声明
{
        ge=shuzi%10;        //计算个位处数码管的数值
        shi=shuzi/10;        //计算十位处数码管的数值
        gewei=1;                //关闭数码管输入,防止数据有误
        shiwei=1;                //关闭数码管输入,防止数据有误
        P0=seg[ge];         //送入段选值
        gewei=0;                //导通数码管个位位选
        delay(2);
        gewei=1;                //关闭个位位选
        P0=seg[shi];         //送入段选值
        shiwei=0;                //导通数码管十位位选
        delay(2);
        shiwei=1;          //关闭十位位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