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磁环线圈“电流互感器”有点怪?

楼主:
忘了从哪拆的磁环线圈了?(空气开关里?)想做个测量交流小电流的电流互感器,初级穿绕16圈。次级接交流电压表5V档。结果发现,初级交流电流在50-100毫安的时候次级电压都是1V多,变化不大。甚至23V交流短路电流(至少2A),次级电压表指示值都是1V多?甚是不解?磁饱和了?

网友A(2020-10-27):
我就奇怪,怎么想着拿电压表去测量“电流互感器”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奇怪,怎么想着拿电压表去测量“电流互感器”的输出?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电压不能反映初级的电流大小吗?

网友C:
高频磁芯以电流互感器的方式测量电压显示的结果是不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频磁芯以电流互感器的方式测量电压显示的结果是不准的

用市电变压器铁芯实验电流互感器次级用电压表指示初级电流值比较理想的呀?表针是不是正比例关系不重要,指针偏转角度和初级电流相关就可以,具体数值可以根据理论值标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电压不能反映初级的电流大小吗?

你都知道它是“电流互感器”了还用电压表测量,你知道它次级能感应出多大的电流吗?有时候电压和电流并不能完全对应,该用电流表的时候还得用电流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不得开路,电压互感器不得短路,这是规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不得开路,电压互感器不得短路,这是规范。

这是常规

网友E:
电流互感器次级电阻越大越容易饱和。电压表内阻很大,所以磁饱和了。电流互感器次级一般是接一个电阻,转换成电压。测电阻两端电压换算成电流值。你这个50mA,16圈就是800mA了才饱和。我用过一个互感器次级要接200欧的采样电阻才能测到800mA,如果接1K的采样电阻只能测到300mA就饱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流互感器次级电阻越大越容易饱和。电压表内阻很大,所以磁饱和了。电流互感器次级一般是接一个电阻,转换 ...

哦,我是为了获得次级较高的电压以便测量初级较小的电流以提高灵敏度

网友F:
楼主~你这是在出改错题考学生吗?

从你的描述,你根本不懂什么是交流互感器!互感器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铁芯、磁芯、磁罐、空芯、、连电台天线、收音机天线,都是互感器!

而你用磁芯绕行,本身就形似于变压器。下面以变压器来解说:

1.互感器的电流大小由线圈导线的截面(即线径)决定
2.互感器的电压大小由线圈导线的匝数(即圈数)决定
3.匝数比不变、输入电压相同的情况下,输入的电流不管怎么改变,输出电压不变!不管你初级电流怎么增大,次级输出电流的上项受次级线径限制!

4.用电压表测输出,难道电压会改变?除非你的互感器电流非常小,输出功率非常小,不足以支持电压表,假设电压表是个重载,才会造成电压下跌!

而按你描述,电压表1V多,而电压表的内电路,通常是微安级(几十微安),你的互感器的初级输入电流50mA~100mA,甚至2A、、只要次级输出超过几十微安、足够推动电压表,不管你初级如何增大电流,次级输出“电压”不会改变!互感器的次级输出“电流”低于几十微安,电压才会改变,变低!

网友F:
另外,我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你的交流23V/50~100mA ,甚至大于2A,这个提供给互感器的电流是怎么得到的?(用什么方式控制得到这么个电压及电流?)

难道输入电流不是由负载决定的吗?

网友G:
电流传感器的次级需要一个电流采样电阻来获取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另外,我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你的交流23V/50~100mA ,甚至大于2A,这个提供给互感器的电流是怎么得到的? ...

你上面说了这么多,还问这样的问题??你没实际用过互感器吧?一个输出23V的变压器接个可大功率调电阻,电流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上面说了这么多,还问这样的问题??你没实际用过互感器吧?一个输出23V的变压器接个可大功率调电阻, ...

输出23V的变压器接个大功率可调电阻?然后给互感器,互感器就能得到23V2A?请你把电路图画出来,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输出23V的变压器接个大功率可调电阻?然后给互感器,互感器就能得到23V2A?请你把电路图画出来,大家分析 ...

看好题目,不是互感器就能得到23V2A。而是互感器初级线圈通23V2A短路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好题目,不是互感器就能得到23V2A。而是互感器初级线圈通23V2A短路电流。

不好意思哈~什么叫“互感器初级线圈通23V2A短路电流”?

网友H:
用电压表测次级这个互感器就是变压器。用电流表测次级近似短路电流这个就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I:
电流互感器输出端接电阻才能有电压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哈~什么叫“互感器初级线圈通23V2A短路电流”?

就是23V不接电阻,直接接互感器16圈的初级线圈,电流是2A。他开始是串了200-500欧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另外,我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你的交流23V/50~100mA ,甚至大于2A,这个提供给互感器的电流是怎么得到的? ...

交流电压23V,200-500欧姆负载电流不就大约50-100毫安吗?短路23V电流应该不小吧?粗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好题目,不是互感器就能得到23V2A。而是互感器初级线圈通23V2A短路电流。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初衷是想用“互感器”次级电压反映初级电流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电流互感器输出端接电阻才能有电压输出。

测量50合资的交流电压表本身就有等效电阻呀?而且内阻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23V不接电阻,直接接互感器16圈的初级线圈,电流是2A。他开始是串了200-500欧电阻的。

对呀!我是想用23V交流电压的不同电阻负载估算出电流的有效值,根据指针的偏转角度来标定初级电流的大小,没想到次级电压不能较好的反映初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电流互感器输出端接电阻才能有电压输出。

?只要“互感器”初级有电流,次级便有电压呀?“电流互感器输出端接电阻才能有电压输出”,您这很费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是在出改错题考学生吗?

从你的描述,你根本不懂什么是交流互感器!互感器的形式多种多样,可 ...

1.互感器的电流大小由线圈导线的截面(即线径)决定-----------------互感器次级电压高低由初级电流大小决定呀?
2.互感器的电压大小由线圈导线的匝数(即圈数)决定------互感器次级电压高低由线圈导线的匝数(即圈数)决定。
3.匝数比不变、输入电压相同的情况下,输入的电流不管怎么改变,输出电压不变!不管你初级电流怎么增大,次级输出电流的上项受次级线径限制!----------------匝数比不变、“输入电压”相同的情况下,输入电压是指什么?初级电流决定了次级电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奇怪,怎么想着拿电压表去测量“电流互感器”的输出?

“互感器”(不管什么互感器)次级输出电压总是和初级电流有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是在出改错题考学生吗?

从你的描述,你根本不懂什么是交流互感器!互感器的形式多种多样,可 ...

我用一个220V变压器去掉原次级线圈改成穿绕几圈粗线,测量220V交流回路电流。我也不知道是电流还是电压互感器?反正如原理图可以反映220V一侧的电流大小,指针偏转角度和220V一侧电流大小虽不是线性关系,但可以标定,大小重复性还是较好的。例如650-1300瓦电饼铛的电流和指针的偏转角度是固定的比例关系,100W电烙铁,200瓦灯泡的电流值也可以从指针偏转角度找到固定关系。(用100W/0.45A,200W/0.9A,650W/2.8,1300W/5.6A标定),如此,微安表头指针偏转角度不可以反映220V一侧交流电流大小(电阻负载应该是有效值吧)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用一个220V变压器去掉原次级线圈改成穿绕几圈粗线,测量220V交流回路电流。我也不知道是电流还是电压互 ...

互感器初级?(上标原 220V 初级线圈)铁芯在哪次级又在哪?不在一起还能叫个互感器么?乱套用概念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互感器初级?(上标原 220V 初级线圈)铁芯在哪次级又在哪?不在一起还能叫个互感器么?乱套用概念不好

你没玩过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输出23V的变压器接个大功率可调电阻?然后给互感器,互感器就能得到23V2A?请你把电路图画出来,大家分析 ...

如图,电源23V已知,电阻R已知(R》》互感器初级直流电阻)。则不同的V和R可以得到不同的已知电流I。这个电流作为互感器次级感应电压(经过整流)接微安表指示的标定标准。说白了我就是想弄一个测量小电流的交流电流表,使内阻尽量小一些。钳形表不是利用互感器原理测量交流电流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电流传感器的次级需要一个电流采样电阻来获取电压。

“需要一个电流采样电阻来获取电压”??什么意思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没玩过变压器。

一个磁芯内不同线圈肯定有初 次级之分,根据用途的不同名称也会相应的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是在出改错题考学生吗?

从你的描述,你根本不懂什么是交流互感器!互感器的形式多种多样,可 ...

“1.互感器的电流大小由线圈导线的截面(即线径)决定”-----------您这句话很费解?线圈导线截面决定了直流电阻大小,理论上变压器(互感器也是变压器)的直流电阻为零吧?实际不可能为零,那叫铜损吧?

网友K:
感觉这些大神的理论超过了 V= IR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感觉这些大神的理论超过了 V= IR

不管什么互感器应该都是电磁感应产生电动势(变压器)原理吧?次级电压应该和初级电流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呀?可能到了磁饱和阶段这种对应关系很不明显了而不应该多个电流值对应一个次级电压(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H:
仿真一个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如图,电源23V已知,电阻R已知(R》》互感器初级直流电阻)。则不同的V和R可以得到不同的已知电流I。这个 ...

这就是楼主的电流表么?有电流互感器的电流表不是像楼主这么整的,画法也不对。通常器件上面都标有变比,如 1:5 什么的,设备上流过 25A 在电流表上只显示 5A(又如接在电能表上的度数要乘以 5)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23V不接电阻,直接接互感器16圈的初级线圈,电流是2A。他开始是串了200-500欧电阻的。

对,就是这个意思。2A是我估计的,无论如何也比0.1A大很多吧?但次级电压都是1V左右,差别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电流互感器输出端接电阻才能有电压输出。

不明白您的意思?不接电阻就没有电压吗?是“电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就是楼主的电流表么?有电流互感器的电流表不是像楼主这么整的,画法也不对。通常器件上面都标有变比, ...

规范的电流表都统一为5A。我这仅是原理性的试验(不是实验)

网友B:
我不懂什么叫仿真呀?^_^,这个词倒是常见

网友H:
呵呵~~楼主在逗你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呵呵~~楼主在逗你玩。

^_^,怎么可能呀?真的是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