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单片机YJ12864液晶图形及文字显示源代码

楼主(2020-10-27):
12864液晶  图形及文字显示源代码

#include <iom16v.h>                        //包含型号头文件
#include <macros.h>                        //包含"位"操作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头文件
#include <AVR_PQ1A.h>                //包含自定义常量头文件

#pragma data:code //以下是字模工具取出的图片数组
const uchar GDRAM[102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省略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pragma data:data

/*******************************************
函数名称: LCD12864_portini
功    能: 初始化12864液晶用到的IO口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12864_portini(void)
{
        LCDb_CTRL_DDR |= BIT(LCDb_RS)|BIT(LCDb_RW)|BIT(LCDb_E)|BIT(LCDb_RST);//配置控制管脚为输出
        LCDb_DATA_DDR |= 0xFF;  //配置数据管脚为输出
        LCDb_SET_RST;                //不使能复位端
}
/*******************************************
函数名称: LCD12864_readbyte
功    能: 从12864液晶读出一个字节数据或者指令
参    数: DatCmd--为iDat时是数据,为iCmd时是指令
返回值  : dByte--读回的数据或者指令
/********************************************/
uchar LCD12864_readbyte(uchar DatCmd)
{
         uchar dByte;
        if (DatCmd == iCmd)                 //指令操作
                LCDb_CLR_RS;
        else
                LCDb_SET_RS;

        LCDb_SET_RW;                              //读操作
        LCDb_SET_E;
        LCDb_DATA_DDR=0x00;         //数据总线定义为输入
        dByte=LCDb_DI;                         //读数据或者指令
        Delayms(1);                                 //时序调整
        LCDb_CLR_E;
        LCDb_DATA_DDR|=0xff;         //数据总线还原为输出
        return dByte;
}
/*******************************************
函数名称: LCD12864_sendbyte
功    能: 向12864液晶写入一个字节数据或者指令
参    数: DatCmd--为iDat时是数据,为iCmd时是指令
                    dByte--为写入12864的数据或者指令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12864_sendbyte(uchar DatCmd, uchar dByte)
{
        if (DatCmd == iCmd)                //指令操作
                LCDb_CLR_RS;
        else
                LCDb_SET_RS;

        LCDb_CLR_RW;                        //写操作
        LCDb_SET_E;
        LCDb_DO = dByte;                //写入数据
        Delayus(100);
        LCDb_CLR_E;
}
/*******************************************
函数名称: LCD12864_sendstr
功    能: 向12864液晶写入一个字符串
参    数: ptString--字符串指针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12864_sendstr(uchar *ptString)
{
        while((*ptString)!='\0')                 //字符串未结束一直写
        {
                LCD12864_sendbyte(iDat, *ptString++);
        }
}
/*******************************************
函数名称: LCD12864_clear
功    能: 12864液晶清屏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12864_clear(void)
{
        LCD12864_sendbyte(iCmd,LCDb_CLS);
        Delayms(2);// 清屏指令写入后,2ms 的延时是很必要的!!!
}
/*******************************************
函数名称: LCD12864_readBF
功    能: 12864液晶清屏
参    数: 无
返回值  : busy--为1时忙,为0时可以接收指令
/********************************************/
uchar LCD12864_readBF(void)
{
        uchar busy;
        busy=LCD12864_readbyte(iCmd);                //读回BF标志和地址
        if(busy&0x80)                                                //如果忙,返回忙状态
                busy=1;
        else                                                                   //不忙,可以写入
                busy=0;
        return busy;
}
/*******************************************
函数名称: LCD12864_gotoXY
功    能: 移动到指定位置
参    数: Row--指定的行
                    Col--指定的列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12864_gotoXY(uchar Row, uchar Col)
{
        switch (Row)                  //选择行
        {
                case 2:
                        LCD12864_sendbyte(iCmd, LCDb_L2 + Col); break;        //写入第2行的指定列
                case 3:
                        LCD12864_sendbyte(iCmd, LCDb_L3 + Col); break;        //写入第3行的指定列
                case 4:
                        LCD12864_sendbyte(iCmd, LCDb_L4 + Col); break;        //写入第4行的指定列
                default:
                        LCD12864_sendbyte(iCmd, LCDb_L1 + Col); break;        //写入第1行的指定列
        }
}
/*******************************************
函数名称: LCD12864_initial
功    能: 12864液晶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12864_initial(void)
{
        Delayms(100);                                // 等待内部复位
        LCD12864_portini();                        //端口初始化

        LCD12864_sendbyte(iCmd, LCDb_FUNCTION);        //功能、模式设定
        while(LCD12864_readBF());
        LCD12864_sendbyte(iCmd, LCDb_ON);                //打开显示
        while(LCD12864_readBF());
        LCD12864_clear();                                                //清屏
        while(LCD12864_readBF());
        LCD12864_sendbyte(iCmd, LCDb_ENTRY);        // 输入模式设定
}
/*******************************************
函数名称: LCD12864_opGDRAM
功    能: 向GDRAM写入数据,并显示(完成绘图功能)
参    数: ptGDRAM--GDRAM数据指针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12864_opGDRAM(const uchar *ptGDRAM)
{
        uchar i,j;
        uint x=0;
        while(LCD12864_readBF());          //读忙标志
        LCD12864_sendbyte(iCmd,LCDb_EXTCMD1);                //扩充指令集,并关闭绘图显示
        //写入并显示上半屏幕
        for(i=0;i<32;i++)                                            //行地址计数
     {
           for(j=0;j<8;j++)                                      //列地址计数
           {
                                    LCD12864_sendbyte(iCmd,0x80|i);//输入行地址
                                 Delayus(10);
                                    LCD12864_sendbyte(iCmd,0x80|j);//输入列地址
                                 Delayus(10);
                 LCD12864_sendbyte(iDat,ptGDRAM[x++]); //输入高位字节数据
                                 Delayus(10);
                                 LCD12864_sendbyte(iDat,ptGDRAM[x++]); //输入低位字节数据
                                 Delayus(10);
           }
     }
         //写入并显示下半屏幕
         for(i=0;i<32;i++)
     {
           for(j=8;j<16;j++)
           {
                                    LCD12864_sendbyte(iCmd,0x80|i);//输入行地址
                                 Delayus(10);
                                    LCD12864_sendbyte(iCmd,0x80|j);//输入列地址
                                 Delayus(10);
                 LCD12864_sendbyte(iDat,ptGDRAM[x++]); //输入高位字节数据
                                 Delayus(10);
                                 LCD12864_sendbyte(iDat,ptGDRAM[x++]); //输入低位字节数据
                                 Delayus(10);
           }
     }
         Delayus(10);
         LCD12864_sendbyte(iCmd,LCDb_EXTCMD2);                           //打开绘图显示
         LCD12864_sendbyte(iCmd,LCDb_BASCMD);                           //还原回基本指令集模式
}

/*******************************************
函数名称: main
功    能: 12864液晶驱动主程序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Board_init( );                                                                     //初始化开发板
LCD12864_initial();                                                   //初始化12864液晶

while(1)
{
  LCD12864_clear();
  while(LCD12864_readBF());
  LCD12864_gotoXY(1,0);                                                     //第1行,第1列显示
  LCD12864_sendstr("AVR_PQ1A  开发板");
  LCD12864_gotoXY(2,2);                                                      //第2行,第3列显示
  LCD12864_sendstr("皮球制作");
  LCD12864_gotoXY(3,0);                                                  //第3行,第1列显示
  LCD12864_sendstr("电话:13212800564");
  LCD12864_gotoXY(4,1);                                                  //第4行,第2列显示
  LCD12864_sendstr("xxxxxxxx ");
  Delayms(40000);                                                            //延时等待

  LCD12864_clear();                                                          //清屏幕
  LCD12864_opGDRAM(GDRAM);                                          //完成绘图,绘图后返回基本指令集模式
  Delayms(40000);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AVR_PQ1A BOAR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