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LED显示控制程序 可驱动多达384点阵LED TM1681

楼主(2020-10-27):
TM1681是一种存储器交换LED显示控制的驱动芯片,可以选择多重的ROW/COM模式(32ROW/8COM和24ROW/16COM),可以用来驱动点阵LED。该芯片提供了软件设置的16 个级别的脉宽调制控制输出,可以调整LED 循环显示的亮度。

#include "TM168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uzzer.h"
#include "SysTick.h"
/** Write multiple bits in an 8-bit device register.
* @param slaveAddr I2C slave device address
* @param regAddr Register regAddr to write to
* @param bitStart First bit position to write (0-7)
* @param length Number of bits to write (not more than 8)
* @param data Right-aligned value to write
*/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
static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channel_1=1;
unsigned char Enable_1,Enable_2,Enable_3,Enable_4,Enable_5,Enable_6;
extern unsigned char channel;
extern unsigned char NumDis[24],TIME[10],G_1,K1;
extern int16_t cache[6],data[6];
//__IO u32 Time_1;
extern __IO u32 Total_time;
void TM1637_Delay_us(unsigned  int Nus)
{
for(;Nus>0;Nus--)
        {
          __nop();
        }
}

void TM1637_Start(void)
{
        TM1637_DIO_OUT();
  TM1637_CLK (1);
        TM1637_OUT_DIO1 = 1;
        TM1637_Delay_us(2);
        TM1637_OUT_DIO1 = 0;
        TM1637_Delay_us(2);
        TM1637_CLK ( 0);
}
void TM1637_Ack(void)
{
        TM1637_DIO_IN();
  TM1637_CLK ( 0);
        TM1637_Delay_us(5);
        while(TM1637_READ_DIO1);
        TM1637_CLK (1);
        TM1637_Delay_us(2);
}
void TM1637_Stop(void)
{
        TM1637_DIO_OUT();
        TM1637_CLK ( 0);
        TM1637_Delay_us(2);
        TM1637_OUT_DIO1 = 0;
        TM1637_Delay_us(2);
        TM1637_CLK (1);
        TM1637_Delay_us(2);
        TM1637_OUT_DIO1 = 1;
        TM1637_Delay_us(2);
        TM1637_CLK( 0);
        TM1637_OUT_DIO1 = 0;
}
void TM1637_WriteByte(unsigned char oneByte)
{
unsigned char i;
        TM1637_DIO_OUT();
        for(i=0;i<8;i++)
        {
         TM1637_CLK(0);
                if(oneByte&0x01)
                {
                        TM1637_OUT_DIO1 = 1;
                }
                else
                {
                        TM1637_OUT_DIO1 = 0;
                }
                TM1637_Delay_us(3);
                TM1637_CLK(1);
                oneByte=oneByte>>1;
        }
}

void TM1637_DisplayChar_1(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p)
{
        if(ch>23)ch=0;//防止数组越界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44);//0x44固定模式有利于控制显示位,0x40则采用显示地址自加模式这里不使用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C0+p);//0X00地址开始显示
        TM1637_Ack();

        TM1637_WriteByte(NumDis[ch]);//显示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8C);
        TM1637_Ack();
        TM1637_Stop();

}
void TM1637_Display_1(void)
{
        unsigned char a=0,b=0,c=0,d=0;
        if(cache[0]<0)
        {
                d=((-cache[0])%60)%10;
                c=((-cache[0])%60)/10;
                b=((-cache[0])/60)%10;
                a=0x40;
        }
        else
        {
        d=(cache[0]%60)%10;
        c=(cache[0]%60)/10;
        b=(cache[0]/60)%10;
        a=(cache[0]/60)/10;
        }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40);//0x40则采用显示地址自加1模式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C0);//0X00地址开始显示
        TM1637_Ack();

        TM1637_WriteByte(TIME[a]);//显示1
        TM1637_Ack();
        if(x==1)
        {
                temp=TIME[b];
                x++;
        }
  temp^=0x80;  //10000000^11001111=01001111;01001111^10000000=11001111
        TM1637_WriteByte(temp);//显示2和跳动的冒号
        TM1637_Ack();

        TM1637_WriteByte(TIME[c]);//显示0
        TM1637_Ack();

        TM1637_WriteByte(TIME[d]);//显示0
        TM1637_Ack();

        TM1637_WriteByte(0xFF);
        TM1637_Ack();

        TM1637_WriteByte(0xFF);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8c);
        TM1637_Ack();
        TM1637_Stop();
}

void time_1(void)
{

        if(x>=2)
                        {
                                                if((Enable_1==1)&&(channel==0))
                                                {
                                                                G_1=1;
                                                                cache[0]--;
                                                                if(cache[0]<0)
                                                                {
                                                                        if((-cache[0])>599)
                                                                        {
                                                                                Enable_1=0;
                                                                        }
                                                                        K1=1;
                                                                }
                                                        }
                                x=1;
                        }
}

void Digital_off_1(void)
{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88);
        TM1637_Ack();
        TM1637_Stop();

}

/*******************************************************************************
* @file    TM1637.h
* @author
* @date
*******************************************************************************/
#ifndef TM1637_H
#define TM1637_H

#include "sys.h"

#define TM1637_OUT_DIO1           PCout(0)

#define TM1637_READ_DIO1           PCin(0)

//IO方向设置
#define TM1637_DIO_IN()     {GPIOC->CRL&=0XF000000F;GPIOC->CRL|=0X08888880;}
#define TM1637_DIO_OUT()    {GPIOC->CRL&=0XF000000F;GPIOC->CRL|=0X03333330;}

/**
  * @brief  Configuration Dots's Mode enumeration
  */
typedef enum
{
        DulDot = 0x00,
  LowDot= 0x01,
  HighDot= 0x2,
}DisDotSetting;
typedef enum
{
        sty = 0x00,
  Jep = 0x01,
}DisDotMode;

void TM1637_Delay_us(unsigned  int Nus);

void TM1637_Display_1(void);
void TM1637_DisplayChar_1(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p);
void time_1(void);

void TM1637_Display_2(void);
void TM1637_DisplayChar_2(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p);
void time_2(void);

void TM1637_Display_3(void);
void TM1637_DisplayChar_3(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p);
void time_3(void);

void TM1637_Display_4(void);
void TM1637_DisplayChar_4(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p);
void time_4(void);

void TM1637_Display_5(void);
void TM1637_DisplayChar_5(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p);
void time_5(void);

void TM1637_Display_6(void);
void TM1637_DisplayChar_6(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p);
void time_6(void);

void Digital_off_1(void);
void Digital_off_2(void);
void Digital_off_3(void);
void Digital_off_4(void);
void Digital_off_5(void);
void Digital_off_6(void);
#endif

上面2个文件  帖到网页上面了

原理图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213103-1.html

网友A:
电路连接是怎么样的?

网友B(2021-12-28):
这不是TM1637的程序,不是TM1681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