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这个声控流水灯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0-10-27):
如图,请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网友A:
上电时,C1充电,T1导通,T2,截止,当有声音时,C1放电,电位降低,因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T1的B极电位也降低,使得T1截止关闭,T2导通LED亮

网友B:
三个LED是并联在一起的怎么会形成流水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C1充电,T1导通,T2,截止,当有声音时,C1放电,电位降低,因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T1的B极电 ...

能不能讲一下r1的作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LED是并联在一起的怎么会形成流水灯呢?

打错字了是声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