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的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求大佬看看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20-10-27):
#include<reg52.h>
sbit A1=P2^2;
sbit A2=P2^3;
sbit A3=P2^4;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num[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void DigDisplay();

void main()
{
        while(1)
                {
                        void DigDisplay();
                }

}

void delay(uint z)
{
int i,j;
        for(i=100;i>0;i--)
                for(j=z;j>0;j--);
}

void DigDisplay()
{
        int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A1=1;A2=1;A3=1;break;
                                case(1):
                                        A1=0;A2=1;A3=1;break;
                                case(2):
                                        A1=1;A2=0;A3=1;break;
                                case(3):
                                        A1=0;A2=0;A3=1;break;
                                case(4):
                                        A1=1;A2=1;A3=0;break;
                                case(5):
                                        A1=0;A2=1;A3=0;break;
                                case(6):
                                        A1=1;A2=0;A3=0;break;
                                case(7):
                                        A1=0;A2=0;A3=0;break;
                        }
                        P0=num[i];
                        delay(100);
                        P0=0x00;
                }

}

网友A:
void DigDisplay();有误,调用函数,不需要void.

网友B:
第15行改void DigDisplay();为DigDisplay();
第53行改delay(100);为delay(1);

网友C:
main函数中,void DigDisplay();去掉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