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热敏电阻问题,有没有大佬给个正确的解答?

楼主(2020-10-27):
    一个热敏电阻在电路中使用问题(纯是我个人瞎想,如有误请勿喷,谢谢!)据了解热敏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敏感,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电阻值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此段可忽略不看)正文:
当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串在电路中时,随着温度上升热敏电阻的阻值会变大。正常电阻在电路中作用有限流、分流、分压和降压作用。我不知热敏电阻是否也是如此。假设热量一直增加,热敏电阻的阻值也一直增加,如果电阻限流那此时是不是电流越来越小,电压越来越大?假如热敏电阻的阻值一直增,电路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否会出现无电流?如果出现无电流那是不是说明此电路断路了?(暂不考虑热敏电阻的最大阻值和最大耐高温的)

是否有大佬来分析一下?

网友A:
温度跟电流有关,电流很小的时候,空气就散热和电阻发热互相抵消,忽略不计。
所以用NTC测温度的时候NTC的阻值都是很大的,一般我用100K欧的NTC。
如果是用PTC做作温度保护或限测保护,PTC的阻值是很小的,通常以毫欧为单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会涉及到控制理论
1:热阻电阻实际上是有两种的,一种是“NTC”:负温度系数,温度越高,阻值越小
一种是“PTC”:正温度系数,温度越高,阻值越大
2:你说的现象在实际使用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没有人会设计这么一个电路的
3:你一定要分析,那就要分两种情况:A,如果你接的负温度系数的,通过电流,温度上升,阻值变小,电流变大,功率增加,温度上升.......你可以认为它会变成0欧,就是超导体,但这个时候最大电流是由电源的内阻决定的,最多就是相当于电源短路,如果你还说电源内阻是0欧,那恭喜你,宇宙大爆炸了
如果接的正温度系数,那么就如同你说的一样,电阻越大,电流越小,但不会一直变的,电流小了,功率就低了,温度自然就下降了,它最终会稳定在某个电阻,电流,功率的点上,不会再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会涉及到控制理论
1:热阻电阻实际上是有两种的,一种是“NTC”:负温度系数,温度越高,阻值越 ...

明白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跟电流有关,电流很小的时候,空气就散热和电阻发热互相抵消,忽略不计。
所以用NTC测温度的时候NTC的 ...

好的,谢谢,之前都没用过

网友C:
超范围使用,烧是唯一出路

网友D:
所有的傳感器應用必須遵循其有效的適用範圍。
一套合格的電路系統應該具備對異常情況感知以及應對的功能,而非僅僅是應用功能本身。

网友E:
不论PTC和NTC都是有一定范围的,即使温度不断升高或降低,热敏电阻到达极限范围后就不再变化了。

网友F:
最理想的热敏电阻测温电路是给“热敏电阻”通过恒定电流,也就是由恒流源给热敏电阻供电!但这样的成本比较高,一般用在要求比较高的场合。目前大多数热敏电阻测温电路都是使用分压电路。由于热敏电阻串联的电阻限制热敏电阻的最大电流值(不管NTC或者PTC,热敏电阻测温都是工作在微电流状态,这样热敏电阻本身的电流热效应可以忽略)。

网友G:
热敏电阻的特性就如你刚才所说的,但要特别注意它一般是用于突发的浪涌。假设你用的是PTC,当过流时会快速升温和分压,从而产生大量的热,当超过额定功率时就有烧毁的风险,切记只能用于限制浪涌。

网友H:
1.一般在电路中热敏电阻虽然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但是也是有范围的,不可能无限大,被你用火烧断就可能。
2.电路中这种热敏电阻一般都会单独供电,并且串联一个保护电阻或者保险丝

网友I:
这些热敏电阻的自热效应是非常关键的规格。 自热不能忽略,但应尽可能小。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