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片机串口通信的数据进行排序?

楼主(2020-10-27):
想把串口通信随机发送的数据排序之后显示在接收区,在网上看了很多冒泡排序,自己用怎么也搞不好求帮助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 = P2^7;
sbit DU = P2^6;
uchar num,num1;
uchar code table[]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void xianshi(uchar num1)
{ WE = 1;
  P0 = 0xfe;
  WE = 0;
  P0 = 0xff;
  DU = 1;
  P0 = table[num1];
  DU = 0;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串口中断打开
}
void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xianshi();
        while(1);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检测是否接收完成
        {

                num1 = SBUF;

                  if(num1 > num)
          {        num = num1;
                                 }
                xianshi(num);        //将数据的最大值显示在数码管上
                RI = 0
          SBUF = num1;
                         TI = 0;

        }
}

网友A:
什么问题都不说清楚,让我们瞎猜啊

网友B:
楼主既然要把特定长度的数据串排序,就得把此数据串保存在一个固定地址,通常是定义一个缓存数组来操作。楼主的程序只能显示当前接收到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都不说清楚,让我们瞎猜啊

就是利用串口通信,发送一串数据,比如01 02 04 05 03,接收的数据要排序,从大到小,从小到大都可以01 02 03 04 05

网友C:
你是要排每一次还是所有的最大,每一次要延迟一段时间后把NUM清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排每一次还是所有的最大,每一次要延迟一段时间后把NUM清0

排每一次,不是排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