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驱动数码管发热

楼主(2020-10-27):
做了个电路用74HC573驱动,一位0.8英寸的数码管竟然发热了,显示1还可以,显示8的时候 热量就不能接受了,是不是要加限流电阻 了,加多少合适呢?有做过的朋友 给指导下吧!

网友A:
看下是不哪里短路了

网友B:
那就说明需要扩流添加三极管可扩流。

网友C:
发热都没什么,不用多久你的数码管和573都烧了 .......电阻至少得0.5k吧,,2K一般的红光数码管也没问题

网友D:
段码加470欧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都没什么,不用多久你的数码管和573都烧了 .......电阻至少得0.5k吧,,2K一般的红光数码管也没问题

我在网上查了查,可以74HC573可以驱动的,所以没加限流电阻,板子都 做了个,加电阻 麻烦,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动态扫描 好一点,但还是热!

网友E:
在74HC573的VCC串个电阻,减小输入电流

网友F:
在数码管的每段驱动线上串个电阻,100欧左右即可,看你的亮度需求,红色管可以适当加大电阻

网友G:
数码管有共阴和共阳之分,不管你用那种,只要保证对应的(7段管或8段管)的每一段电流在3-5mA左右就很亮了。(用多大的限流电阻或不用可以通过点亮实测调整阻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查,可以74HC573可以驱动的,所以没加限流电阻,板子都 做了个,加电阻 麻烦,有没有什么别 ...

那就用动态扫描,每次亮1ms差不多了,具体时间自己调整

网友H:
数码管要串联限流电阻,不然数码管和驱动芯片很快挂,5V电路用510Ω,3.3V电路用330Ω

网友I:
开的时间太长了就容易发热,我一开始测试的时候也是没有限流电阻,然后我还一直开着,然后直接给我烧了四个。后来把开的时间改了,然后又因为数码管本身内阻不一,亮度不均,换了新的数码管,然后新的数码管不能用5V电压,然后又被我烧了几个

网友J:
开的时间长了, 应该是

网友K:
必须有限流电阻的

网友L:
怎么可能,肯定哪里错了。

网友M:
74HC573是低阻态输出,一定要加限流电阻,电阻大小根据数码管的启动电压,工作电流决定。

网友N:
通常是300欧姆

网友O:
各段位一定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P:
可以开的时间上调一下  就如PWM驱动那样  实际LED的直流电流  更脉冲电流是不一样的  测试下总的驱动平均电流不要过大,当然加电阻最方便了

网友Q:
一般2k左右的电阻,或者用三极管放大电流

网友R:
不要同时开启所有显示段,分时扫描各个段显示,应该可以在不改硬件的情况下可以改善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