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python的itchat给微信联系人发送信息的时候出现报错。userName无法赋值

楼主(2020-10-27):
>>> users=itchat.search_friends("during")
>>> userName= users[0]['UserName']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shell#30>", line 1, in <module>
    userName= users[0]['UserName']
IndexError: list index out of range

之前已经引用过itchat库了
userName= users[0]['UserName']这里面把UserName改成 微信号名称都是同样的报错。

网友A:
提示信息已经给出,显然users[0]或['UserName']数组下标出界,users没有查到信息或其没有['UserName'],你应先print(users)看下有没有数据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一开始有个报错给忽略了。itchat这个库是基于网页版微信的,网页版微信在一开始就没有登陆上去,所以就不可能进行后续的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信息已经给出,显然users[0]或['UserName']数组下标出界,users没有查到信息或其没有['UserName'],你 ...

没错,这个输出了一下确实没有输出,不过是我的问题,itchat没有登陆成功,根本原因是网页版微信无法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