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电机调速启动时震动很大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0-10-27):
我们开发的交流电机调速系统。
调速采用晶闸管,调速功能是可以实现。但是,电机启动时,震动很大。是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A:
启动电流瞬时过大,若启动时间要求不高,改为逐步提升,或按柔顺曲线提升,当可

网友B:
晶闸管低压启动时电机转动力矩不足,可以先给瞬间高压启动后再转低压。

网友C:
晶闸管控制没有采用过零检测吧!

楼主:
有过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