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一下,最近做的这个秒表,两位显示正常,但是四位的 显示的分钟 就 ...

楼主(2020-10-27):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最近做的这个秒表,两位显示正常,但是四位的  显示的分钟  就  那个啥了。感谢大神在百忙之中  抽空看下,万分感谢;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sck = P2^0;
sbit rck = P2^1;
sbit ds = P2^2;
sbit L1 = P2^7;
sbit L2 = P2^6;
sbit L3 = P2^5;
sbit L4 = P2^4;
sbit L5 = P2^3;
sbit L6 = P3^0;
sbit mr = P3^1;//?????  ??????Ч??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eg[]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a,sec,min,hou;
void send_595(uchar date)
{   uchar i;
   for(i=1;i<9;i++)
  {
   ds = date&0x80;
   date<<=1;
   sck = 0;
   sck = 1;
  }
   rck = 0;
   rck = 1;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uchar j;
   L1 = 0;
   L2 = 0;
   L3 = 0;
   L4 = 0;
   L5 = 0;
   L6 = 0;

   TH0 =0X4C;
   TL0 =0X00;
   a++;
   if(a==20)
   {
   a = 0;
   sec++;
   }
   if(sec>59)
   {
   sec = 0 ;
   min++;
   }
   if(min>59)
   {
   min = 0;
   }
    mr = 0;
    mr = 1;
   switch(j)
   {
   case 0:   send_595(seg[sec%10]);  L1 = 1;   break;
   case 1:   send_595(seg[sec/10]);  L2 = 1;   break;
   case 2:   send_595(seg[min%10]);  L3 = 1;   break;
   case 3:   send_595(seg[min/10]);  L4 = 1;   break;
  // case 4:   send_595(seg[hou%10]);  L5 = 1;   break;
  // case 5:   send_595(seg[hou/10]);  L6 = 1;   break;
   }
   j++;
   if(j==4)
   j=0;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 =0X4C;
   TL0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网友A:
楼主程序主要问题是局部变量j使用不当,其次动态扫描频率过低。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j;//改为静态局部变量
   L1 = 0;
   L2 = 0;
   L3 = 0;
   L4 = 0;
   L5 = 0;
   L6 = 0;

   TH0 =0Xee;        //改为5ms定时
   TL0 =0X00;
   a++;
   if(a==200) //1秒
   {
   a = 0;
   s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