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蓝牙模块HC-05发送到手机上全是问号

楼主(2020-10-27):
为什么我的蓝牙模块HC-05发送到手机上全是问号?????
求解挺急的。。。。

网友A:
发送和接收的制式要对

网友B:
上个图,或者把源码贴上。会更好的分析你的原因。

蓝牙串口通信要设置两个方面的参数。

一个是波特率要相同。

还有一个就是文本接收,还是HEX接收。

网友C:
你要配置参数

网友D:
1,波特率要对应
2,51单片机的话,晶振最好选择11.05926MHZ
3,要将想要发送的字符转换成ASCLL码,也就是你要发送1,就应该是SBUF = ‘1’;而不是SBUF = 1;

网友E:
波特率不对或者看看发的是HEX还是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