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中的电源接口如何焊接?

楼主(2020-10-28):
请问大佬们,现在焊接一个点阵,单片机最小系统有人焊接好了,就差电源接口那些不知道怎么焊接,help!

网友A:
直接将单片机的正负极引脚焊上插针,然后用5v充电宝接上就OK了

网友B:
电源接口长什么样子?放张图

网友C:
从电源适配器的供应商处查找引脚图。

网友D:
為什麼不選用MicroUSB的轉接板,5V電源隨手可得,3.3系統也不難解決,

网友E:
3.3系統

网友F:
如果板上焊不了,可以接个飞线,也可以焊个插针。

网友G(2020-12-17):
你可以将电路中的VCC GND引出来然后再焊一个直流电源座就可以,或者你将VCC GND  RXD  TXD 都引出来然后用TTL转换器插电脑上也可以冲程序作为一个下载电路使用。

网友H:
就用USB micro的接头做电源头,那电源可选的范围就广了,手机充电头,powerbank,电脑usb口等都能做电源,方便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