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这个单片机程序哪里的语法错误?

楼主(2020-10-28):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
   {
     for(j=13;j>0;j--);
{ ;
}
   }
}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不完整,写完整是大约t*35us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t;i>0;i--)
        {
                for(j=13;j>0;j--);
                {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不完整,写完整是大约t*35us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t)
{

你这也错了,for(j = 13;j>0;j--)这句后面分号去掉,或者把下面的{;}去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也错了,for(j = 13;j>0;j--)这句后面分号去掉,或者把下面的{;}去掉

6:31还在写程序,看花一个; 号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