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最小系统板的温湿度收集器程序,并用XCOM串口显示

楼主(2020-10-28):
烧录程序,将温湿度传感器模块输入接口连接在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PA0端口上,即可使用

#include "bsp_dht11.h"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eset(void)
{
        DHT_Direction_O;
    O_DHT_DAT = 0;
    delay_ms(20);
    O_DHT_DAT = 1;
        delay_us(30);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int8_t DHT11_IsOnline(void)
{
        uint8_t retry = 0;
        DHT_Direction_I;

    while (I_DHT_DAT && retry < 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
                delay_us(1);
        }

        if(retry >= 100)
        {
                return 1;
        }
        else
        {
                retry = 0;
        }

    while (!I_DHT_DAT && retry < 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
                delay_us(1);
        }

        if(retry >= 100)
        {
                return 1;
        }
        return 0;
}

uint8_t DHT11_ReadBit(void)
{
        uint8_t retry = 0;
        while(I_DHT_DAT && retry < 100)
        {
                retry ++;
                delay_us(1);
        }
        retry = 0;
        while(!I_DHT_DAT && retry < 100)
        {
                retry ++;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I_DHT_DAT)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uint8_t DHT11_ReadByte(void)
{
    uint8_t i,dat;
    dat = 0;
        for (i = 0; i < 8; i ++)
        {
                   dat <<= 1;
            dat |= DHT11_Read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int8_t DHT11_Read_Data(uint8_t *temp,uint8_t *humi)
{
        uint8_t buf[5];
        uint8_t i;

        DHT11_Reset();

        if(DHT11_IsOnline() == 0)
        {
                for(i = 0; i < 5; i ++)//读取40位数据
                {
                        buf[i] = DHT11_ReadByte();
                }
                if((buf[0] + buf[1] + buf[2] + buf[3]) == buf[4])
                {
                        *humi = buf[0];
                        *temp = buf[2];
                }
        }
        else
        {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DHT11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My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DHTCLKLINE, ENABLE);

        MyGPIO.GPIO_Pin = DHT_DAT_Pin;
        My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My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HTPORT, &MyGPIO);
        O_DHT_DAT = 1;

        DHT11_Reset();  //复位DHT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