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C8T6的模块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0-10-28):
当STM32的最小系统板使用的各种模块的时候,模块没有反应的问题,这是由于STM32最小系统板的电压不稳定,导致无法达到模块的工作电压,就比如系统板上5V的输出电压,实际的也只有2V左右,从而导致模块无法工作

网友A(2021-03-02):
或可加用:3.3V升至5V的模块,价格¥4~¥5

网友B(2020-10-29):
最小模块没有升压芯片的,只有5V转3.3V稳压芯片,你用3.3V供电还想让他给你转成5V?你得用USB供电才能产生5V电压。还有就是一些最小系统板不合规的很随意,元件用一些比较便宜的,用5V滤波电容会发烫,注意一下

网友C:
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