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入门学习(新手想学的进来)有仿真

楼主(2020-10-28):
说明: 本贴仿真和源码是使用以下贴子修改而来

单片机超声波测距Proteus仿真与源代码

在原基础上做了二个版本, 一个是精简版本, 方便理解超声波的相关代码
另一个是自己拓展的思路

/*
        注: 以下代码真实环璄下,STC89C52最小单片机上测试成功
        使用模块:
                1.最小单片机STC89C52
                2.超声波HC-SR04
                3.L298N调速模块+小风扇
        进阶功能(利用超声波检测是否有人存在, 自动启动/停止小风扇):
                1.超声波对着人坐的位置(根据实际距离自行调整BJZ的值)
                2.当检测到有人时(S<=BJZ 且 Someone>=5), FengShan置高电平(电扇启动), 并进入循环检测
                3.当检测到无人时(Unmanned>=10), FengShan置低电平(电扇停止), 并进入循环检测
                4.当无人时, Unmanned变量+1, Someone变量=0
                5.当有人时Someone变量+1, Unmanned变量=0
*/

/*
        大家可以自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 如:
                小便池自动冲水器
                放门口的来客"欢迎光临"等等
*/

//加载配置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类型转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超声波接口
sbit RX  = P3^2; //接超声波的echo引脚
sbit TX  = P3^3; //接超声波的trig引脚

//用蜂鸣器或Led二极管模拟测试
sbit FengShan= P2^0; //负极接P2^0,正极接VCC(蜂鸣器最好是用三极管放大)

//变量声明
uint time=0;
uint timer=0;
uchar posit=0;
ulong S=0;        //超声波检查距离CM
ulong BJZ=50; //报警距离CM
uint i; //循环记次数
uint Unmanned=0; //检测到无人的次数
uint Someone=0; //检测到有人的次数

bit Flag_CSB=0; //超声波的中断溢出标志

/**********************************************************************************************************/
//************ 计算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读出T0的计时数值
        TH0=0;TL0=0; //清空计时器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声音的速度是340m/s,时间的单位是us,计算到秒需要将时间数据/1000000,
        //长度=速度*时间,340*time/1000000,长度数据单位是m转换成cm需要乘以100得到340*time/10000,
        //小数点都向左移两位得到3.4*time/100,因为超声波是往返了,所以再除以2,得到距离数据(time*1.7)/100

        if((S>=700) || Flag_CSB==1) //超出测量范围
        {
                FengShan=1; //停止风扇
                Flag_CSB=0; //中断溢出标志
        }
        else
        {
                //距离小于报警值
                if(S<=BJZ)
                {
                        Someone+=1; //有人时+1
                        Unmanned=0; //无人时置0
                        if (Someone>=5) //为了判断准确, 连续检测5次有人才会启动风扇
                        {
                                FengShan=0; //启动风扇
                                Someone=0;
                        }
                }
                else  //大于
                {
                        Unmanned+=1; //无人时+1
                        Someone=0; //有人时置0
                        if (Unmanned>=10) //为了判断准确, 连续检测10次无人才会停止风扇
                        {
                                FengShan=1;        //停止风扇
                                Unmanned=0;
                        }
                }
        }
}

/**********************************************************************************************************/
/***********超声波的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CSB_Timer0(void)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CSB_Timer0();
        FengShan=0; //启动风扇

        while(1)
        {
                while(!RX); //当上次接收完波后,RX引脚是低电平,取反就是1,此while成立,反复判断RX状态。当RX没有接收到返回波时是高电平,取反就是0,此while不成立,跳出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没有接收到返回波,此while成立,程序停在这里一直判断RX状态。当RX接收到返回波,RX引脚变为低电平,此while不成立,跳出
                TR0=0; //停止计数
                Conut(); //计算
        }
}

/**********************************************************************************************************/
//************ 定时器0处理(超声波) ************
void dsq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_CSB=1; //中断溢出标志
}

//************ 定时器1(超声波) ************
void dsq1() interrupt 3 //T1中断用于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定时2ms
        timer++; //变量加
        if(timer>=400) //400次就是800ms
        {
                timer=0;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for(i=0;i<21;i++)
                {
                _nop_();
                }
                TX=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