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16s2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数码管显示 数码管没有变化

楼主(2020-10-28):
单片机是STC12C5A16S2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实现数码管显示 , 但是数码管只显示0000没有数显示  ,我感觉可能是模块根本就没启动,  不知道程序哪里出了问题,新人小白希望各位大佬能够帮帮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w P2
#define d P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char code smg[10] = {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0x20,0xa0};
//char code weixuan[4] = {0x7f,0xbf,0xdf,0xef};

uint a2,a1;
uint distance;
uchar ge;
uchar shi;
uchar bai;
uchar qian;
uchar time;

sbit Trig = P2^0;
sbit Echo = P2^1;
sbit w1 = P2^7;
sbit w2 = P2^6;
sbit w3 = P2^5;
sbit w4 = P2^4;
bit flag = 0;

void display();
void read();
void count();
void Init();

void delay(uchar p)
{
        while(p--);
}

void delay20us()
{
        u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52;
        while (--i);
}

void display()
{
//         w = weixuan[3];
         w1 = 1; w2 = 1; w3 = 1; w4 = 0;
   d = smg[ge];
   delay(100);
//         w = weixuan[2];
         w1 = 1; w2 = 1; w3 = 0; w4 = 1;
         d = smg[shi];
         delay(100);
//         w = weixuan[1];
         w1 = 1; w2 = 0; w3 = 1; w4 = 1;
         d = smg[bai];
         delay(100);
//         w = weixuan[0];
         w1 = 0; w2 = 1; w3 = 1; w4 = 1;
         d = smg[qian];
         delay(100);
         w1 = 0;w2 = 0;w3 = 0;w4 = 0;
}

void Init_timer0()
{
        TMOD = 0x01;
        TH0 = 0;
        TL0 = 0;
//        TH1 = 0xf8;
//        TL1 = 0x30;
//        ET1 = 1;
        ET0 = 1;
        TR0 = 1;
//        TR1 = 1;
        EA = 1;
}

void count()
{
        uchar a;

        time = TH0*256+TL0;
        TH0 = 0;
        TR0 = 0;
        distance = (time*0.17)/100;

        if(distance <= 300 && flag == 1)
        {
         flag = 0;
         a = distance;
   ge = a%1000%100%10;
   shi = a%1000%100/10;
   bai = a%1000/100;
   qian = a/1000;

        }
        else
        {
                distance = 0000;
        }
}

void main()
{
        Trig = 0;
        Echo = 0;
        Init_timer0();
  display();

        while(1)
        {
                Trig = 1;
                delay20us();
                Trig = 0;
                if(Echo == 0)
                {
                        TR0 = 1;
                }
                if(Echo == 1)
                {
                        TR0 = 0;
                }

         count();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flag = 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
//         TH1 = 0xf8;
//         TL1 = 0x30;
//         a2++;
//                     display();
//         if(a2 >= 400)
//         {
//          a2 = 0;
//          Trig = 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                                        delay20us();
//                                        Trig = 0;
//         }
//  }

不管是开始用的定时器还是后来放到主函数里用延时都是这样 。

网友A:
你数码管显示函数除了开始调用过一次,那次调用的时候ge,shi,bai,qian值全是0,然后while里面虽然调用了count来给ge,shi,bai,qian赋值,但是你没再调用显示函数,有啥用。
至于你说放在定时器里面也没用,我看你注释的那个函数,你在里面只有数码管显示函数,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哪给ge,shi,bai,qian赋值。如果没有调用count函数赋值的话也只显示0

网友B:
楼上正解,main()函数和中断中没有调用显示的函数。。。

楼主:
不行啊  我根据二楼说的 把display显示函数在主函数中while循环中调用的count函数后面中调用了,还是显示4个0.用定时器在定时器中也调用了count计算函数 给ge,shi,bai,qian赋值  也是显示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