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串联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接到单片机的IO上面可以吗?

楼主:
蜂鸣器还能这样接吗?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2020-10-29):
电路这样接,没有放大电路声音会非常小的

网友B:
优点是省了一个三极管,缺点是驱动电流不够,导致声音弱。

网友C:
优点就是便宜,节省空间。
缺点:
损坏单片机和蜂鸣器

网友D:
这样接蜂鸣器声音会比较小,因为电流小了,没有优点,没有人这么接的当MCU输出电平时,电流I = 5V/(R14+Rbuz),假如Rbuz = 0,I = 0.01515A,只有15ma的电流

网友E:
这样接不会有什么危害,可能声音小些。最好把驱动频率设置在蜂鸣器谐振频率附近以提高声压。

网友F: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G:
不用电阻,本来不经三极管放大声音就小,短接电阻,不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H:
这样接会烧单片机的,CPU的IO都是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