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吃蛇+俄罗斯方块+万年历 Proteus仿真单片机程序

楼主:
原理图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1302.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zifu.h"
uchar k,direction;
bit flag;
bit flag5=0;                           //flag5是外部中断1的标志位 flag1是步进标志
uchar p,dengji;               //定时次数
bit flag1=0;
systemtime realtime;
bit first=1;                                   //中断次数控制
void dingshi()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程序.产生步进时间
{
   if(p--)
   {
    TL0=0;
        TH0=0xa0;
        flag1=0;
   }
   else
   {
     flag1=1;
         TL0=0;
         TH0=0x00;
         p=20-(dengji>>1);
   }
}
/*开始确认暂停键的判断*/
void zhongduan1() interrupt 2 using 2
{
   if(!flag5)
   {
     flag5=1;
   }
   else
   {
     flag5=0;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using 0
  {
    uchar i=0;
        if(first)               //FIRST=1;打开方向按键判断标志
        {
        first=0;
        k=(P2>>6);
        k=k&0x03;
        if(flag)
          {
            if(k==1)     direction=3;//左
            if(k==2)         direction=1;//右
             }
          else
           {
            if(k==0)         direction=4;//上
            if(k==3)         direction=2;//下
             }
        }
  }
/*显示四个小格的方块*/
void playbuf(uchar buff,char offsetx,char offsety)
{
  //i=(moxing+((dat&0xf0)|((dat&0x0f)<<2)));
  change1((((*(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f0)>>4)+offsetx,((*((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0f)+offsety);
  change1((((*((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f0)>>4)+offsetx,((*(((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0f)+offsety);
  change1((((*(((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0f)+offsety);
  change1((((*(((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0f)+offsety);

}
/*判断方块停止向下运动*/
bit tingzhixia(uchar buff,char offsetx,char offsety)
{
   char x0,y0,x1,y1,x2,y2,x3,y3;
   bit tz=0;
   x0=(((*(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f0)>>4)+offsetx;
   x1=(((*((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f0)>>4)+offsetx;
   x2=(((*((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
   x3=(((*((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
   y2=((*((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0f)+offsety;
   y3=((*((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0f)+offsety;
   y0=((*(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0f)+offsety;
   y1=((*((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0f)+offsety;

   if(readfk(x0+1,y0))
   {
      if(!((((x0+1)==x1)&&(y0==y1))|(((x0+1)==x2)&&(y0==y2))|(((x0+1)==x3)&&(y0==y3))))
         {
          tz=1;
          }
   }
    if(readfk(x1+1,y1))
   {
      if(!((((x1+1)==x0)&&(y1==y0))|(((x1+1)==x2)&&(y1==y2))|(((x1+1)==x3)&&(y1==y3))))
         {
          tz=1;
         }
   }
   if(readfk(x2+1,y2))
   {
      if(!((((x2+1)==x0)&&(y2==y0))|(((x2+1)==x1)&&(y2==y1))|(((x2+1)==x3)&&(y2==y3))))
          {
           tz=1;
          }
   }
   if(readfk(x3+1,y3))
   {
      if(!((((x3+1)==x0)&&(y3==y0))|(((x3+1)==x1)&&(y3==y1))|(((x3+1)==x2)&&(y3==y2))))
          {
           tz=1;
          }
   }
   return(tz);
}
/*判断一行是否可以消除*/
bit hangman(uchar x)
{
uchar i;
bit   man=1;
for(i=0;i<15;i++)
{
         man=man&(readfk(x,i));
        if(!man)
        break;
}
return(man);
}
/*消除一行*/
void xiaohang(uchar x)
{
  uchar i,j;
  for(i=0;i<15;i++)
  {
    clear1(x,i);
  }
  for(i=1;i<=x;i++)
  {
   for(j=0;j<15;j++)
   {
     if(readfk(x-i,j))
         {
          change1(x-i+1,j);
          clear1(x-i,j);
         }
   }
  }
}
/*判断是否停止向右*/
bit tingzhiyou(uchar buff,char offsetx,char offsety)
{
   char x0,y0,x1,y1,x2,y2,x3,y3;
   bit tz=0;
   x0=(((*(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f0)>>4)+offsetx;
   x1=(((*((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f0)>>4)+offsetx;
   x2=(((*((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
   x3=(((*((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
   y2=((*((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0f)+offsety;
   y3=((*((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0f)+offsety;
   y0=((*(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0f)+offsety;
   y1=((*((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0f)+offsety;
   if(readfk(x0,y0-1))
   {
      if(!(((x0==x1)&&((y0-1)==y1))|((x0==x2)&&((y0-1)==y2))|((x0==x3)&&((y0-1)==y3))))
         {
           tz=1;
          }
   }
   if(readfk(x1,y1-1))
     {
      if(!(((x1==x0)&&((y1-1)==y0))|((x1==x2)&&((y1-1)==y2))|((x1==x3)&&((y1-1)==y3))))
         {
          tz=1;
         }
}
    if(readfk(x2,y2-1))
   {
      if(!(((x2==x0)&&((y2-1)==y0))|((x2==x1)&&((y2-1)==y1))|((x2==x3)&&((y2-1)==y3))))
          {
           tz=1;
          }
   }
      if(readfk(x3,y3-1))
   {
      if(!(((x3==x0)&&((y3-1)==y0))|((x3==x1)&&((y3-1)==y1))|((x3==x2)&&((y3-1)==y2))))
          {
           tz=1;
          }
   }
   return(tz);
}
/*判断是否停止向左*/
bit tingzhizuo(uchar buff,char offsetx,char offsety)
{
   char x0,y0,x1,y1,x2,y2,x3,y3;
   bit tz=0;
   x0=(((*(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f0)>>4)+offsetx;
   x1=(((*((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f0)>>4)+offsetx;
   x2=(((*((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
   x3=(((*((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
   y2=((*((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0f)+offsety;
   y3=((*((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0f)+offsety;
   y0=((*(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0f)+offsety;
   y1=((*((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0f)+offsety;
   if(readfk(x0,y0+1))
   {
      if(!(((x0==x1)&&((y0+1)==y1))|((x0==x2)&&((y0+1)==y2))|((x0==x3)&&((y0+1)==y3))))
         {
           tz=1;
          }
   }
   if(readfk(x1,y1+1))
     {
      if(!(((x1==x0)&&((y1+1)==y0))|((x1==x2)&&((y1+1)==y2))|((x1==x3)&&((y1+1)==y3))))
         {
          tz=1;
         }
}
    if(readfk(x2,y2+1))
   {
      if(!(((x2==x0)&&((y2+1)==y0))|((x2==x1)&&((y2+1)==y1))|((x2==x3)&&((y2+1)==y3))))
          {
           tz=1;
          }
   }
      if(readfk(x3,y3+1))
   {
      if(!(((x3==x0)&&((y3+1)==y0))|((x3==x1)&&((y3+1)==y1))|((x3==x2)&&((y3+1)==y2))))
          {
           tz=1;
          }
   }
   return(tz);
}
/*清除一个方块*/
void clearbuf(uchar dat,char setx,char sety)
{
  uchar *i;
  i=(moxing+((dat&0xf0)|((dat&0x0f)<<2)));
  clear1(((((*i)&0xf0)>>4)+setx),(((*i)&0x0f)+sety));
  clear1(((((*(i+1))&0xf0)>>4)+setx),(((*(i+1))&0x0f)+sety));
  clear1(((((*(i+2))&0xf0)>>4)+setx),(((*(i+2))&0x0f)+sety));
  clear1(((((*(i+3))&0xf0)>>4)+setx),(((*(i+3))&0x0f)+sety));
}
/*俄罗斯方块子程序*/
void fangkuai(void)
{
  uchar fenshu=0;
  char offsety,offsetx;
  char offsety_buff,offsetx_buff;
  uchar buff=0x10;
  bit ting=0;
  uchar i;
  //flag5=1;
  TMOD=1;          //定时器工作方式
  IT0=1;          //边延有效
  IT1=1;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
  EX1=1;
  TL0=0x00;
  TH0=0x00;          //定时器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
  k=5;
  choose12864(2);
  clear12864();
  play16(0,0,0,els);
  play16(0,0,1,els+32);
  play16(0,0,2,els+64);
  play16(0,2,0,els+96);
  play16(0,2,1,els+128);
  play8(0,0,3,shu0);
  play8(0,1,3,shu0);
  vertical(1,60,30);
  vertical(1,60,127);
  for(i=0;i<98;i++)
  {
    dot(30+i,1);
        dot(30+i,62);
  }
  offsety=7;
  offsetx=-3;
  for(;;)
{
   if(P3&0x04)
   first=1;
   if((k==0x02)&&((P3&0x04)==0x04))
   {
     offsety_buff=offsety;
         ting=tingzhiyou(buff,offsetx,offsety);
        if(!ting)
         {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0f)+offsety)
      offsety--;
          clearbuf(buff,offsetx_buff,offsety_buff);
          playbuf(buff,offsetx,offsety);
          offsety_buff=offsety;

    }
          k=5;
   }
   if((k==0x01)&&((P3&0x04)==0x04))
   {

     offsety_buff=offsety;
         ting=tingzhizuo(buff,offsetx,offsety);
         if(!ting)
        {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0f)+offsety<=13)
     offsety++;
         k=5;
         clearbuf(buff,offsetx_buff,offsety_buff);
         playbuf(buff,offsetx,offsety);
         offsety_buff=offsety;
        }
   }
   if((k==0x03)&&((P3&0x04)==0x04))
   {
     dengji=36;/////////////
         k=5;
   }
   if((k==0x00)&&((P3&0x04)==0x04))
   {
      uchar i;
          k=5;
          i=buff;
          buff++;
          if((buff&0x0f)>=4)
          buff=buff&0xf0;

          //change1(0,14);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0f)+offsety)>14)
       {
             do
                  {
                          offsety--;
                  }while((((*((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0f)+offsety)>14);

           }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0f)+offsety<0)
          {
            do
                {
                  offsety++;
                }while(((*((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0f)+offsety);
          }
          clearbuf(i,offsetx_buff,offsety_buff);
          playbuf(buff,offsetx,offsety);
   }
   ting=tingzhixia(buff,offsetx,offsety);
   while(flag5);
   if(flag1)
   {
     offsetx_buff=offsetx;
         offsety_buff=offsety;
     offsetx++;
         clearbuf(buff,offsetx_buff,offsety_buff);
         playbuf(buff,offsetx,offsety);
     offsetx_buff=offsetx;
         flag1=0;
    }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f0)>>4)+offsetx)>22)|ting)
   {
    uchar i=0;
        if(hangman((((*((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f0)>>4)+offsetx))
        {xiaohang((((*((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f0)>>4)+offsetx);fenshu++;i++;}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         //x2>=x3
        {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f0)>>4)+offsetx)        //x2<x1
         {
           if(hangman((((*((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i))
           {xiaohang((((*((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i);fenshu++;i++;}
         }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         //x3<x2
          {
           if(hangman((((*((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i))
           {xiaohang((((*((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i);fenshu++;i++;}
          }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f0)>>4)+offsetx<(((*((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         //x0<x3
         {
           if(hangman((((*(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f0)>>4)+offsetx+i))
           {xiaohang((((*(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f0)>>4)+offsetx+i);fenshu++;i++;}
         }
        }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 //x2<x3
        {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moxing+((buff&0xf0)|((buff&0x0f)<<2))+1)))&0xf0)>>4)+offsetx)
           {
             if(hangman((((*((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i))
             {xiaohang((((*((moxing+((buff&0xf0)+((buff&0x0f)<<2))+3)))&0xf0)>>4)+offsetx+i);fenshu++;i++;}
           }
           if(hangman((((*((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i))
           {xiaohang((((*((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i);fenshu++;i++;}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f0)>>4)+offsetx<(((*((moxing+((buff&0xf0)|((buff&0x0f)<<2)))+2))&0xf0)>>4)+offsetx)
           {
             if(hangman((((*(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f0)>>4)+offsetx+i))
             {xiaohang((((*(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f0)>>4)+offsetx+i);fenshu++;i++;}
           }
        }

        play8(0,0,3,shu0+((fenshu/10)<<4));
        play8(0,1,3,shu0+((fenshu%10)<<4));
        dengji=fenshu/5;
        if(((((*(moxing+((buff&0xf0)+((buff&0x0f)<<2))))&0xf0)>>4)+offsetx)<1)
        {

          delay1ms(450);
      delay1ms(450);
      choose12864(2);
      clear12864();
      play16(0,4,1,over);
      play16(0,6,1,over+32);
      play16(1,0,1,over+64);
      play16(1,2,1,over+96);
      delay1ms(450);
      delay1ms(450);
      break;
        }
        buff=(((TL0%7)<<4)|(TH0%4));
        //buff=0x11;
    offsety=7;
    offsetx=-3;
        offsetx_buff=-9;
        offsety_buff=-9;
        }
}

}

/*万年历子程序*/
void wannianli(void)
{
  uchar i;
  uchar count1=0;
  k=0;
  choose12864(2);
  init12864();
  clear12864();
  play8(0,0,0,shu2);                 //屏,列,页,地址
  play8(0,1,0,shu0);
  play16(0,4,0,nian);
  play16(1,0,0,yue);
  play16(1,4,0,ri);
  play16(0,2,1,shi);
  play16(0,6,1,fen);
  play16(1,2,1,miao);

  play16(1,0,2,xing);
  play16(1,2,2,qi);
  vertical(3,63,127);
  vertical(3,63,126);
  vertical(3,63,122);
  vertical(3,63,121);
   for(i=0;i<7;i++)
  {
    dot(121+i,3);
        dot(121+i,63);
  }
  for(i=0;i<12;i++)
  {
    dot(123,8+5*i);
  }
  for(i=0;i<7;i++)
  {
    if(i<4)
        {
          play16(0,i<<1,3,yanyu+(i<<5));
        }
        if(i>=4)
        {
          play16(1,(i-4)<<1,3,yanyu+(i<<5));
        }
  }
  init_ds1302();
  init_time();
  flag5=0;
  do
  {
     if(P3&0x04)
     first=1;
     init_ds1302();
     gettime(&realtime);
         play8(0,2,0,(shu0+(datastring[0]<<4)));
         play8(0,3,0,(shu0+(datastring[1]<<4)));
         play8(0,6,0,(shu0+(datastring[2]<<4)));
         play8(0,7,0,(shu0+(datastring[3]<<4)));
         play8(1,2,0,(shu0+(datastring[4]<<4)));
         play8(1,3,0,(shu0+(datastring[5]<<4)));
         play8(0,0,1,(shu0+(datastring[6]<<4)));
         play8(0,1,1,(shu0+(datastring[7]<<4)));
         play8(0,4,1,(shu0+(datastring[8]<<4)));
         play8(0,5,1,(shu0+(datastring[9]<<4)));
         play8(1,0,1,(shu0+(datastring[10]<<4)));
         play8(1,1,1,(shu0+(datastring[11]<<4)));
         play16(1,4,2,(yi+((datastring[12]-2)<<5)));
         gettemperature();
         if(flagg)
         {
           play8(0,0,2,fu);
           play8(1,6,3,fu);
         }
         else
          {
            clear8(6,4,0);
                play8(1,6,3,zheng);
          }
         play8(0,4+flagg,2,dian);
     play8(0,5+flagg,2,C);
         play8(0,0+flagg,2,(shu0+(temp[0]<<4)));
         play8(0,1+flagg,2,(shu0+(temp[1]<<4)));
         play8(0,2+flagg,2,xiao);
         play8(0,3+flagg,2,(shu0+(temp[2]<<4)));
         play();
         dot(124,3);
         if((k==0x02)&&((P3&0x04)==0x04))
         {
           count1++;
           if(count1==7)
           count1=0;
           switch (count1)
           {
             case 0:
                        {
                  play16(1,0,2,xing);
                  play16(1,2,2,qi);
                                  k=0;break;
                                }

             case 1:
                        {
                                  play16_fb(0,4,0);
                                  k=0; break;
                                }
                case 2:
                        {
                  play16(0,4,0,nian);
                  play16_fb(1,0,0);
                                  k=0;break;
                                }
            case 3:
                        {
                                  play16(1,0,0,yue);
                  play16_fb(1,4,0);
                                  k=0;break;
                                }
                case 4:
                        {
                                  play16(1,4,0,ri);
                  play16_fb(0,2,1);
                                  k=0;break;
                                }
                case 5:
                        {
                                  play16(0,2,1,shi);
                  play16_fb(0,6,1);
                                  k=0;break;
                                }
                case 6:
                        {
                                   play16(0,6,1,fen);
                                   play16_fb(1,0,2);
                   play16_fb(1,2,2);
                                   k=0;break;
                                }
                default:k=0;break;
           }
         }
         if((k==0x03)&&((P3&0x04)==0x04))
         {
           switch(count1)
           {
             case 1:
                         {
                                   setjia(ds1302_year);k=0;break;
                                 }
                 case 2:
                                 {
                                   setjia(ds1302_month);k=0;break;
                                 }
                 case 3:
                                 {
                                   setjia(ds1302_day);k=0;break;
                                 }
                    case 4:
                                 {
                                   setjia(ds1302_hour);k=0;break;
                                 }
                 case 5:
                                 {
                                   setjia(ds1302_minute);k=0;break;
                                 }
                 case 6:
                                 {
                                  setjia(ds1302_week);k=0;break;
                                 }
           }
         }
         if((k==0x01)&&((P3&0x04)==0x04))
         {
           switch(count1)
           {
             case 1:
                         {
                                   setjian(ds1302_year);k=0;break;
                                 }
                 case 2:
                                 {
                                   setjian(ds1302_month);k=0;break;
                                 }
                 case 3:
                                 {
                                   setjian(ds1302_day);k=0;break;
                                 }
                    case 4:
                                 {
                                   setjian(ds1302_hour);k=0;break;
                                 }
                 case 5:
                                 {
                                   setjian(ds1302_minute);k=0;break;
                                 }
                 case 6:
                                 {
                                   setjian(ds1302_week);k=0;break;
                                 }
           }
        }
  }        while(!flag5);
}
/*贪吃蛇子程序*/
void tanchishe(void)
{
  uchar xdata length[102]={0,8,1,8};         //存放蛇身的数组;
  uchar food[2]={12,8};
  uchar i,x,y;
  bit flag2,flag3,flag4;
  TMOD=1;          //定时器工作方式
  IT0=1;          //边延有效
  IT1=1;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
  EX1=1;
  TL0=0x00;
  TH0=0x00;          //定时器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

  dengji=2;
  p=20;
  direction=1;
  flag5=0;

  choose12864(2);
  clear12864();
  vertical(1,61,30);
  vertical(1,61,127);
  for(i=0;i<98;i++)
  {
    dot(30+i,1);
        dot(30+i,62);
  }
  play16(0,0,0,tan);
  play16(0,0,1,chi);
  play16(0,0,2,she);
  change(length,(length+1));
  change((length+2),(length+3));
  change(food,food+1);
  for(;;)
  {
    do
   {
    first=1;
    while(flag5|!flag1);
    x=*(length);
    y=*(length+1);
    switch(direction)                           //右
        {
          case 1:
            {
              for(i=0;i<dengji-1;i++)
               {
                 *(length+(i<<1))=*(length+(i<<1)+2);
                     *(length+(i<<1)+1)=*(length+(i<<1)+3);
               }
               (*(length+(dengji<<1)-2))++;
                   flag=0;
                   break;
              }
                   case 2:                                          //下
                 {
              for(i=0;i<dengji-1;i++)
               {
                 *(length+(i<<1))=*(length+(i<<1)+2);
                     *(length+(i<<1)+1)=*(length+(i<<1)+3);
               }
                    (*(length+(dengji<<1)-1))++;
                        flag=1;
                        break;
                  }
                case 3:                                        //左
                 {
               for(i=0;i<dengji-1;i++)
               {
                 *(length+(i<<1))=*(length+(i<<1)+2);
                     *(length+(i<<1)+1)=*(length+(i<<1)+3);
               }
               (*(length+(dengji<<1)-2))--;
                   flag=0;
                   break;
                 }
                case 4:
                 {                        //上
                 for(i=0;i<dengji-1;i++)
               {
                 *(length+(i<<1))=*(length+(i<<1)+2);
                     *(length+(i<<1)+1)=*(length+(i<<1)+3);
               }
                    (*(length+(dengji<<1)-1))--;
                        flag=1;
                        break;
                 }
         }
         flag4=((*(length+(dengji<<1)-2))==food[0])&&((*(length+(dengji<<1)-1))==food[1]);
         if(flag4)        //
         {
                for(i=dengji;i>0;i--)
                {
                  *(length+(i<<1))=*(length+(i<<1)-2);
                  *(length+(i<<1)+1)=*(length+(i<<1)-1);
                }
                *length=x;
                *(length+1)=y;
                dengji++;
                do
                {
                  flag3=0;
                  food[0]=TL0%24;
              food[1]=TL0%15;
                  for(i=0;i<dengji-1;i++)         //食物是否在蛇身身上
                  {
                    if((*(length+(i<<1)))==food[0]&&((*(length+(i<<1)+1))==food[1]))
                        {
                          flag3=1;
                          break;
                         }
                  }
                }while(flag3);
                change(food,food+1);
         }
     flag2=1;          //蛇头没有遇到蛇身
         for(i=0;i<dengji-1;i++)
        {
                   if(*(length+(i<<1))==*(length+(dengji<<1)-2)&&(*(length+(i<<1)+1)==*(length+(dengji<<1)-1)))
                   {
                     flag2=0;
                         break;
                        }
                }
          flag2=flag2&&*(length+(dengji<<1)-2)>=0&&*(length+(dengji<<1)-2)<24;//蛇头是否出边界
          flag2=flag2&&*(length+(dengji<<1)-1)>=0&&*(length+(dengji<<1)-1)<15;
          if(flag2)
           {
            clear(&x,&y);

             {
               change(length+(dengji<<1)-2,length+(dengji<<1)-1);
             }
                 if(flag4)
                 {
                   change(&x,&y);
                  }
            flag1=0;
            play8(0,0,3,shu0+((dengji/10)<<4));
            play8(0,1,3,shu0+(((dengji)%10)<<4));
           }
   }
   while(flag2);
   delay1ms(450);
   delay1ms(450);
   choose12864(2);
   clear12864();
   play16(0,4,1,over);
   play16(0,6,1,over+32);
   play16(1,0,1,over+64);
   play16(1,2,1,over+96);
   delay1ms(450);
   delay1ms(450);
   break;
  }
}
//////////////////////////////
main(void)
{
uchar i;
uchar count=0;
P2=0xff;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
  EX1=1;
choose12864(2);
init12864();
clear12864();
////////////////////
play16(0,4,0,tan);
play16(0,6,0,chi);
play16(1,0,0,she);
///////////////////
play16(0,4,1,els);
play16(0,6,1,els+32);
for(i=0;i<3;i++)
{
   play16(1,i<<1,1,(els+64+(i<<5)));
}
//////////////////

play16(0,4,2,wnl);
play16(0,6,2,wnl+32);
play16(1,0,2,wnl+64);

//////////////////
for(;;)
  {
    if((k==0x03)&&((P3&0x04)==0x04))
   {
        count++;
        k=0;
        if(count==4)
        count=1;
        switch(count)
        {
          case 1:
                 {
                            play16(0,4,2,wnl);
                play16(0,6,2,wnl+32);
                play16(1,0,2,wnl+64);
                                play16_fb(0,4,0);
                play16_fb(0,6,0);
                play16_fb(1,0,0);
                         };break;
          case 2: {
                                      play16(0,4,0,tan);
                 play16(0,6,0,chi);
                 play16(1,0,0,she);
                                 play16_fb(0,4,1);
                 play16_fb(0,6,1);
                 for(i=0;i<3;i++)
                 {
                   play16_fb(1,i<<1,1);
                  }
                    };break;
          case 3:
                  {

                                 play16(0,4,1,els);
                 play16(0,6,1,els+32);
                 for(i=0;i<3;i++)
                 {
                   play16(1,i<<1,1,(els+64+(i<<5)));
                 }
                                 play16_fb(0,4,2);
                 play16_fb(0,6,2);
                 play16_fb(1,0,2);
                  };break;
        default:break;
        }
  }
  if(P3&0x04)
  first=1;
  if(flag5)
  {
    switch(count)
        {
          case 1:flag5=0;tanchishe();count=0;flag5=0;k=0;break;
          case 2:flag5=0;fangkuai();count=0;flag5=0; k=0;break;
          case 3:flag5=0;wannianli();count=0;flag5=0;k=0;break;
          default:count=0;k=3;flag5=0;break;
        }
         choose12864(2);
     init12864();
     clear12864();
////////////////////
     play16(0,4,0,tan);
     play16(0,6,0,chi);
     play16(1,0,0,she);
///////////////////
     play16(0,4,1,els);
     play16(0,6,1,els+32);
     for(i=0;i<3;i++)
     {
       play16(1,i<<1,1,(els+64+(i<<5)));
     }
//////////////////

     play16(0,4,2,wnl);
     play16(0,6,2,wnl+32);
     play16(1,0,2,wnl+64);
//////////////////

51黑论坛_贪吃蛇 俄罗斯方块 万年历.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