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如何改变电流的大小

楼主(2020-10-29):
我设计的51单片机PWM调速,通过改变占空比从而改平均电压,但是电压太小电机不工作,我想换成改变平均电流调速,不知道通过哪种方式能做到?

网友A:
平均电流调速

网友B:
调速度可以用电机驱动ic,例如L9110

网友C:
用外部电源驱动,

网友D:
电机小的话用PWM的输出通过一个三极管的开关电路控制电机,最好还是MOS管控制,电路很简单,网上也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小的话用PWM的输出通过一个三极管的开关电路控制电机,最好还是MOS管控制,电路很简单,网上也很多的。

谢谢你,我用的是L298N电机驱动模块,只接了一个5V的直流电源,通过PWM调速后只能改变电压的大小,电压有点过小,电机驱动不了。用COMS管的话还没有试过,我准备试一试。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速度可以用电机驱动ic,例如L9110

我用的是L298N电机驱动板,改变PWM只能改变电压的大小,你推荐的这个电机驱动芯片能保证电压是固定的,电流是随PWM改变的吗?

网友D:
如果使用了L298N电机模块接5V仍然不能驱动电机,应该是电机驱动电压较高,查查电机的参数,L298N模块使用相应电压进行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L298N电机驱动板,改变PWM只能改变电压的大小,你推荐的这个电机驱动芯片能保证电压是固定的,电 ...

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接的?还有就是你的电机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5V电源的电流是多大?能否满足电机呢?

网友E:
应基于PWM占空比控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基于PWM占空比控制电流

PWM的占空比咋控制电流的大小?我用的是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接的?还有就是你的电机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5V电源的电流是多大?能否满足电机呢?

我的电机是5V电压的永磁直流电机,而经过PWM调速后的L298N输出的电压不到5V,给L298N的是5V电源,可能是给L298N的电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外部电源驱动,

外部电源就没法用PWM进行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使用了L298N电机模块接5V仍然不能驱动电机,应该是电机驱动电压较高,查查电机的参数,L298N模块使用相 ...

我的电机用5V的电压就能驱动,但是经过PWM调速后电压就变小了,就驱动不了电机了。

网友F:
应该是CPU出来的PWM调宽比,经过一个缓冲器,去驱动一个MOS功率管,之后还要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一个功率电感,再加一电容100-2200uf,这样才能平滑输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CPU出来的PWM调宽比,经过一个缓冲器,去驱动一个MOS功率管,之后还要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一个功率电 ...

感谢大佬的解答,对我很有帮助,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