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编辑时出现如下错误,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指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0-29):
没有破解,用破解机器把CID码放入,得到license. 并copy 到new license ID Code里面然后点击添加LIC

网友B:
这个错误很像是头文件缺失,或是自己打的函数名称取代了头文件里的源函数,我以前碰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有functions,我把包含的头文件.exit删了就好了,你这个要自己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