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啊?keil cpu标签下面是空白

楼主(2020-10-29):
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没有安装pack包,去网上下载几个吧,很多论坛都有,像我这样的就是装了STM32F0 F1 F4的pack包的。51我猜也是一样要装对应的PACK包的吧

网友B:
是不是keil没破解

网友C:
在stc的烧录程序,把stc仿真cpu文件写到你的安装目录即可

网友D:
找个评价高的资源下载再试试,肯定是你资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