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压表书上的程序和仿真都行,换成ADC0809就实现不了

楼主(2020-10-29):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7;
sbit RW=P1^6;
sbit EN=P1^5;
sbit ST=P3^7;
sbit OE=P3^6;
sbit EOC=P1^3;
sbit CLK=P1^4;
sbit key1=P1^2;
uchar data chnumber;
uchar disbuffer[4]={0,'.',0,0};
uchar data ad_data[8]={0,0,0,0,0,0,0,0};
uint temp;
void fbusy()
{
        P0=0xff;
        RS=0;
        RW=1;
        EN=1;
        EN=0;
        while((P0&0x80))
        {
                EN=0;EN=1;
        }

}
void wc51r(uchar j)
{
           fbusy();
        EN=0;
        RS=0;
        RW=0;
        EN=1;
        P0=j;
        EN=0;
}
void wc51ddr(uchar j)
{
        fbusy();
        EN=0;
        RS=1;
        RW=0;
        EN=1;
        P0=j;
        EN=0;

        EN=0;
}
void init()
{
        wc51r(0x01);
        wc51r(0x38);
        wc51r(0x0c);
        wc51r(0x06);

}
test()
{
        uchar m;
        for(m=0;m<8;m++)
                {
                        P3=m;
                        ST=0;
                        _nop_();
                        ST=1;
                        _nop_();
                        _nop_();
                        ST=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EOC==0);
                        OE=1;
                        ad_data[m]=P2;
                        OE=0;
                }
return 0;
}
void delay(uint i)
{
        uint y,j ;
        for(j=0;j<i;j--)
                for(y=0;y<0xff;y++);
}
void T0X(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CLK=~CLK;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SP=0x50;
        TMOD=0x02;
        TH0=246;
        TL0=246;
        ET0=1;
        EA=1;
        TR0=1;
        delay(10);
        init();
        wc51r(0x81);
        wc51ddr('A');
        wc51ddr('D');
        wc51ddr('D');
        wc51ddr('R');
        wc51ddr(':');
        wc51r(0xc0);
        wc51ddr('V');
        wc51ddr('A');
        wc51ddr('L');
        wc51ddr('U');
        wc51ddr('E');
        wc51ddr(':');
        while(1)
        {
                test();
                if(key1==0)
                {
                        while(key1==0);
                        chnumber++;
                        if(chnumber==8)
                        chnumber=0;
                }
                temp=ad_data[chnumber];
            temp=(temp*100)/51;
                disbuffer[0]=temp/100+0x30;
                temp=temp%100;
                disbuffer[2]=temp/10+0x30;
                disbuffer[3]=temp%10+0x30;
                wc51r(0x88);
                wc51ddr(chnumber+0x30);
                wc51r(0xc8);
                for(i=0;i<4;i++)
                        wc51ddr(disbuffer[ i]);[ i]
        }
}

网友A:
仿真环境和真实的单片机环境时钟会有差异,查看时序图,试着调整延时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