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单片机串口通讯问题,求解!

楼主(2020-10-29):
单片机芯片型号:C8051F120,在调试串口时,遇到问题:
一、用串口转USB,只接RXD和TXD(不接电源线)能正常能发送接收数据,如图1、2接上电源线反而不能接收数据。
二、用RS232转USB,同样不接电源线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但是接收的数据不对,如图3、4。同样接电源线不能接收数据。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以下是例程:

//-----------------------------------------------------------------------------
#include <c8051f12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UART0_Init (void);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BAUDRATE     96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define SYSCLK       22118400            // SYSCLK frequency in Hz
//-----------------------------------------------------------------------------
// MAIN Routine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void main(void){

                WDTCN = 0xde;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SYSCLK_Init ();
                PORT_Init ();
                UART0_Init() ;                      // initialize crossbar and GPIO
        while (1);

             }
//-----------------------------------------------------------------------------
// Initialization Subroutines
//-----------------------------------------------------------------------------

//-----------------------------------------------------------------------------
// PORT_Init
//-----------------------------------------------------------------------------
void PORT_Init (void)
{

    SFRPAGE  = CONFIG_PAGE;                // 寄存器页配置
    XBR0     = 0x04;                        // RART0: EN
    XBR2     = 0x40;                        // 全局弱上拉使能
    P0MDOUT |= 0x01;

}
//-----------------------------------------------------------------------------
// SYSCLK_Init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unsigned int i;                      // delaynms counter
      OSCXCN = 0x67;                      // start external oscillator with
      for (i=0; i < 256; i++) ;           // XTLVLD blanking interval (>1ms)
      while (!(OSCXCN & 0x80)) ;          // Wait for crystal osc. to settle
      OSCICN = 0x88;                      // select external oscillator as SYSCLK
}
//-----------------------------------------------------------------------------
// UART0_Init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X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TH1    = -(SYSCLK/BAUDRATE/16);     // set Timer1 reload value for baudrate
   TR1    = 1;                         // start Timer1
   CKCON |= 0x10;                      // Timer1 uses SYSCLK as time base
   PCON  |= 0x80;                      // SMOD = 1

}

网友A(2021-12-21):
你好  你有没有8051F120的  IAP 例子呢

网友B:
1.电源线接错地方了  2.电源不匹配(看下是3.3v还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