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温度计仿真程序 带负温度显示

楼主(2020-10-29):
功能说明

1.数码管显示 DS18B20设置的问题
2.报警设置初始值为30 上电默认30  K1按键按下进入报警温度设置 K2+温度 K3-温度 K4恢复显示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beep = P1^5;

sbit DSPORT        =P3^7;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uint DisplayData[8];
uint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warn = 30;
uint tt = 30;//记录温度
uint warns[8];

void delay(uint i){        //延迟ius
        while(i--);
}

//延迟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初始化函数
uchar Ds18K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3;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K20做出
        //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K20拉低总线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向传感器写字节
void Ds18K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0000 0001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
                //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传输完最低位,数据右移,传输次低
                //位,依次循环           1000 1001 -> 0100 0100
        }
}

//从传感器读字节
uchar Ds18K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bi保存单位数据
        uint  i,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总线拉高,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byte = (byte >> 1) | (bi << 7);
                /*如,byte=0000 0000,bi读取到一个最低位有效数字0000 0001,
                左移七位1000 0000,byte右移一位0000 0000,和byte或,
                        byte=1000 0000,bi读取到一个最低位有效数字0000 0001,
                        左移七位1000 0000,byte右移一位0100 0000,和byte或,
                        byte=1100 0000,以此类推
                */
                while(i--);//延时45us
        }
        return byte;
}

//温度转换函数指令
void  Ds18K20ChangTemp()
{
        Ds18K20Init();
        Delay1ms(1);
        Ds18K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K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读取温度数据指令
void  Ds18K20ReadTempCom()
{

        Ds18K20Init();
        Delay1ms(1);
        Ds18K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K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报警函数
void Alarm(uint t){
        uint i = 10;

        if(t>=warn){
                while(i--){
                        beep=~beep;
                }
        }
}

//温度读取函数
int Ds18K20ReadTemp()
{
        int temp = 0;
        //注意这里int是2字节16位
        uchar tmh, tml;
        //分别用于存放温度的低字节和高字节数据
        Ds18K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K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K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K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先读取高八位         0000 0000
        temp <<= 8;
        //将读取到的数据从temp低八位移位至高八位
        temp |= tml;
        //以或的形式读取低八位
        return temp;
}

//数据处理函数
void datapros(int temp)
{        uint ge,shi,bai;
           float tp;
        //保存温度
        if(temp< 0)//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
                //,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
                //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
                //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
                //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
                //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后面的数自动去掉,
                //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
                //小于0.5的就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bai=temp / 10000;
        shi=temp % 10000 / 1000;
        ge=        temp % 10000 % 1000/100;
        DisplayData[1] = smgduan[bai];                                        //百位
        DisplayData[2] = smgduan[shi];                        //十位
        DisplayData[3] = smgduan[ge]|0x80;        //个位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 %  100 % 10];
        tt=bai*100+10*shi+ge;
}

void dealWaring(){//警戒处理函数
        if(warn>0){
                warns[0] = 0x00;
                warns[1] = smgduan[warn/100];
                warns[2] = smgduan[warn%100/10];
                warns[3] = smgduan[warn%10];
        }else{
                 warns[0]= 0x40;           //   -
                warns[1] = smgduan[warn/100];
                warns[2] = smgduan[warn%100/10];
                warns[3] = smgduan[warn%10];
        }

}

void keyScan()//键盘控制
{
        uint flag;
        if(K1==0)//按下按键1进入警戒值调整
        {
                Delay1ms(10);
                if(K1==0)
                {
                        dealWaring();
                        while(flag){
                                uchar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7位
                                        }
                                        P0=warns[i];//发送段码
                                        delay(5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影
                                }
                                if(K2==0)
                                {
                                        Delay1ms(10);
                                        if(K2==0)
                                        {
                                                warn++;
                                                dealWaring();
                                                while(!K2);
                                        }
                                }

                                if(K3==0)
                                {
                                        Delay1ms(10);
                                        if(K3==0)
                                        {
                                                warn--;
                                                dealWaring();
                                                while(!K3);
                                        }
                                }

                                if(K4==0)
                                {
                                        Delay1ms(10);
                                        if(K4==0)
                                        {
                                                flag=0;
                                                while(!K4);
                                        }
                                }
                        }

                }
        }
}

//显示数字
void Dig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