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问题,正面看全是黑色方块,只有斜着才能看清

楼主(2020-10-29):
正面看全是黑色方块,只有斜着才能看清,请问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VO 和 GND之间接一个10k的可调电阻,慢慢调整就好了。

网友B:
找个200欧姆的电阻连接在V0和GND之间。

网友C:
对比度问题,在1、2、3脚(VSS、VDD、VO)接一个10K微调电阻(中间抽头接VO),慢慢调节即可。

网友D:
这是对比度设置的问题,硬件上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V0的电压来调整,也可以通过软件来调节,初始化代码里应该也有粗调和微调对比度的指令

网友E:
在1602初始化函数里加入
        LCD1602_write_cmd(0x80);
        for(i=0;i<16;i++)
                {
                        LCD1602_write_Data(0x20);
                        delay(100);
                }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
        for(i=0;i<16;i++)
                {
                        LCD1602_write_Data(0x20);
                        delay(100);
                }
就可以了

网友E:
写命令和 写数据的函数要换成你自己的

网友F:
调节对比度

网友G:
调对比度

网友H:
灰色对比度问题,可以在1602第二个引脚那里结果滑动变阻器用来调节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