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06不接按键如何持续输出5V

楼主:
规格书上说不需要按键可以悬空,但是悬空后为什么无法输出5V电压,以及如果我要输出5V在不加按键和单片机情况下做。我看网上很多工程师再用IP5306时遇到这样的的问题,希望各位有想法的工程师或者有经验的工程师们给个建议或者思路,感谢诸位了。

网友A(2020-10-29):
IP5306要输出5V是有一自动负载检测的,检测到有负载才会开启升压输出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5306要输出5V是有一自动负载检测的,检测到有负载才会开启升压输出5V

那我接一个ASM1117-3.3,后面接单片机,这样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我接一个ASM1117-3.3,后面接单片机,这样可以吗?

我问了一下厂家,输出至少30mA,才能激活。单片机耗电很低的,达不到30mA.

网友C:
但是养个好习惯,回个帖让后来者知道:暂时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D:
在PIN5 接一个不大不小的电容,是不是就可以模拟上电 短按开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问了一下厂家,输出至少30mA,才能激活。单片机耗电很低的,达不到30mA.

谢谢,

网友E(2021-02-05):
这个芯片我现在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用5脚双击关机以后。大概15秒以后。还会有1.8V的输出。请大师帮助是怎么回事!?

网友F(2021-04-01):
引用 网友C:
我问了一下厂家,输出至少30mA,才能激活。单片机耗电很低的,达不到30mA.

那你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
这个IP5306,芯片你知道怎样实现电源切换吗

网友G(2021-07-15):
遇到同样的问题 换钰泰ETA9742
IP5306坑多 解决办法参考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164032/article/details/116158088

网友H(2022-01-15):
IP5306  插入充电时 自动有输出4.5V 而且  按键 开关 无法关闭 输出。这个电源IC 有点奇葩。很怪  各种功能互相矛盾。

网友I(2023-02-08):
我也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因为5306没有检测到有输出有负载所以就停止输出了,你可以在5306的8脚和GND之间加一个电阻或者加一个LED 就持续输出了,LED还可以当输出展示,关闭的时候连续按2次开关。

网友J(2023-03-23):
要想一劳永逸的让IP5306持续输出5V,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更换为所谓定制版的IP5306-CK常开版的型号,直接替换即可,无需按键,也不存在轻载45mA电流32秒就关闭输出的问题,上电即工作,直至电池电量耗尽。

网友K:
一直保持有负载电流就可以连续输出5V。

网友L:
我做移动电源功能曾经被这IC坑过,负载检测作用等于没有,插手机是不会激活的,因为他关闭只保持输出2V,插入手机根本无法有电流,自然无法激活

网友M(2023-07-13):
引用 网友J:
要想一劳永逸的让IP5306持续输出5V,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更换为所谓定制版的IP5306-CK常开版的型号,直 ...

ck常开版也无法实现接上电池就输出,接上电池还是得按一key才能开启输出

网友N:
检查电路连接:首先,你需要确保所有的电路连接都正确无误。如果有任何错误的连接,可能会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或者无法输出。
配置IP5306:IP5306有多作模式,可以通过I2C接口进行配置。你需要确保IP5306被正确地配置为你想要的工作模式。例如,如果你希望在没有按键和单片机的情况下输出5V电压,你可能需要将IP5306配置为自动开机模式。
使用适当的负载:IP5306可能需要一个最小的负载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负载,可能会导致输出电压降低或者无法输出。你可以尝试添加一个适当的负载,比如一个LED灯或者一个小电阻,看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检查电源:确保你的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电压。如果电源不足,可能会导致IP5306无法正常工作。
以上只是一些基本的建议,具体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根据你的电路设计和使用环境来确定。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