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收发脉冲问题

楼主:
51单片机,P1.0发出几个毫秒级脉冲信号,用计数器方式,P3.4接收并让数码管显示个数,为什么不正确?书上实例是两个51单片机协同工作,我只有一个开发板。
#include<reg51.h>//P1.0
sbit x=P2^0;
sbit z=P1^0;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200;m++)
for(n=0;n<200;n++)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i;
TMOD=6;
TL0=0;
TH0=0;
x=0;
P0=a[0];
z=0;
TR0=1;
delay();
for(i=0;i<5;i++)
{
delay();
        z=!z;
        P0=a[TL0];
delay();}
while (1)
;}

网友A(2020-10-30):
一个开发板用导线连接脉冲输出端P1.0和输入端P3.4。P3.4端开机即是高电平,是否需要初始化为低电平?试过也不行。
还是因为一个单片机或同一个电源的原因?
另:数码管是共阳。

网友B:
使用的共阳极数码管?初始化时应该x=1吧

网友C:
感觉你的PWM与显示函数的位置有问题!
while(1);里面什么也没有,PWM与显示只是在main初始化的时候运行一次,之后就没它们的事情了。
要么把这俩个放在while(1)里面,这个时间不准,要么就再启用一个定时器中断,把PWM放在里面,这样时间准确一些。。至于显示函数即可以放在while里面,也可以放在定时器中断中条件处理。

网友D:
问题1:定时器使用不当。TMOD = 6;这个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8位模式能够到毫秒级别吗? 你的晶振要用1M的恐怕都不行吧。

问题2:程序结构不通。哪些动作或者操作是需要重复? 哪些是一次赋值就可以的。 这些问题搞明白了,才能知道while(1)里面该放什么。

问题3:编程是个严谨的问题,特别对于初学,程序的格式一定要清晰,该空格的地方,就要空格;该放到第二行的,就不要一行写完。虽然对编译没有影响,但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看你的代码,感觉在读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文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共阳极数码管?初始化时应该x=1吧

共阳数码管,P2.0是控制数码管接通的。x=0是正确的。

网友E:
一个单片机发送脉冲,通过T0外部计数完全没有问题,是楼主程序有问题。

#include<reg51.h>
sbit x=P2^0;
sbit z=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m,n;
        for(m=z;m>0;m--)
                for(n=110;n>0;n--);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i,j;
        x=1;
        z=0;
        TMOD=0x06;
        TL0=0x00;
        TH0=0x00;
        TR0=1;
        while(1)
        {
                for(i=0;i<(j*2);i++)
                {
                        z=~z;
                        delay(1);
                }
                P0=a[TL0];
                TL0=0x00;
                delay(1000);
                j++;
                if(j>9)
                j=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