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68种传感器系列实验(171)---HLK-V20离线语音模块

楼主(2020-10-30):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多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掂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七十一:HLK-V20 AI智能离线语音识别模块 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

楼主:
HLK-V20
是针对大量纯离线控制场景和产品,最新推出的高性能纯离线语音识别模块,可广泛且快速的应用于智能家居、各类智能小家电、86盒、玩具、灯具、工业、医疗、物联网、汽车、安防与照明等需要语音操控的智能模块。模块采用32bit RSIC架构内核,并加入了专门针对信号处理和语音识别所需要的DSP令集,支持浮点运算的FPU运算单元,以及FFT加速器,通过神经网络对音频信号进行训练学习,提高语音信号的识别能力。该方案支持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可自由定制唤醒词、命令词与应答播报词,具有丰富的外围接口。

楼主:
HLK-V20模块上的二块芯片

网友A:
啊,实验呢?

楼主:
HLK-V20特性

楼主:
LPA4871
是一款 3W、单声道 AB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工作电压 2.5-5.5V,以 BTL 桥接方式,在 5V 电源供电情况下,可以给 4Ω 负载提供 THD 小于 10%、平均 3.0W 的输出功率。在关断模式下,电流典型值小于 0.5μA。LPA4871 是为提供足功率、高保真音频输出而专门设计的,它仅需少量的外围器件,输出不需要外接耦合电容或上举电容,采用 SOP-8 封装,节约电路面积,非常适合移动电话及各种移动设备等使用低电压、低功耗应用方案上使用。

楼主:
LPA4871特征
工作电压:2.5 - 5.5V
创新的“开关/切换噪声”抑制技术,杜绝了上电、掉电出现的噪声
10% THD+N,VDD=5V,4Ω 负载下,提供高达
2.9W 的输出功率
10% THD+N,VDD=5V,8Ω 负载下,提供高达
1.8W 的输出功率
关断电流< 0.5μA
过温保护
SOP-8 封装

楼主:
HLK-V20模块具有丰富的系统外设,包括UART/I2C/SPI/PWM/I2S/DAC/GPIO/DMic/AMic。
下图为模块系统功能框图。

楼主:
HLK-V20模块接脚

楼主:
HLK-V20模块底板尺寸

楼主(2020-12-03):
HLK-V20配套咪头(6027)

楼主:
HLK-V20配套喇叭(8欧2瓦)

楼主:
使用2.0MMP8插排,引出HLK-V20模块接线

楼主:
尝试使用模块制作语音识别控制接线板。

楼主:
通过命令词”打开开关”,对应模块上 B2 引脚,继电器模块接通220V插座,板上 LED1点亮;使用命令词”关闭 开关”,继电器模块断开220V插座,LED 灯熄灭。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5NDQzNTk0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5NDQzNTk0MA==.html

楼主:
通过命令词”打开灯光”,对应模块上 B6 引脚,继电器模块接通5V灯光电源,打开灯光;使用命令词”关闭灯光”,继电器模块断开5V灯光电源,LED 灯带熄灭。见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5NzYwNDEyNA==.html

楼主(2021-04-29):
官方提供的资料下载地址:
https://h.hlktech.com/mobile/download/fdetail/93

楼主: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一百七十一:HLK-V20 AI智能离线语音识别模块 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
  项目测试:尝试简单读取HLK-V20模块的数据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一百七十一:HLK-V20 AI智能离线语音识别模块 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
  项目测试:尝试简单读取HLK-V20模块的数据
  模块接线:
  HLK_V20   Arduino
  VCC         5V
  GND         GND
  TX          D2
  RX          D3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HLK_V20(2, 3);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HLK_V20.begin(115200);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HLK_V20.readString());
  delay(1000);
}

楼主:
实验串口数据

楼主: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一百七十一:HLK-V20 AI智能离线语音识别模块 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
  项目测试:读取并显示HLK-V20模块的串口输出数据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一百七十一:HLK-V20 AI智能离线语音识别模块 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
  项目测试:读取并显示HLK-V20模块的串口输出数据
  模块接线:
  HLK_V20   Arduino
  VCC         5V
  GND         GND
  TX          D2
  RX          D3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导入软串口库
SoftwareSerial HLK_V20(2, 3);//定义软串口接脚D2与D3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HLK_V20.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HLK_V20 准备就绪");
}

void loop() {
  int outputValue = 0;
  String HLK_V20_feedback = "";
  if (HLK_V20.available()) {//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执行下述程序
    HLK_V20_feedback = HLK_V20.readString();
    Serial.println(HLK_V20_feedback); //串口打印HLK_V20输出的反馈数据
    Serial.println("");
    delay(100);
  }
}

楼主:
实验串口返回情况

楼主: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一百七十一:HLK-V20 AI智能离线语音识别模块 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
  项目测试:HLK-V20模块控制浴霸的串口输出数据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一百七十一:HLK-V20 AI智能离线语音识别模块 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
  项目测试:HLK-V20模块控制浴霸的串口输出数据
  模块接线:
  HLK_V20   Arduino
  VCC         5V
  GND         GND
  TX          D2
  RX          D3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导入软串口库
SoftwareSerial HLK_V20(2, 3);//定义软串口接脚D2与D3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HLK_V20.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HLK_V20 准备就绪");
}

void loop() {
  int outputValue = 0;
  String HLK_V20_feedback = "";
  while (HLK_V20.available()) {//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执行下述程序
    HLK_V20_feedback = HLK_V20.readString();
    Serial.print("串口命令=");
    Serial.println(HLK_V20_feedback); //串口打印HLK_V20输出的反馈数据
    delay(500);

  }
  if (HLK_V20_feedback.endsWith("dakaiyuba") == 1) {
    Serial.println("播报语:已为您打开浴霸");
  }
  else if (HLK_V20_feedback.endsWith("Jguanbiyuba") == 1) {
    Serial.println("播报语:已为您关闭浴霸");
  }
  else if (HLK_V20_feedback.endsWith("dakaizaoming") == 1) {
    Serial.println("播报语:已为您打开照明");
  }
  else if (HLK_V20_feedback.endsWith("guanbizhaoming") == 1) {
    Serial.println("播报语:已为您关闭照明");
  }
  else if (HLK_V20_feedback.endsWith("dakainuanqi") == 1) {
    Serial.println("播报语:已为您打开暖气");
  }
  else if (HLK_V20_feedback.endsWith("guanbinuanq") == 1) {
    Serial.println("播报语:已为您关闭暖气");
  }
  else if (HLK_V20_feedback.endsWith("dakaicfeng") == 1) {
    Serial.println("播报语:已为您打开吹风");
  }
  else if (HLK_V20_feedback.endsWith("guanbicfeng") == 1) {
    Serial.println("播报语:已为您关闭吹风");
  }
  else if (HLK_V20_feedback.endsWith("Jwakeup_uni") == 1) {
    Serial.println("播报语:我在");
  }
  else if (HLK_V20_feedback.endsWith("exitUni") == 1) {
    Serial.println("播报语:有需要再叫我");
  }
}

楼主: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一百七十一:HLK-V20 AI智能离线语音识别模块 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
  项目测试:语音识别HLK-V20控制三色LED灯模块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一百七十一:HLK-V20 AI智能离线语音识别模块 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
  项目测试:语音识别HLK-V20控制三色LED灯模块
  模块接线:
  HLK_V20   Arduino
  VCC         5V
  GND         GND
  TX          D0
  RX          D1
  三色LED灯 Arduino
  R           D5
  G           D6
  B           D7
  -           GND
*/

String hlk;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hlk = "";
  pinMode(5, OUTPUT);
  pinMode(6, OUTPUT);
  pinMode(7, OUTPUT);
  digitalWrite(5, LOW);
  digitalWrite(6, LOW);
  digitalWrite(7, LOW);
  Serial.println("HLK_V20 准备就绪");
}

void loop()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hlk = String(hlk) + String(char(Serial.read()));
  }
  if (String(hlk).indexOf(String("openled")) != -1) {
    digitalWrite(5, HIGH);
    digitalWrite(6, HIGH);
    digitalWrite(7, HIGH);
    Serial.println("播报语:已为您打开灯");
    hlk = "";

  } else if (String(hlk).indexOf(String("closeled")) != -1) {
    digitalWrite(5, LOW);
    digitalWrite(6, LOW);
    digitalWrite(7, LOW);
    Serial.println("播报语:已为您关闭灯");
    hlk = "";
  }
  else if (String(hlk).indexOf(String("ksetcolorred")) != -1) {
    digitalWrite(5, HIGH);
    digitalWrite(6, LOW);
    digitalWrite(7, LOW);
    Serial.println("播报语:好的");//调为红色灯
    hlk = "";
  }
}

楼主:
实验场景图

楼主:
项目测试:语音识别HLK-V20控制三色LED灯模块(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0Njk0Njk4N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0Njk0Njk4NA==.html

楼主:
实验开源图形编程(Mixly、Mind+、编玩边学)

网友B:
挺好的,买个模块试试

楼主:
海凌科人气语音模组V20改词攻略(可以修改唤醒语和命令词)

专用烧录器

楼主:
第一步,注册一个云知声通行证账号
hivoice点cn

楼主:
第二步,进入产品控制台,选择创建一个应用

楼主:
第三步,进入设备场景,选择需要的语音版本

楼主:
第四步,选择系统与设备类型——蜂鸟M芯片+通用设备平台

楼主:
第五步,创建产品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买个模块试试

是的,识别效果还不错

楼主:
第六步,配置SDK能力,前端信号处理

楼主:
第七步,Pin脚配置

楼主:
第八步,自定义唤醒语

楼主:
第九步,自定义离线命令词与应答语

语法格式为:
action=命令词1|命令词2...@回复语

例:TempSet15=设置十五度|十五度@已设为十五度
action、命令词、回复语均由用户定义

  • 1. action由英文、下划线“_”和数字组成,必须英文开头,不区分大小写,15个字符内
  • 2. 命令词最多支持150条,每条限 2 - 10 个字符,仅支持中文
  • 3. 一个action最多支持一个”@”定义回复语,单条回复语不得超过500个字符,支持中英文、数字、逗号、句号、问号
action一个控制指令的唯一标识,用户对着设备说出“设置十五度”“十五度”并被语义理解时,如已对接设备,语义理解模块会将TempSet15传给设备。

命令词想要定义的语音话术,用户必须按照定义的话术说出才有效。如用户可以使用“设置十五度”“十五度”来实现同一个设置温度15度的控制。

回复语针对该条控制指令的设备回复播报。
回复语中支持标签,来指定某些字播报时的读音:
<py>:需要对单个汉字的发音进行纠正的场合。
注:拼音声调范围为 1 - 5,1 - 4 对应一声到四声,5对应轻声。
例:已调<py>tiao2</py>至中<py>zhong1</py>风档
播报为:已调(tiao2)至中(zhong1)风档
<value>:需要将数字按照数值读法播报
例:已设为<value>15</value>度
播报为:已设为十五度
<code>:需要将数字按照数字串逐位播报
例:已设为<code>15</code>度
播报为:已设为一五度

楼主:
第十步,设置免唤醒词

楼主:
第十一步,配置发音人

楼主:
第十二步,设置其他配置

网友C(2022-02-14):
可以增加语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