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STM32芯片的引脚图跟封装图是自己画还是有元件库的?怎么画?
关闭

楼主(2020-10-30):
如题,PCB请大佬们赐教!

网友A:
很多元件库都有的,st官网应该也提供的有吧!根据封装和引脚数,找一个相同的封装型号和引脚数的就能用

楼主:
我找不到,我画不了STM32的芯片,原理图不会画

网友B:
立创EDA了解一下。

网友C:
有些有,有些没有,我画PCB基本上都是自己画,长时间积累起来。

网友D:
画的 但是你可以搜一下 就是挺耗费时间

网友E:
你对别人信任就可以放心用;对于我来说,只有datesheet里面的封装我才放心

网友F:
你需要STM32的具体哪款芯片,告诉我,我直接给你画了并告诉你过程

网友G:
stm32这种直接在论坛下载,引脚太多不好画。ad里面先建工程文件,然后把电路图添加进去,还有封装库。最后生成pcb图。除了芯片其他封装论坛里更是一大堆,一般常用的都包含,没有的自己再根据需要画,然后对他进行封装。最后添加到电路图

网友H:
正点的资料里面都有原理图和库,可以去找找

网友I:
可以到立创网站上面找封装和元件库,上面还是有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