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STC-ISP添加“stc12c5a.h”这个头文件?我试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求指点

楼主(2020-10-30):
我的程序里有一个#include<stc12c5a.h>
运行后出现了这个错误:

我在网上找到的解决方法是下载STC-ISP添加头文件,但我添加后还是不管用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这里没有STC12系列吗?我试过其他版本的也没有STC12只有STC8和STC15,求各位大佬们指点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库的名称是“12C5A60S2.H”。

网友B:
你可以选择相应的芯片然后打开个例程,保存工程,然后拷贝里面的头文件就好了

网友C:
加不上就不加了呀,可以加REG52.H就可以了,反正仿真的话,也是8051的内核运行的
用到的寄存器,自己声明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D:
把STC的头文件加到KEIL里面,建工作的时候选择STC的单片机,然后在工作文件里面鼠标右键就可以加入相应的头文件了。

网友E:
STC12C5A60S2.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