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联电位器PCB封装画错 1,3脚反了会影响电路吗

楼主(2020-10-30):
第一次弄这个电位器不是很懂就怕反了会影响电路求助一下

网友A:
错了就割断飞个线

网友B:
这双联电位器接法阻值只是原来的 1/2,如用于调节音量就有些不妥。

网友C:
双联的6个脚都是独立的,怎么连在一起来呢 。另外还要注意电位器上下端的位置,不要搞反了才好

网友D:
双联电位器一般用于两个信号通道同步调整,楼主将两个电位器并联连接阻值减小1/2。如果是线性电位器其旋转角与阻值线性变化,1,3脚画反了无所谓。如果是非线性电位器其旋转角与阻值呈指数(对数)性变化,1,3脚画反了就不妥了。一般用于调整音量的双联电位器用非线性,用于左右声道平衡的双联电位器用线性。

网友E:
1,3反了,旋转的方向就反了.

网友F:
有的有的,搞了电路可以正常,扭动的方向反着来,比如,你原本是想顺时针加大的,现在顺时针就变成了减小了

楼主:
解决了,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G:
如果反了那就是顺时针音量最小,逆时针最大,不符合人的心理习惯。

网友H(2020-12-19):
换成底层就正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