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液晶1602做的时钟制作 带掉电保护

楼主(2020-10-30):
液晶1602做的一个时钟,带了一个时钟芯片,掉电保护!
废话不多说上图才是硬道理,有兴趣的可以动手做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的功能:
1、能够显示年月日时分秒;
2、可以改时间,通过下面的三个案件,分别是功能键,+,-;
3、应用了一个时钟芯片,用纽扣电池供电,可以掉电保护,不用担心断电后时间不走的问题。

原理很简单,附上原理图,自己好好研究研究,相信你能行的!

网友A:
空那么多脚,再加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继电器用来给台灯,或者床头灯控制给火。这样就可以改成定时开关了。晚上7点自动开,23点自动关。也可以给电蚊香供电,晚上9点自动开,凌晨4点自动关。  你这个电路还是蛮适用的哦!

网友B:
不错呀,很好的想法,

网友C:
DS1302的就是走时稍欠精准,楼主的作品不错。有空下载一份学习一下

网友D:
1602做时钟还是略显小了点,要12864和19264比较好看

网友E(2021-01-11):
感谢楼主的分享,对我的帮助极大

网友F:
这个电路加几个无线发射模块,可以做预约控制,完美至极哦!

网友G:
还不会使用1602显示模块,虚心向楼主学习

网友H:
入门学习者,非常感兴趣 ,保存 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C:
DS1302的就是走时稍欠精准,楼主的作品不错。有空下载一份学习一下

https://pan.baidu.com/s/1bp4HLl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