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执行一次请教!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初学单片机,想用STC8G1K08的做一个流水灯,效果是接收到12V转向灯信号流光一次后常亮,信号断后关断,再次接收信号后流光一次后常亮,信号断开3秒后日行灯亮,P5.4为信号接收口,P3.0为日行灯输出口,P5.5\P3.1-3.3为流光灯输出口,如果可以请大神给一下程序及说明注译,谢谢。

网友A(2020-10-30):
自己先顶一个,不要沉了,那位大神帮看看。#include <STC8.H>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32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端口引脚定义*****/  sbit LED5=P3^0;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2; sbit LED4=P3^3; sbit KEY=P5^4; sbit LED1=P5^5;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u16 Count);  /******主函数区******/  void main(void) {         u8 num=0;         P3M0=0xFF;                                                           //设P3口为推挽输出         P3M1=0x00;         RSTCFG=0xef;                                                //设P5.4为IO口 //        P5M0=0xef;                                                         //设P5.4为准双向口 //        P5M1=0xef;         P5M0=0x20;                                                         //设P5.4为准双向口,P5.5为推挽输出         P5M1=0x00;         //P3=0x00;                                                         //初始化P3口为低电平         LED1=0,LED2=0,LED3=0,LED4=0;         LED5=1;                                                                 //P5.5为高电平         //KEY=0;         while(1)         {                 if(KEY==1)                                                  //如P5.4为高电平                 {                                   LED5=0;                                                           //P5.5输出低电平                 delay(290);                 //P3=0x00;                 LED1=LED2=LED3=LED4=0;                 delay(290);                 LED1=1,LED2=0,LED3=0,LED4=0;                 delay(290);                 LED1=1,LED2=1,LED3=0,LED4=0;        //LED灯流水点亮                 delay(290);                 LED1=1,LED2=1,LED3=1,LED4=0;                 delay(290);                 LED1=1,LED2=1,LED3=1,LED4=1;                 delay(290);                  }                                    {                   if(KEY==0)                 {                  //P3=0x00;                 LED1=LED2=LED3=LED4=0;                 delay(3000);                 LED5=1;                 }                 }                          } } /************延时3秒****/ void delay(u16 Count) {         u8 i,j;         while(Count--)         {         for(i=0;i<50;i++)                 for(j=0;j<20;j++);         } } 这个程序我写来达不到想要的要求。

网友B:
描述的有些没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个,不要沉了,那位大神帮看看。#include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 ...

你这程序排下版,方便我们看啊

网友D:
最好把原理图放出来,没看明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程序也很乱,楼主整理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个,不要沉了,那位大神帮看看。#include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 ...

要设置一个触发信号状态标志。
#include <STC8.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端口引脚定义*****/
sbit KEY =P5^4;
sbit LED1=P5^5;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2;
sbit LED4=P3^3;
sbit LED5=P3^0;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u16 z);
/******主函数区******/
void main(void)
{
        bit sign=0;                //触发状态标志
        P3M0=0xFF;    //设P3口为推挽输出
        P3M1=0x00;
        P5M0=0x20;  //设P5.4为准双向口,P5.5为推挽输出
        P5M1=0x00;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LED5=1; //P5.5为高电平
        KEY =1; //不可以设低电平
        while(1)
        {
                if(KEY==1)//如P5.4为高电平
                {
                        delay(10);
                        if(KEY==1&&sign==0)
                        {
                                sign=1;
                                LED5=0;    //P5.5输出低电平
                                LED1=1,LED2=0,LED3=0,LED4=0;
                                delay(1000);
                                LED1=1,LED2=1,LED3=0,LED4=0;
                                delay(1000);
                                LED1=1,LED2=1,LED3=1,LED4=0;
                                delay(1000);
                                LED1=1,LED2=1,LED3=1,LED4=1;
                        }
                }
                else
                {
                        sign=0;
                        LED1=LED2=LED3=LED4=0;
                        delay(3000);
                        LED5=1;
                }
        }
}
/***********z*1ms延时***********/
void delay(u16 z) // 1T 11.0592MHz
{
        u16 i,j;
        for(i=z;i>0;i--)
                for(j=829;j>0;j--);//829
}

网友F:
那是while(1)和do-while(1)之间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要设置一个触发信号状态标志。

按大神的代码实际上机做了测试,在接入转向灯信号后流光灯没有实时给随转向信号流光,延时比转长时间后才流光一次,大部份时间是LED5在亮。我试做把LED5及上面的延时去除后,流光可以正常随信号流光。这样的话就没有日行灯的功能了。请问大神这种情况是LED5的延时有问题还是应该更改一下程序呢?

网友A:
像这样去掉就可以正常转向信号流光。
#include <STC8.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端口引脚定义*****/
sbit KEY =P5^4;
sbit LED1=P5^5;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2;
sbit LED4=P3^3;
sbit LED5=P3^0;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u16 z);
/******主函数区******/
void main(void)
{
        bit sign=0;                //触发状态标志
        P3M0=0xFF;    //设P3口为推挽输出
        P3M1=0x00;
        P5M0=0x20;  //设P5.4为准双向口,P5.5为推挽输出
        P5M1=0x00;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LED5=1; //P5.5为高电平
        KEY =1; //不可以设低电平
        while(1)
        {
                if(KEY==1)//如P5.4为高电平
                {
                        delay(1);
                        if(KEY==1&&sign==0)
                        {
                                sign=1;
                                LED5=0;    //P5.5输出低电平
                                LED1=1,LED2=0,LED3=0,LED4=0;
                                delay(150);
                                LED1=1,LED2=1,LED3=0,LED4=0;
                                delay(150);
                                LED1=1,LED2=1,LED3=1,LED4=0;
                                delay(150);
                                LED1=1,LED2=1,LED3=1,LED4=1;
                        }
                }
                else
                                {
                        sign=0;
                        LED1=LED2=LED3=LED4=0;
                     //   delay(600);
                     //   LED5=1;
                }
        }
}
/***********z*1ms延时***********/
void delay(u16 z) // 1T 11.0592MHz
{
        u16 i,j;
        for(i=z;i>0;i--)
                for(j=829;j>0;j--);//829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大神的代码实际上机做了测试,在接入转向灯信号后流光灯没有实时给随转向信号流光,延时比转长时间后才 ...

我不开车,也不能完全清楚你用术语表述的准确含义。在我看来就是:常态KEY低电平,LED5亮,LED1~4熄。转向(暂态)KEY高电平,LED5熄,LED1~4逐个点亮并保持到恢复常态。如果楼主把电路图发上来,再用普通方式表述可能改后程序更接近需求。毕竟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关系。对LED5要延时3秒的意义还是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不开车,也不能完全清楚你用术语表述的准确含义。在我看来就是:常态KEY低电平,LED5亮,LED1~4熄。转 ...

这是原理图,现在大神给的程序不能随车转向来流光,程序运行时总会检测到非信号时的延时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不开车,也不能完全清楚你用术语表述的准确含义。在我看来就是:常态KEY低电平,LED5亮,LED1~4熄。转 ...

换一种说法:转向灯信号为每1秒间隔的方波信号,每接收一次高电平信号时LED1-LED4流光一次,当停止3秒没有高电平信号接收后,LED5输出高电平点亮。这样描述的话可不可以实现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程序排下版,方便我们看啊

原理图及程序都有上传,转向灯信号为每1秒间隔的方波信号,每接收一次高电平信号时LED1-LED4流光一次,当停止3秒没有高电平信号接收后,LED5输出高电平点亮。这样描述的话可不可以实现呀。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要设置一个触发信号状态标志。

在此谢谢大神的程序修改,让我进一步学习到标志位及计时器的应用,也让我这个程序完美的实现了我想要的功能,再次感谢大神的解答及帮助。

网友G:
买一个学习板,里面全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要设置一个触发信号状态标志。

你这个写程序的页面怎么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