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0-10-30):
图中的二极管,上面标有H2,如何知道它的详细参数,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这个要自己在网上查,可以在τ 宝上搜索:丝印H2,你上面这几个二极管我搜到的是"MMSZ5242B 丝印H2 SOD-123 12v稳压二极管"

网友B:
MMSZ5242B, 12V稳压二极管,丝印H2 封装SOD-123 。

网友C:
这是12稳压二极管MMSZ5242B,丝印H2 封装SOD-123,我之前用过,你可以直接在τ 宝或某度直接搜索这个丝印,基本可以断定是哪一款型号了,就找到对应的规格书了解,谢谢

网友D:
丝印H2,你上面这几个二极管我搜到的是"MMSZ5242B 丝印H2 SOD-123 12v稳压二极管

网友E:
稳压二极管

网友F:
12V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SZ5242B, 12V稳压二极管,丝印H2 封装SOD-123 。

资料都附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