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或者其他仪器检测出磨掉型号的芯片?

楼主(2020-10-30):
就是给一堆芯片把型号磨掉,然后选出cd4511,怎么用万用表,或者别的什么仪器测量出来。

网友A:
CD4511是BCD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按其真值表条件筛查不算太难。如果判断磨掉型号未知数字IC型号比较难。

网友B:
你也是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511是BCD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按其真值表条件筛查不算太难。如果判断磨掉型号未知数字IC型号比较难。

能不能测量哪两脚电阻值什么的分辨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测量哪两脚电阻值什么的分辨出来呢

数字电路只能通过逻辑关系来判断,不可能通过测量哪两脚阻值关系判断。不同厂家工艺不同,管脚之间呈现的阻值有差异,甚至同一厂家不同批次的产品都有可能有少许差异。用万用表测量哪两脚阻值关系判断近似天方夜谭,除非楼主对某些芯片积累了大量的测量经验。笔者有几次成功判断的经历。那是以实际电路绘出原理图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关系做出的正确判断。也有打磨不彻底,肉眼无法观察。滴少许酒精,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残留字迹,缩小查找范围,最终正确判断的经历。

网友C:
抄板子吗?磨掉丝印,基本不可能量出来的,如果能量出来那就神奇了

网友D:
如果IC型号被擦除并且有很多,则很难测试。

网友E:
如果你只是”给一堆芯片把型号磨掉,然后选出cd4511“,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自制一个CD4511的应用电路,直接把”芯片“插上去,能正常工作的挑选出来。

网友F:
从外围电路大概可以推断出芯片功能从而猜想出可能的型号,如果单一个芯片还是打磨过的一般人是没可能除非是平时靠鼻子嗅出型号的那类

网友G:
如果是74LS 和CD系列的逻辑门芯片可以用带逻辑测试的编程器测出来。

网友H:
用万用表?不行吧。你拷程序时试型号还差不多,选的规格对了程序才能运行

楼主:
给3脚接GND,4脚接1v,vcc。abcdefg脚输出电压差不多的高电平,这样可以分辨cd4511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只能通过逻辑关系来判断,不可能通过测量哪两脚阻值关系判断。不同厂家工艺不同,管脚之间呈现的 ...

ne555,不是可以测1,5两脚阻值为10k。5,8两脚为5k来分辨吗,虚心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ne555,不是可以测1,5两脚阻值为10k。5,8两脚为5k来分辨吗,虚心请教

现在的555是用MOS管,分压电阻也不是3个5K。除了抄板,不会有人刻意从废旧堆里找未知数字芯片。因为得不偿失。

网友I:
在一堆没有兼容芯片的情况下,可以OS特性来确定地;(管脚顺序不一样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了两款兼容芯片,这就搞不定了

网友J:
这个很难的,每一批次阻值都有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555是用MOS管,分压电阻也不是3个5K。除了抄板,不会有人刻意从废旧堆里找未知数字芯片。因为得不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