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S52+SIM300 GPRS的远程控制系统程序

楼主:
/****************************************************************************************
* 文件名称:SIM300.c
* 说明:本文件为单片机控制GPRS模块程序文件
* 功能:单片机控制SIM300模块拨打电话
* 修改:无
* 版本:1.0.0
* 作者:YuanDong
* 时间:2009.8.5
*****************************************************************************************/
#include <51re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定义*/

#include <Target.h>
#include <Target.c>    //串口发送接收程序

#define PWR_ON   P2.5      //SIM300模块供电脚
#define PWR_Key  P2.4      //SIM300上电控制脚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define                AT_SEND_OK         0    //AT命令发送OK

uchar strcall[]="ATD15851861610";  //要拨打的电话号码
uint len=15;                       //strcall[] 的长度
uint switch = 0;                   //SIM300 reset 成功

/*****************************************************************************************
*函数名称:init_IO(void)
*函数功能:单片机I/O初始化
*入口函数:无
*出口函数:无
*****************************************************************************************/
void init_IO(void)
{
    PWR_ON=0;
    PRW_KEY=0;
}
/*****************************************************************************************
*函数名称:SIM300_reset(void)
*函数功能:SIM300复位
*入口函数:无
*出口函数:SWITCH
*****************************************************************************************/
uint SIM300_reset(void)
{
   PWR_ON=1;           //GPRS PWR CTL on
   PWR_KEY=1;         //GPRS PWRKEY CTL hight

   delay_ms(3000);    //模块开启或关闭后等待3S

   PWR_KEY=0;        //pwrkey须先置高大于2s,再置低之后,才能正确复位模块

   delay_ms(2500);

   return SWITCH;

}
/*****************************************************************************************
*函数名称:SendAT(void)
*函数功能:发送AT命令
*入口函数:无
*出口函数:AT_SEND_OK
*****************************************************************************************/
uint SendAT(void)
{

        send_str(strcall[],len);  //调用 Target.c里的send_str()

        return AT_SEND_OK;
}
/*****************************************************************************************
*函数名称:void main(int argc, char **argv)
*函数功能:主函数
*入口函数:无
*出口函数:无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nt i,j,k,status;

   init_IO();        //I/O 初始化
   usart0_initial(); //串口初始化
   SIM300_reset();   //SIM300 复位

   for(i=0;i<10000;i++)
   for(j=0;j<100;j++)
   for(k=0;k<100;k++);   //延时一段时间

   status = SendAT();    //发送AT命令

   for(k=0;k<20000;k++);

   if(!status)
   {

     printf("GPRS link ok!");
   }
   else
   {

     printf("GPRS link error!");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0-11-02):
你这程序有点怪,那些初始化都放在主循环里,那运行起来都是在循环中,这样没必要吧

网友B(2020-12-17):
初始化放无限循环中?那不是一直无限次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