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时钟快了可以调整硬件解决吗?

楼主(2020-10-30):
单片机的时钟每小时快4分多钟,用的32.768晶振,电容22P的,可以更改硬件减慢时钟吗?没源码软件就不考虑了,尝试换用30.720晶振感觉没啥效果,求解决办法!定谢的!

网友A:
调电容大小选精度高的会好点

网友B:
有用到时钟芯片吗?晶振和电容都选用好的。如果电路不复杂还不如改改重写程序,加上GPS或者其它的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到时钟芯片吗?晶振和电容都选用好的。如果电路不复杂还不如改改重写程序,加上GPS或者其它的校时

你好!没有时钟芯片,分频的怎么更换晶振的频率时钟怎么没变化?由32.768换成30.720频率低了不少了感觉着

网友C:
应使用精度更高的电路元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没有时钟芯片,分频的怎么更换晶振的频率时钟怎么没变化?由32.768换成30.720频率低了不少了感觉着

最好给一个完整的电路图,就算草绘的也行,没有硬件型号和接线,我们也不好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