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在AP模式下怎么传输数据到手机(客户端)?

楼主(2020-10-30):
我想用51单片机结合ESP8266模块实现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和传输,目前碰到的一个问题是,ESP8266在AP模式下做服务器,手机连wifi后连接远程服务器做客户端,如何才可以把数据通过ESP8266发送到手机显示?
我原有的想法是,通过AT指令AT+CIPSEND发送数据到手机,但碰到的问题是这个指令似乎只能发送常量,
例如:printf("AT+CIPSEND=1,10/r/t");printf("HelloWorld");
如果第二句输入变量,例如printf("%s",str);假设str是一个字符数组,就不能显示。
我要怎样通过AT指令让它显示数据或者有其他方法?
希望各位大佬不吝指教!

网友A:
用sprint();把数据格式化成字符串,再发送字符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rint();把数据格式化成字符串,再发送字符串就好了

感谢指教,主要是ESP8266好像不能读printf("%s",str)这样的字符数组输入,只能读printf("0123456789")这种形式的输入,所以将数据格式化后再以指针的方式发送字符串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