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LCD1602 IO乱口理合驱动程序

楼主:
自己空闲的时间写了一下LCD1602的乱并口然后把各个IO口进行数据理合来输出控制LCD1602  有改善的请提出来
实验平台用的是野火指南者的STM32F103VET6的开发板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 @attention 注意: 本程序是LCD1602的乱口的数据传输的驱动适用于任意口的IO口
        * IO口一定要先初始化 不然无法使用
        *
**********************************************************************/
#include "lcd1602_luan.h"

//  sbit RS=P3^5;
//  sbit RW=P3^6;
//  sbit EN=P3^4;
//uchar  tab1[]="2020-09-30 wek:3";//第一行显示0123456789abcdef共16个字符
//uchar  tab2[]="    V temp:  . C"; //第二行显示时钟的模板

uint8_t  tab1_LUAN[]="C0:3.3V C1:3.3V ";//第一行显示0123456789abcdef共16个字符
uint8_t  tab2_LUAN[]="C2:3.3V C3:3.3V "; //第二行显示时钟的模板
uint8_t  tab3_LUAN[]="C4: . V C5: . V ";//第一行显示0123456789abcdef共16个字符
uint8_t  tab4_LUAN[]="                "; //第二行显示时钟的模板

uint8_t  tab5_LUAN[]="                ";//第一行显示0123456789abcdef共16个字符
uint8_t  tab6_LUAN[]="Temper:  .      "; //第二行显示时钟的模板

uint8_t  tab7_LUAN[]="    :  :     :  ";//第一行显示0123456789abcdef共16个字符
uint8_t  tab8_LUAN[]="   Temper:  .   "; //第二行显示时钟的模板

//数据处理函数
/********************************************************************
函数功能:把一个BYTE输入到LCD的数据引脚。
入口参数:dat:要写入LCD的数据。
返    回:无。
备    注:无。
********************************************************************/
/*
void SetLcdData(uint8_t dat)
{
    LCD_D0=((dat>>0)&0x01);
    LCD_D1=((dat>>1)&0x01);
    LCD_D2=((dat>>2)&0x01);
    LCD_D3=((dat>>3)&0x01);
    LCD_D4=((dat>>4)&0x01);
    LCD_D5=((dat>>5)&0x01);
    LCD_D6=((dat>>6)&0x01);
    LCD_D7=((dat>>7)&0x01);
}
*/
/**///////////////////////Pino Electronics////////////////////////**/
void SetLcdData(uint8_t dat)
{
    LCD_D0=((dat>>0)&0x01);
    LCD_D1=((dat>>1)&0x01);
    LCD_D2=((dat>>2)&0x01);
    LCD_D3=((dat>>3)&0x01);
    LCD_D4=((dat>>4)&0x01);
    LCD_D5=((dat>>5)&0x01);
    LCD_D6=((dat>>6)&0x01);
    LCD_D7=((dat>>7)&0x01);
}

/********************************************************************
函数功能:从LCD的数据引脚读取一个BYTE。
入口参数:无。
返    回:dat:从LCD读取的数据。
备    注:无。
********************************************************************/
/*
uint8_t GetLcdData(void)
{
        u8 dat=0;
        if(LCD_D0) dat|=0x01;
        if(LCD_D1) dat|=0x02;
        if(LCD_D2) dat|=0x04;
        if(LCD_D3) dat|=0x08;
        if(LCD_D4) dat|=0x10;
        if(LCD_D5) dat|=0x20;
        if(LCD_D6) dat|=0x40;
        if(LCD_D7) dat|=0x80;
        return dat;
}*/
/**///////////////////////Pino Electronics////////////////////////**/

/********************************************************************
函数功能:设置光标位置和AC寄存器地址。
入口参数:line:光标所在的行数,0表示第一行,1表示第二行;
                                        index:光标所在的列数,0表示第一列。
返    回:无。
备    注:1602屏可显示两行,每行16个字符,地址分别为00H-0FH,40H-4FH。
********************************************************************/
/*
void Lcd1602SetAC(u8 line, u8 index)
{
        u8 base;
        if (line==1)
                base=0xC0;
        else if(line==0)
                base=0x80;
        else
                return;
        Lcd1602WriteCmd(base+index);                        //设置RAM地址
}
*/
/**///////////////////////Pino Electronics////////////////////////**/

void LCD1602_LUAN_Write_com(uint8_t com)
{
        RS_LUAN=0;        RW_LUAN=0; EN_LUAN=0;
//        P0=com;
        SetLcdData(com);
        EN_LUAN=1;
        delay_ms(5);//必要的延时
        EN_LUAN=0;           //下降沿,LCD1602开始工作
}

void LCD1602_LUAN_Write_data(uint8_t date)
{
        RS_LUAN=1;        RW_LUAN=0; EN_LUAN=0;
//        P0=date;
        SetLcdData(date);
        EN_LUAN=1;                //先拉高
        delay_ms(5);//必要的延时
        EN_LUAN=0;       //下降沿,开始写入有效数据
}

void LCD1602_LUAN_Init(void)
{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0x08为关显示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06);  //自动右移光标,0x04为左移光标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80);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

void lcd1602_LUAN_dis1(void)        //显示模板函数
{
        uint8_t i;        //定义一个变量i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80); //定义第一行
         for(i=0;i<16;i++)         //从数组1调用16个字符
         {
                 LCD1602_LUAN_Write_data(tab1_LUAN[i]);  //调用第一行数组数据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80+0x40); //定义第二行
         for(i=0;i<16;i++)//从数组调用16个字符
         {
                LCD1602_LUAN_Write_data(tab2_LUAN[i]); //从数组2调用16个字符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
}

void lcd1602_LUAN_dis2(void)        //显示模板函数
{
        uint8_t i;        //定义一个变量i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80); //定义第一行
         for(i=0;i<16;i++)         //从数组1调用16个字符
         {
                 LCD1602_LUAN_Write_data(tab3_LUAN[i]);  //调用第一行数组数据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80+0x40); //定义第二行
         for(i=0;i<16;i++)//从数组调用16个字符
         {
                LCD1602_LUAN_Write_data(tab4_LUAN[i]); //从数组2调用16个字符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
}

void lcd1602_LUAN_dis3(void)        //显示模板函数
{
        uint8_t i;        //定义一个变量i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80); //定义第一行
         for(i=0;i<16;i++)         //从数组1调用16个字符
         {
                 LCD1602_LUAN_Write_data(tab7_LUAN[i]);  //调用第一行数组数据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80+0x40); //定义第二行
         for(i=0;i<16;i++)//从数组调用16个字符
         {
                LCD1602_LUAN_Write_data(tab8_LUAN[i]); //从数组2调用16个字符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
}

//        /******************LCD1602显示时间*********************/

//        void lcd1602_dis2()         //显示时间
//        {
//        LCD1602_dw(2,7,shi/10) ;          //第二行 的第8位装秒的十位
//        LCD1602_dw(2,8,shi%10) ;         //第二行 的第9位装秒的个位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9);//第二行 的第10个位置
//        LCD1602_Write_data(':');//送一个:
//        LCD1602_dw(2,10,fen/10) ;          //第二行 的第14位装秒的十位
//        LCD1602_dw(2,11,fen%10) ;         //第二行 的第15位装秒的个位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2);//第二行 的第13个位置
//        LCD1602_Write_data(':');//送一个:
//        LCD1602_dw(2,13,miao/10) ;          //第二行 的第14位装秒的十位
//        LCD1602_dw(2,14,miao%10) ;         //第二行 的第15位装秒的个位
//        }

void LCD1602_LUAN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LED_PORT_RCC_LUAN,ENABLE);//* 开启GPIO时钟
        /*  配置GPIO的模式和IO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LED_PIN1_LUAN;          //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E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选择你要设置的IO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设置速度
        GPIO_Init(LED_PORT1_LUAN,&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 ---E端口*/
        /************配置端口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LED_PIN2_LUAN;          //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F端口
        GPIO_Init(LED_PORT2_LUAN,&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 ----F端口*/

}

/************************************************************
使用

void main(void)
{
        LCD1602_GPIO_Init();
    LCD1602_Init();
    lcd1602_dis1();
}

**********************************************************/

/********************************************************************
函数功能:设置光标位置和AC寄存器地址。
入口参数:line:光标所在的行数,0表示第一行,1表示第二行;
                                        index:光标所在的列数,0表示第一列。
                                        date :数字  数字变为对应字符需要 |0x30即可 +0x30
返    回:无。
备    注:1602屏可显示两行,每行16个字符,地址分别为00H-0FH,40H-4FH。
特定位置显示特定数值
********************************************************************/
void Lcd1602_LUAN_SetAC_Date(u8 line, u8 index,u8 date)
{
        u8 base;
        if (line==1)
                base=0xC0;
        else if(line==0)
                base=0x80;
        else
                return;
        LCD1602_LUAN_Write_com(base+index);                        //设置RAM地址
        LCD1602_LUAN_Write_data(date);               //输入要显示的数据
}

/*********************************************************
特定位置显示特定数值
************************************************************/

//第一行的界面设置函数
/********************************************************************
函数功能:设置光标位置和AC寄存器地址。第一行的界面设置函数
入口参数:                        index:光标所在的列数。
                                        date :数字  数字变为对应字符需要 |0x30即可 +0x30
返    回:无。
备    注:1602屏可显示两行,每行16个字符,地址分别为00H-0FH,40H-4FH。
特定位置显示特定数值
********************************************************************/
void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u8 index,u8 date)
{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80+index);                        //设置RAM地址
        LCD1602_LUAN_Write_data(date);               //输入要显示的数据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

//第二行的界面设置函数
/********************************************************************
函数功能:设置光标位置和AC寄存器地址。第二行的界面设置函数
入口参数:                        index:光标所在的列数。
                                        date :数字  数字变为对应字符需要 |0x30即可 +0x30
返    回:无。
备    注:1602屏可显示两行,每行16个字符,地址分别为00H-0FH,40H-4FH。
特定位置显示特定数值
********************************************************************/
void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u8 index,u8 date)
{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C0+index);                        //设置RAM地址
        LCD1602_LUAN_Write_data(date);               //输入要显示的数据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

//自己做的稳定的不会闪烁的界面1
void LCD1602_LUAN_Interface_1(void)
{
        //第一行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0,'C');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0');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4,'.');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6,'V');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7,' ');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8,'C');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9,'1');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0,':');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4,'V');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5,' ');

        //第2行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0,'C');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1,'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4,'.');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6,'V');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7,' ');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8,'C');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9,'3');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10,':');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1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14,'V');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15,' ');

}

//自己做的稳定的不会闪烁的界面2
void LCD1602_LUAN_Interface_2(void)
{
        uint8_t i=0;
        //第一行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0,'C');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4');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4,'.');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6,'V');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7,' ');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8,'C');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9,'5');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0,':');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4,'V');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5,' ');

        //第2行
        /*
        LCD1602_Display_line1(0,'C');
        LCD1602_Display_line1(1,'2');
        LCD1602_Display_line1(2,':');
        LCD1602_Display_line1(4,'.');
        LCD1602_Display_line1(6,'V');
        LCD1602_Display_line1(7,' ');

        LCD1602_Display_line1(8,'C');
        LCD1602_Display_line1(9,'3');
        LCD1602_Display_line1(10,':');
        LCD1602_Display_line1(12,'.');
        LCD1602_Display_line1(14,'V');
        LCD1602_Display_line1(15,' ');
        */
        //第2行
        LCD1602_LUAN_Write_com(0x80+0x40); //定义第二行
         for(i=0;i<16;i++)//从数组调用16个字符
         {
                LCD1602_LUAN_Write_data(tab4_LUAN[i]); //从数组2调用16个字符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
}

//自己做的稳定的不会闪烁的界面3
void LCD1602_LUAN_Interface_3(void)
{
                //第一行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0,'C');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0');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4,'.');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6,'V');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7,' ');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8,'C');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9,'1');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0,':');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4,'V');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1(15,' ');

        //第2行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0,'C');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1,'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4,'.');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6,'V');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7,' ');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8,'C');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9,'3');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10,':');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12,'.');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14,'V');
        LCD1602_LUAN_Display_line2(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