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GPS授时语音报时的大数字万年历制作 附单片机程序 DS12C887 DS3231芯片

楼主:
制作出来的万年历实物图如下,走时非常精准:

提醒:
1、所有标 C1、C2、C3、R1的元件先不用安装,主要为抗干扰预留,若在使用中不正常才可安装。
2、所有电阻阻值前标“*”表示该电阻可根据LED元件性能或个人使用习惯浮动调节。
3、如果使用mini_USB,需要一定的焊接功夫。可先将焊锡加在5个引脚焊盘上。
4、不能使用劣等供电电源,板子上很多芯片都怕高频干扰!

注意:
1、在有GPS连接的情况下,+、-、EXIT 无效,短按MOD可强制GPS校时。
2、冒号闪烁开关、整点报时开关变量保存入24C02,断电不丢失。
3、调时中,秒不可调整。调到分钟时秒自动回零。
4、调时中可随时按EXIT不保存退出,也可以一直按MOD保存退出。

P0 :DS12C887-AD

//max7219
sbit DIN  = P1^0;
sbit LOAD = P1^1;
sbit CLK  = P1^2;

//控制冒号是否闪烁
sbit BLK  = P1^3;

//按键 MOD + - EXIT
sbit K1  = P1^4; //K1-调时设置,长按进入时间设置;短按作为日期时间下一项。当gps有效时,短按以gps时间校时
sbit K2  = P1^5; //K2-调时中作+,    运行中作为报时
sbit K3  = P1^6; //K3-调时中作-,    (运行中可留作12/24模式切换)
sbit K4  = P1^7; //K4-调时中作确认、返回;运行中作是否报时选择键

//DS3231,24C02
sbit SCL= P2^0;
sbit SDA= P2^1;

P2^2 : DHT11

//语音报时指示灯
sbit SND  = P2^3;

//DS12C887 控制IO
sbit DS  = P2^4;   //兼做电波钟BPC的P0控制
sbit RW  = P2^5;
sbit AS  = P2^6;
sbit CS  = P2^7;

P3^0 :串口RXD
P3^1 :串口TXD

//DS3231 SQW
sbit INT0= P3^2;

//PWM语音芯片
sbit BUSY = P3^3;
sbit DATA = P3^4;
sbit RST  = P3^5;

P3^6 : 红外;
P3^7 : DS18B20;

供电电路:
一、电源预留宽电压输入降压:
1、1117-5
2、7805
若有5V电源,可以将降压芯片输入输出短接。

二、电源输入滤波部分可根据使用的电源质量酌情考虑

三、1.5KE68CA为双向过压保险设计,可无视!

四、部分器件使用3.3V电压,因此使用1117-3.3。输出必须22uF和0.1uF滤波。

24C02是存储冒号是否闪烁及整点报时开关

万年历语音报时芯片与τ 宝原版芯片不一样,地址向后错一位。

原版芯片开机送电产生脉冲即会播报第一个地址“零”,新版定制芯片把第一个地址留空。而且在地址最后额外增加了3个语音:猫叫、老鼠叫、猫叫老鼠叫混合。

语音芯片有3个接口:
SPK1_1、SPK1_2并联,哪个使用方便就接哪个。喇叭建议8Ω/0.25--0.5W
SPK2_1 为放大语音,一般不建议使用。

//89C52RC + 11.0592M
//语音报时,手动调时,gps授时,电脑校时
//GPS有效信号(VA)稳定达10分钟后自动校时
//电脑可串口发送数据强制校时 GPRMC,024813.640,,,,,,,,150706,X
//                                                         标志头         时分秒                          日月年 标志尾
//DS3231 SQW已引入中断P3.2,但本程序未使用外部中断
//2016.5.10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nongli.h"
#include "iic.h"
/********************************************************************************************************************
                以下为GPS部分定义
因时间关系,gps数据应该加校验处理,防止出现乱码情况,虽然gps被干扰的情况很罕见。待其他有精力的玩家来解决
********************************************************************************************************************/
//GPS数据存储数组
u8 time[6];        //时间
u8 date[6];        //日期
bit va;                           //有效
bit QJ;                           //电脑发送强制校时信号
bit tswc;                   //调时完成标志

//串口中断需要的变量
u8 seg_count;        //逗号计数器
u8 dot_count;        //小数点计数器
u8 byte_count;        //位数计数器

u8 mode;                //0:结束模式,1:命令模式,2:数据模式
u8 buf_full;            //1:整句接收完成,相应数据有效。0:缓存数据无效。
u8 cmd[5];            //命令类型存储数组

typedef  struct        _TIMER          /** 作时区转换时需要用到年、月、日进一 **/
{
    u8 Hour;
    u8 Min;
    u8 Sec;
    u8 Day;
    u8 Mon;
    u8 Year;
} TIMER;
TIMER BjTime;

void InitBps();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TCToLocal(TIMER *GPS_DataTmp);  //时区转换
void Set_DStime(u8 sel);
void GetGpsTime(void);
void FormatString(char *p);
void updatetime();

int gpscount=0;  //gps有效计时

/////////////////////////////////////
sbit DIN  = P1^0;
sbit LOAD = P1^1;
sbit CLK  = P1^2;

sbit BUSY = P3^3;
sbit DATA = P3^4;
sbit RST  = P3^5;

/********按键部分 按键采用定时器配合状态机        **/
bit  TS_Mode;//调时标志
u8   Tcount;  //10ms计数

xdata        uint        F_50ms_Loop                =        0;
xdata        uint        F_500ms_Loop        =        0;

bit        F_50ms        =        1;
bit        F_500ms        =        1;

u8   KeyValue;

sbit K1  = P1 ^ 4; //K1-调时设置,长按进入时间设置;短按作为日期时间下一项。当gps有效时,短按以gps时间校时
sbit K2  = P1 ^ 5; //K2-调时中作+,        运行中作为手动报时
sbit K3  = P1 ^ 6; //K3-调时中作-,        运行中作冒号闪烁开关
sbit K4  = P1 ^ 7; //K4-调时中作确认、返回;运行中作整点报时开关

sbit BLK  = P1 ^ 3;         //冒号是否闪烁
sbit SND  = P2 ^ 3;         //语音报时指示灯
bit bs;
bit ss,sb;  //冒号闪烁标志

void key_scan(void);
void Led_Flash(u8 n,bit f);

u8   DStime[8]={0,0,0,0,0,0,0,0};//秒,分,时,周,日,月,年,温度
u8   S[7]={0,0,0,0,0,0,0};//调时时的中间变量

bit sound;//报时指示灯标志 是否允许报时
u8 spkcount;//报时段参数

u8 e;//对应调时的位置
u8  item, max, mini;

void FormatDT();

void Delay_50us(uint t)        //50us延迟函数
{
     u8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speak(uint z)      //赋值变量 Z  Z等于几就播放第几段
{
    RST = 1;                          //语音芯片的复位脚为高电平//
    Delay_50us(4);      //持续 200us//
    RST = 0;                          //然后复位脚置零//
    Delay_50us(4);
        z++;                                /*自己定制语音芯片后移一位,如果使用原版报时芯片,此句应删除*/
    while(z > 0)            //若 Z等于 0 则不工作,若大于 0则继续自减//
    {
        DATA = 1;                  //data 脚位为高电平//
        Delay_50us(3);    //持续 100us//
        DATA = 0;                  //然后置零//
        Delay_50us(3);    //持续 100us这三句的意思就是发从一个 100us的脉冲(高低各 100us)//
        z--;             //z 自减完成后开始播放对应的语音(因为z 是几就播放第几段)//
    }
}

//          八点整
//    八点  零一分
//    八点  十  分
//    八点  十一分
//    八点二十  分
//          八点二十一分
//  十一点
//二十  点
//二十一点
void baoshi()//7--21点报时
{
          if(spkcount<1 || spkcount>9) return;

//第二级MAX7219写入字(16位)

void WriteWord_2 (u8 addr, u8 num) //发现与第二及第三块相连的数码管闪烁,增加了空操作后就不闪烁了!!
{
    LOAD = 0;
    _nop_();
    SendChar (NoOp);
    _nop_();
    SendChar (0);

    _nop_();
    SendChar (addr);
    _nop_();
    SendChar (num);
    _nop_();
    SendChar (NoOp);
    _nop_();
    SendChar (0);
    _nop_();

    LOAD = 1;
}

//            向第三级MAX7219写入字(16位)
void WriteWord_1 (u8 addr, u8 num) //发现与第二及第三块相连的数码管闪烁,增加了空操作后就不闪烁了!!
{
    LOAD = 0;
    _nop_();
    SendChar (NoOp);
    _nop_();
    SendChar (0);
    _nop_();
    SendChar (NoOp);
    _nop_();
    SendChar (0);
    _nop_();
    SendChar (addr);
    _nop_();
    SendChar (num);
    _nop_();
    LOAD = 1;
}
void init()
{
    K1 = 1;
    K2 = 1;
    K3 = 1;
    K4 = 1;

        QJ=0;
        SND=1;//关
        sound=0;
        RST=0;
        DATA=0;
        Tcount=0;

        TS_Mode=0;
        KeyValue=0;
        tswc=0;

        ss=Read_02_Data(0);
        Delay_50us(40);

        SND=Read_02_Data(2);
        Delay_50us(40);

        clrwdt;
        bs=0;

}
void InitDis (void)
{
    WriteWord_1 (ScanLimit,ScanDigit-1);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Word_1 (DecodeMode,DecodeDigit);      /*设置译码模式*/
    WriteWord_1 (Intensity,IntensityGrade);    /*设置亮度*/
    WriteWord_1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设置电源工作模式*/

    WriteWord_2 (ScanLimit,ScanDigit-2);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Word_2 (DecodeMode,DecodeDigit);      /*设置译码模式*/
    WriteWord_2 (Intensity,IntensityGrade);   /*设置亮度*/
    WriteWord_2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设置电源工作模式*/

    WriteWord_3 (ScanLimit,ScanDigit);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Word_3 (DecodeMode,DecodeDigit);      /*设置译码模式*/
    WriteWord_3 (Intensity,IntensityGrade);    /*设置亮度*/
    WriteWord_3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设置电源工作模式*/
}
/*日期、时间设置函数---------------------------------------------------------*/

void        GetDateTime()        //获取DS3231当前日期和时间
{
                u8        Tmp,i;
                for(i=0;i<7;i++)
                {
                    if(i==3)         //星期不理睬
                           continue;
                        Tmp=read_random(i);
                        if(i==2)
                                Tmp&=0x3f;        //时的格式单独处理
                        DStime[i]        =        BCD2HEX(Tmp);
                }
}
void        ShowTime(bit b)        //更新信息
{
        WriteWord_2 (Digit4, DStime[0]/10);
        WriteWord_2 (Digit5, DStime[0]%10);
                if(gpscount)
                {
                    WriteWord_3 (Digit4, BjTime.Sec/10);   //测试gps走时
                    WriteWord_3 (Digit5, BjTime.Sec%10);
                }
           if(b) //更新全部信息
           {
                if(DStime[3]==0 ||DStime[3]==7)         //星期日=8
                        DStime[3]=8;
                DStime[7]=read_temp() ;

                WriteWord_2 (Digit0, DStime[2]<10 ? 0x0F:DStime[2]/10);
                WriteWord_2 (Digit1, DStime[2]%10);
                WriteWord_2 (Digit2, DStime[1]/10);
                WriteWord_2 (Digit3, DStime[1]%10);

                        WriteWord_1 (Digit0, DStime[6]/10);
                WriteWord_1 (Digit1, DStime[6]%10);
                WriteWord_1 (Digit2, DStime[5]<10?0x0F:1);
                WriteWord_1 (Digit3, DStime[5]%10);
                WriteWord_1 (Digit4, DStime[4]<10?0x0F:DStime[4]/10);
                WriteWord_1 (Digit5, DStime[4]%10);
                WriteWord_1 (Digit6, DStime[3]);

                WriteWord_3 (Digit0, month_moon<10? 0x0F:1);
                WriteWord_3 (Digit1, month_moon%10);
                WriteWord_3 (Digit2, day_moon<10? 0x0F:day_moon/10);
                WriteWord_3 (Digit3, day_moon%10);

                        if(!gpscount)
                        {
                        WriteWord_3 (Digit4, 0x0F);   //无湿度计
                        WriteWord_3 (Digit5, 0x0F);
                        }
                if(DStime[7]<128)//正数时直接显示
                {
                                WriteWord_3 (Digit6, DStime[7] / 10);
                                WriteWord_3 (Digit7, DStime[7] % 10);
                }
                else
                {
                                WriteWord_3 (Digit6, 0x0A);//负数显示 -
                                WriteWord_3 (Digit7, DStime[7] % 10);        //零下只显示一位
                }

                }
}
void        Led_Flash(u8 n,bit f)        //调试时闪烁提示效果
{
    if(n < 3)
    {
        if(f)
        {
            WriteWord_1 (n*2 + 1, 0x0F);
            WriteWord_1 (n*2 + 2, 0x0F);
        }
        else
        {
            WriteWord_1 (n*2 + 1, S[n] / 10);
            WriteWord_1 (n*2 + 2, S[n] % 10);
        }
    }
    else
    {
                if(f)
        {
            WriteWord_2 ((n-4)*2 + 1, 0x0F);
            WriteWord_2 ((n-4)*2 + 2, 0x0F);

        }
        else
        {
            WriteWord_2 ((n-4)*2 + 1, S[n] / 10);
            WriteWord_2 ((n-4)*2 + 2, S[n] % 10);
        }

    }
}
void updatetime()
{
        u8 i;
                S[3]= Conver_WEEK( S[0], S[1], S[2]);
                if(S[3]== 0)
                   S[3]=7;
        for(i = 0; i < 7; i++)
        {
            if(S[i] != DStime[6-i])
                ModifyTime(6-i, S[i]);
        }
}
//按键扫描,定时10ms执行一次
static u8 KeyScan(void)
{
    if(K1 == 0)return KEY_VALUE_1 ;
    if(K2 == 0)return KEY_VALUE_2 ;
    if(K3 == 0)return KEY_VALUE_3 ;
    if(K4 == 0)return KEY_VALUE_4 ;
    return KEY_NULL ;
}
u8  GetKey(void)
{
    static u8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static u8 s_u8KeyTimeCount = 0 ;
    static u8 s_u8LastKey = KEY_NULL ;  //保存按键释放时候的键值
    u8 KeyTemp = KEY_NULL ;
    KeyTemp = KeyScan() ;        //获取键值
    switch(s_u8KeyState)
    {
            case KEY_STATE_INIT :
            {
                if(KEY_NULL != (KeyTemp))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WOBBL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WOBBLE :      //消抖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PRESS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PRESS :
            {
                if(KEY_NULL != (KeyTemp))
                {
                    s_u8LastKey = KeyTemp ; //保存键值,以便在释放按键状态返回键值
                    KeyTemp |= KEY_DOWN ;  //按键按下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LONG ;
                }
                else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LONG :
            {
                if(KEY_NULL != (KeyTemp))
                {
                    if(++s_u8KeyTimeCount > KEY_LONG_PERIOD)
                    {
                        s_u8KeyTimeCount = 0 ;
                        KeyTemp |= KEY_LONG ;  //长按键事件发生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CONTINUE ;
                    }
                }
                else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CONTINUE :
            {
                if(KEY_NULL != (KeyTemp))
                {
                    if(++s_u8KeyTimeCount > KEY_CONTINUE_PERIOD)
                    {
                        s_u8KeyTimeCount = 0 ;
                        KeyTemp |= KEY_CONTINUE ;
                    }
                }
                else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RELEASE :
            {
                s_u8LastKey |= KEY_UP ;
                KeyTemp = s_u8LastKey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KeyTemp ; //返回键值
}
void  KeyProc(void)
{
                u8 i;
        if(!va && !TS_Mode && 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LONG))   //无gps+长按K1进入调时
        {
            TS_Mode = 1;                //进入调时模式
            for(i = 0; i < 7; i++)
            {
                S[i] = DStime[6 - i];
            }
        }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DOWN))
        {
            if(TS_Mode)                //在调时状态下进入下一项设置
            {
                if(S[e] != DStime[6 - e] || e>4)
                {
                    ModifyTime(6 - e, S[e]);
                    DStime[6 - e] = S[e];
                }

                e++;
                if(e == 3) //跳过调整星期
                    e++;

                if (e == 5)        //调到分钟时,秒置零
                {
                                        S[6]=0;
                            WriteWord_2 (5, 0);
                            WriteWord_2 (6, 0);
                                }
                if (e > 5)
                {
                    ModifyTime(0, 0);
                                        e = 0;
                    TS_Mode = 0;                                //修改退出
                                        tswc=1;
                }
            }

            if(va)                   //有gps按下即强制校时
            {
                GetGpsTime();
                updatetime();
            }
        }

        if(KeyValue == (KEY_VALUE_2 | KEY_DOWN))        //+
        {
            if(TS_Mode)
            {
                item = S[e];
                item++;//数加 1
                Set_DStime(e);
            }
            else //运行中做报时键
            {
                sound = 1;
                spkcount = 9;
            }
        }
        if(KeyValue == (KEY_VALUE_3 | KEY_DOWN))        //-
        {
            if(TS_Mode)
            {
                item = S[e];
                                if(item == 0)
                                {
                                        if(e==4)
                                                item=23;
                                         else
                                                item=59;
                                }
                                else
                item--;//数减 1
                Set_DStime(e);
            }
                        else
                        {
                                ss=~ss;         //闪烁
                                sb=1;
                        }
        }

        if(KeyValue == (KEY_VALUE_4 | KEY_DOWN))        //EXIT
        {
            if(TS_Mode)
            {
                TS_Mode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updatetime();
                                tswc=1;
            }
            else
            {
                SND = ~SND;                          /**  运行模式中 K4 作语音报时切换键  **/
                                bs=1;
            }
        }
}

void main()//主函数
{
    u8 Temp, TempT;
    u8 i = 0;
    u8 ee = 0;
    bit d = 0;
    e = 0;
    TempT = Temp = 0;

    init();
    InitDis ();
    InitBps();
    Delayms(100);

    GetDateTime();

    Conversion( DStime[6], DStime[5], DStime[4]);
    DStime[3] = Conver_WEEK( DStime[6], DStime[5], DStime[4]);
    ShowTime(1);

    BLK = 0;
    clrwdt;

    while(1)//进入无限循环
    {
        if(TS_Mode  == 0)         //运行模式
        {
            if(F_50ms)        //50ms标志
            {
                GetDateTime();
                F_50ms        =        0;
            }

            if(QJ)        //电脑发送的校时信息
            {
                GetGpsTime();
                updatetime();
                                tswc=1;
                QJ = 0;
            }

            if(Temp != DStime[0]) //不用频繁更新,有变化才更新一次
            {
                if(va && TempT != BjTime.Sec) //如果接收到GPRMC有效数据
                {
                    TempT = BjTime.Sec;
                    if(gpscount++ == 600) //持续有效达10分钟即自动校时,可根据GPS性能调整
                    {
                        GetGpsTime();
                        updatetime();
                    }
                    if(gpscount > 86400) //若gps挂机超过1天则回零
                        gpscount = 0;
                }
                else
                {
                    gpscount = 0;
                    va = 0;
                }

                if(DStime[0] == 0 ||  tswc)  //每分钟或调时完成全部刷新
                {
                    if(DStime[1] == 0)        //每小时
                    {
                        //Conversion( DStime[6], DStime[5], DStime[4]);
                        //DStime[3]        = Conver_WEEK( DStime[6], DStime[5], DStime[4]);

                        if(DStime[2] > 6 && DStime[2] < 22 )        //7--21点报时
                        {
                            InitDis ();//每小时初始化一次
                                                        if(!SND )
                                                        {
                                                                sound = 1;         //整点报时
                                    spkcount = 9;
                                                        }
                        }
                                                else  //夜间节能模式
                                                {
                                                        WriteWord_1 (Intensity,0);
                                                        WriteWord_2 (Intensity,0);
                                                        WriteWord_3 (Intensity,0);
                                                }

                    }
                    Conversion( DStime[6], DStime[5], DStime[4]);
                    DStime[3]        = Conver_WEEK( DStime[6], DStime[5], DStime[4]);
                    ShowTime(1); //每分钟全部更新一次 ,调整完时间退出后全部更新一次
                    if(tswc)
                    {
                                                tswc = 0;
                    }

                }
                else
                    ShowTime(0);  //只更新秒

                Temp = DStime[0];

                                if(sb)
                                {
                                  Write_02_Data(0,ss);
                                  Delay_50us(40);
                                  sb=0;
                                }
                                if(ss)
                        BLK=~BLK;          //开启冒号闪烁
            }
            if(sound && BUSY)
            {
                baoshi();
                if(spkcount < 1 || spkcount > 20 )
                    sound = 0; //退出报时
            }
                        if(bs) //报时存储
                        {
                                  Write_02_Data(2,SND);
                                  Delay_50us(40);
                                  bs=0;
                        }

        }
        else
        {
            //调试状态,led应闪烁指示调整位
            if(F_500ms)        //500ms标志
            {
                d = ~d;
                if(e != ee )   //调整下一项时防止上一项不亮
                {
                    Led_Flash(ee, 0);
                    ee = e;
                }
                Led_Flash(e, d);

                F_500ms        =        0;
            }
            //if()        //进入调时超过5分钟后自动退出 (该功能略)
        }
        clrwdt;        //设置看门狗
    }
}

/*-----------------------------日期、时间设置函数-----------------------------*/
//被调数据加一或减一,并检查数据范围,写入3231指定地址保存
void ds_w(u8 sel)
{
    if(item > max) item = mini;         //查看数值是否在有效范围之内
    if(item < mini) item = max;         //如果数值小于最小值,则自动等于最大值
        S[sel]=item;
}
void Set_DStime(u8 sel)  //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加1并写入DS3231,函数参数是按动设置键的次数
{
    if(sel == 3 || sel == 6)  return; //星期不用设置
        /*        秒不用设置,调到分钟时,秒置零
        if(sel == 6)
    {
        max = 59;
        mini = 0;
        ds_w(sel);                  //被调数据加一或减一函数
    }
        //秒7,按动7次显示 调整秒钟
    //秒钟数据的最大值是59,最小值是0
        */

    if(sel == 5)
    {
        max = 59;
        mini = 0;
        ds_w(sel);

    }
        //分钟6,按动6次显示 调整分钟
    //分钟数据的最大值是59,最小值是0

    if(sel == 4)
    {
        max = 23;
        mini = 0;
        ds_w(sel);

    }        //小时5,按动5次显示 调整小时
    //小时数据最大值23,最小值是0

    if(sel == 2)
    {
        if(S[1] == 2 && S[0] % 4 != 0)
        {
            max = 28;    //平年2月28天
            mini = 1;
        }
        if(S[1] == 2 && S[0] % 4 == 0)
        {
            max = 29;    //闰年2月29天
            mini = 1;
        }
        if(S[1] == 1 || S[1] == 3 || S[1] == 5 || S[1] == 7 || S[1] == 8 || S[1] == 10 || S[1] == 12)
        {
            max = 31;    //31天的月份
            mini = 1;
        }
        if(S[1] == 4 || S[1] == 6 || S[1] == 9 || S[1] == 11)
        {
            max = 30;    //30天的月份
            mini = 1;
        }
……………………

网友A(2020-10-31):
感谢分享,最好能附上原理图和打板文件

网友B:
感谢分享,这个有点大

网友C(2021-03-02):
一乐原创

网友D(2021-08-19):
语音芯片建议用NVC080C系列的,可以改音量,内存也很大,资料上网找

网友E(2022-05-23):
描述的很详细,楼主辛苦!实际制作大部分都是贴片器件,焊接任务太大了,不易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分享

网友E:
资料丰富齐全,表述清晰明了,多谢分享!

网友E(2022-07-14):
今天仔细看了一遍,感觉大数码管电源5v电压似乎驱动不了,四个led串联至少要有7v以上的电压才可点亮,如何设计电源?应有详细描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最好能附上原理图和打板文件

非常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描述的很详细,楼主辛苦!实际制作大部分都是贴片器件,焊接任务太大了,不易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分享

贴片的最好焊了,胶水粘上热风枪随便吹吹就好

网友H(2023-10-28):
请教GPS模块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