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变量定义为unsigned long时8位数码管显示乱码

楼主(2020-10-31):
程序如下:#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code DUAN[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DUAN2[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WEI[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WEI2[8]={0xc7,0xcf,0xd7,0xdf,0xe7,0xef,0xf7,0xff};
void delay(uchar g)
{
  uchar x,y;
        for(x=g;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
         while(1)
        {
          for(i=0;i<10000000;i++)
          {
                        P3=0X01;
            P2=DUAN[i%10];
                        delay(20);
                        P3=0X00;

                        P3=0X02;
                        P2=DUAN[i/10%10];
                        delay(20);
                        P3=0X00;

                        P3=0X04;
                        P2=DUAN[i/100%10];
                        delay(20);
                        P3=0X00;

                        P3=0X08;
                        P2=DUAN[i/1000%10];
                        delay(20);
                        P3=0X00;

                        P3=0X10;
                        P2=DUAN[i/10000%10];
                        delay(20);
                        P3=0X00;

                        P3=0X20;
                        P2=DUAN[i/100000%10];
                        delay(20);
                        P3=0X00;

                        P3=0X40;
                        P2=DUAN[i/1000000%10];
                        delay(20);
                        P3=0X00;

                        P3=0X80;
                        P2=DUAN[i/10000000%10];
                        delay(20);
                        P3=0X00;
           }
  }
}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的模糊概念不止一个哦。
首先,先弄清楚段码在低层的真实用途。段码的数组定义成unsigned char类型就够了,不需要定义成long。
其次,数组的成员概念。你用long型量去做数组的角码,你是准备用多大的内存来存数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的模糊概念不止一个哦。
首先,先弄清楚段码在低层的真实用途。段码的数组定义成unsigned char ...

想从1加到99999999,数组定义的unsigned char 。本来在主函数里定义的变量i是unsigned int类型的,但是从1加到2万多就乱码了,所以我就想是不是unsigned int类型的变量范围太小了就改成unsigned long类型的,但还是乱码。想请给位师傅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的模糊概念不止一个哦。
首先,先弄清楚段码在低层的真实用途。段码的数组定义成unsigned char ...

对不起描述的太模糊了,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八位数管显示从一加到99999999,本来数组定义的是unsigned char类型,主函数里的变量i定义的unsigned int类型,但是这样只能加到3万多再往后加就乱码了,所以我想着是不是unsigned int类型的变量i范围太小了,所以就把i改成了unsigned long类型的,但是这样就直接乱码了,数组我已经改回unsigned char 类型的了。请各位帮忙看看代码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不用了各位,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描述的太模糊了,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八位数管显示从一加到99999999,本来数组定义的是unsigned char ...

仿真数码管显示乱码的原因不是数组用错类型,而是显示代码顺序有错和延时时间不当。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code DUAN[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DUAN2[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WEI[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WEI2[8]={0xc7,0xcf,0xd7,0xdf,0xe7,0xef,0xf7,0xff};
void delay(uint g)
{
        uint x,y;
        for(x=g;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
        while(1)
        {
                for(i=0;i<10000000;i++)
                {
                        P3=0X00;
                        P2=DUAN[i%10];
                        P3=0X01;
                        delay(1);

                        P3=0X00;
                        P2=DUAN[i/10%10];
                        P3=0X02;
                        delay(1);

                        P3=0X00;
                        P2=DUAN[i/100%10];
                        P3=0X04;
                        delay(1);

                        P3=0X00;
                        P2=DUAN[i/1000%10];
                        P3=0X08;
                        delay(1);

                        P3=0X00;
                        P2=DUAN[i/10000%10];
                        P3=0X10;
                        delay(1);

                        P3=0X00;
                        P2=DUAN[i/100000%10];
                        P3=0X20;
                        delay(1);

                        P3=0X00;
                        P2=DUAN[i/1000000%10];
                        P3=0X40;
                        delay(1);

                        P3=0X00;
                        P2=DUAN[i/10000000%10];
                        P3=0X80;
                        delay(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数码管显示乱码的原因不是数组用错类型,而是显示代码顺序有错和延时时间不当。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