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添加让液晶显示4行,运行keil4总有一个警告

楼主(2020-10-31):
#include<AT89X52.h>
unsigned char tab[]="  23:58:48";
unsigned char tab2[]="TIME";
#define lcdp P0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n=P3^7;
sbit led=P1^7;
sbit s1=P1^0;
sbit s2=P1^1;
sbit s3=P1^2;
unsigned char n,count,mu;
char ss=23,ff=58,mm=55;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char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д???
{
rs=0;
rw=0;
en=0;
lcdp=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 д????
{
rs=1;
rw=0;
en=0;
lcdp=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sj(unsigned add,unsigned date)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shi+0x30);
write_date(ge+0x30);
}
void init() // ?????
{
write_com(0x38); //???? 16x2 ????? 5x7 ???? 8 λ??????
write_com(0x06); // д?????????????????? 1
write_com(0x01); // ??????????????????
write_com(0x0c); // ???????????????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e);// ?????????????
write_com(0x80); // ???λ??
for(n=0;n<10;n++)
{
write_date(tab[n]);
delay(1);
}
write_com(0x80+0x40+3);// ????????
for(n=0;n<16;n++)
{
write_date(tab2[n]);
delay(1);
}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MOD=0x01;
EA=1;
ET0=1;
TR0=1;
}
void key()
{
if(s1==0)
{
delay(5);
if(s1==0)
{
mu++;
  while(!s1);
}
if(mu==1)
{
TR0=0;
write_com(0x80+9);
write_com(0x0f);// ??????
}
if(mu==2)
{
write_com(0x80+6);
write_com(0x0f);// ??????
}
if(mu==3)
{
write_com(0x80+3);
write_com(0x0f);// ??????
}
}
if(mu==4)
{
TR0=1;
mu=0;
write_com(0x0c);// ?????
}
if(mu!=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mu==1)
{
mm++;
if(mm==60)
mm=0;
write_sj(8,mm);
write_com(0x80+9);
}
if(mu==2)
{
ff++;
if(ff==60)
ff=0;
write_sj(5,ff);
write_com(0x80+6);
}
if(mu==3)
{
ss++;
led=!led;
if(ss==24)
ss=0;
write_sj(2,ss);
write_com(0x80+3);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mu==1)
{
mm--;
if(mm==-1)
mm=59;
write_sj(8,mm);
write_com(0x80+9);
}
if(mu==2)
{
ff--;
if(ff==-1)
ff=59;
write_sj(5,ff);
write_com(0x80+6);
}
if(mu==3)
{
ss--;
led=!led;
if(ss==-1)
ss=23;
write_sj(2,ss);
write_com(0x80+3);
}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m++;
if(mm==60)
{
mm=0;
ff++;
if(ff==60)
{
ff=0;
ss++;
if(ss==24)
{
ss=0;
}
write_sj(2,ss);
}
write_sj(5,ff);
}
write_sj(8,mm);
}
}

网友A: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 P1                                                                             //定义LCM数据总线P0
sbit RS=P3^0;                                                       //寄存器选择位(0指令1数据)
sbit RW=P3^1;                                                       //设置读写位置(0写入1读取)
sbit E=P3^7;                                                        //使能为(0禁止1允许)
sbit BF=P3^3;

uchar line1[]="LCD TEST PROGRAM By ";                                //第一行显示字符
uchar line2[]="Everything is OK! XY";
uchar line3[]="aaaaaaaaaaaaaaaabcde";
uchar line4[]="bbbbbbbbbbbbbbbcdefg";

void Init_LCD(void);                                                 //声明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write_cmd(uchar);
void write_data(uchar);
void check_BF(void);
void delay_1ms(uint);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s);                                                 //声明显示函数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j;
        for(i=1;i<x;i++)
        for(j=1;j<110;j++);
}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LCD(void)
{
        write_cmd(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write_cmd(0x08);                                                         //Tune off screen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c);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cmd(uchar com)
{
        check_BF();
        E=0;
        RS=0;
        RW=0;
        DATA=com;
        delay_1ms(2);
        E=1;
        delay_1ms(2);
        E=0;
        RS=1;
        RW=1;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chardata)
{
        check_BF();
        E=0;
                                RS=1;
        RW=0;
        DATA=chardata;
        delay_1ms(2);
        E=1;
        delay_1ms(2);
        E=0;
        RS=0;
        RW=1;
}
/**********************判忙函数******************************************************************/
void check_BF(void)
{
       P1=0xff;
       E=0;
       RS=0;
       RW=1;
       E=1;
                         //while((P2&0x80)==0x80);
       E=0;
       RS=1;
       RW=0;
}
/**********************定义显示位置*******************************************************************/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
        if(x==0)
                add=0x80+y;
        else
                if(x==1)
                        add=0xc0+y;
        else
                if(x==2)
                        add=0x94+y;
        else
                if(x==3)
                        add=0xd4+y;
        write_cmd(add);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L(uchar x,uchar y,uchar *s)
{
        set_xy(x,y);
        while(*s)
        {
                DATA=*s;
                write_data(*s);
                s++;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displayL(0,0,line1);
                                delay_1ms(10);
                displayL(1,0,line2);
                displayL(2,0,line3);
                displayL(3,0,line4);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液晶点亮没显示,换了接口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我是想用液晶做一个时钟,显示时间并另外显示3排字

网友B:
警告一般不用管,实际上也不用管。

网友A: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 P0                                                 //定义LCM数据总线P0
sbit RS=P3^5;                                                     //寄存器选择位(0指令1数据)
sbit RW=P3^6;                                                       //设置读写位置(0写入1读取)
sbit E=P3^7;                                                        //使能为(0禁止1允许)
sbit BF=P3^3;
sbit s1=P1^0;
sbit s2=P1^1;
sbit s3=P1^2;
sbit led=P1^7;
unsigned char n,count,mu;
unsigned char ss=23,ff=58,mm=55;

unsigned char tab[]="  23:58:48";
unsigned char tab2[]="TIME       ";

uchar line1[]="LCD TEST PROGRAM By ";                                //第一行显示字符
uchar line2[]="Everything is OK! XY";
uchar line3[]="aaaaaaaaaaaaaaaabcde";
uchar line4[]="bbbbbbbbbbbbbbbcdefg";

void Init_LCD(void);                                                 //声明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write_cmd(uchar);
void write_data(uchar);
void check_BF(void);
void delay_1ms(uint);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s);                                                 //声明显示函数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j;
        for(i=1;i<x;i++)
        for(j=1;j<110;j++);
}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LCD(void)
{
        write_cmd(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write_cmd(0x08);                                                         //Tune off screen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c);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cmd(uchar com)
{
        check_BF();
        E=0;
        RS=0;
        RW=0;
        DATA=com;
        delay_1ms(2);
        E=1;
        delay_1ms(2);
        E=0;
        RS=1;
        RW=1;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chardata)
{
        check_BF();
        E=0;
                                RS=1;
        RW=0;
        DATA=chardata;
        delay_1ms(2);
        E=1;
        delay_1ms(2);
        E=0;
        RS=0;
        RW=1;
}
/**********************判忙函数******************************************************************/
void check_BF(void)
{
       P1=0xff;
       E=0;
       RS=0;
       RW=1;
       E=1;
                         //while((P2&0x80)==0x80);
       E=0;
       RS=1;
       RW=0;
}
/**********************定义显示位置*******************************************************************/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
        if(x==0)
                add=0x80+y;
        else
                if(x==1)
                        add=0xc0+y;
        else
                if(x==2)
                        add=0x94+y;
        else
                if(x==3)
                        add=0xd4+y;
        write_cmd(add);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L(uchar x,uchar y,uchar *s)
{
        set_xy(x,y);
        while(*s)
        {
                DATA=*s;
                write_data(*s);
                s++;
        }

}
void write_sj(unsigned add,unsigned date)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md(0x80+add);
        write_data(shi+0x30);
        write_data(ge+0x30);
}

void key()
{
        if(s1==0)
        {
                delay_1ms(5);
                if(s1==0)
                {
                        mu++;
                        while(!s1);
                }
                if(mu==1)
                {
                        TR0=0;
                        write_cmd(0x80+9);
                        write_cmd(0x0f);// ??????
                }
                if(mu==2)
                {
                        write_cmd(0x80+6);
                        write_cmd(0x0f);// ??????
                }
                if(mu==3)
                {
                        write_cmd(0x80+3);
                        write_cmd(0x0f);// ??????
                }
        }
        if(mu==4)
        {
                TR0=1;
                mu=0;
                write_cmd(0x0c);// ?????
        }
        if(mu!=0)
        {
                if(s2==0)
                {
                        delay_1ms(5);
                        if(s2==0)
                        {
                                while(!s2);
                                if(mu==1)
                                {
                                        mm++;
                                        if(mm==60)
                                        mm=0;
                                        write_sj(8,mm);
                                        write_cmd(0x80+9);
                                }
                                if(mu==2)
                                {
                                        ff++;
                                        if(ff==60)
                                        ff=0;
                                        write_sj(5,ff);
                                        write_cmd(0x80+6);
                                }
                                if(mu==3)
                                {
                                        ss++;
                                        led=!led;
                                        if(ss==24)
                                        ss=0;
                                        write_sj(2,ss);
                                        write_cmd(0x80+3);
                                }
                        }
                }
                if(s3==0)
                {
                        delay_1ms(5);
                        if(s3==0)
                        {
                                while(!s3);
                                if(mu==1)
                                {
                                        mm--;
                                        if(mm==-1)
                                        mm=59;
                                        write_sj(8,mm);
                                        write_cmd(0x80+9);
                                }
                                if(mu==2)
                                {
                                        ff--;
                                        if(ff==-1)
                                        ff=59;
                                        write_sj(5,ff);
                                        write_cmd(0x80+6);
                                }
                                if(mu==3)
                                {
                                        ss--;
                                        led=!led;
                                        if(ss==-1)
                                        ss=23;
                                        write_sj(2,ss);
                                        write_cmd(0x80+3);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LCD();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MOD=0x01;
        EA=1;
        ET0=1;
        TR0=1;
        write_cmd(0x80); // ???λ??
        for(n=0;n<10;n++)
        {
                write_data(tab[n]);
                delay_1ms(1);
        }
        write_cmd(0x80+0x40+3);// ????????
        for(n=0;n<16;n++)
        {
                write_data(tab2[n]);
                delay_1ms(1);
        }
          displayL(2,0,line3);
          displayL(3,0,line4);
        while(1)
        {
                //displayL(0,0,line1);
                 //delay_1ms(10);
                //displayL(1,0,line2);

                          key();
                        write_sj(2,ss);
                        write_sj(5,ff);
                    write_sj(8,mm);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m++;
                if(mm==60)
                {
                        mm=0;
                        ff++;
                        if(ff==60)
                        {
                                ff=0;
                                ss++;
                                if(ss==24)
                                {
                                        ss=0;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谢谢,有用了

网友C:
不是有显示模块吗,调用显示函数

楼主(2020-12-01):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显示模块吗,调用显示函数

还要加一个震荡源的,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