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1单片机程序为什么不能写8G的TF卡?

楼主(2020-10-31):
在网上找的SD卡程序和卖家给的程序,测试了一下都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卡是8G的原因?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错误码定义//
#define cmd0_error 0x01
#define cmd1_error 0x02
#define write_error 0x03
#define read_error 0x04
    /*位定义*/
sbit cs=P1^0; //定义片选位
sbit clk=P1^1;  //定义时钟位
sbit si=P1^2; //定义主机发送数据位
sbit so=P1^3; //定义主机接收位
uchar xdata shuju[512]={0};     //定义数据缓冲数组
uchar flag_time;
//定义标志时间,因为当sd卡进行初始化时需要降低
//通信速度,所以通过该标志来写1来降低速度
void delay(uint x)       //通信延时函数
{
    while(x--)
    _nop_();
}
void delay1(uint a)
{
    uint i,j;
    for(i=0;i<a;i++)
        for(j=0;j<120;j++);
}
//写一字节数据//
void write_sd(uchar date)
{
    uchar i;
    CY=0;
    clk=1;
    for(i=0;i<8;i++)
    {
        clk=0;
        date=date<<1;
        si=CY;
        if(flag_time==1)  //用来判断是否处于初始化,如果是降低通信速度
        delay(10);
        _nop_();   //用来让io口数据更稳定,也可以省略
        clk=1;
        _nop_();
        if(flag_time==1)
        delay(10);
    }
}
//读取sd卡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sd()
{
    uchar i,temp=0;
    so=1;          //一定要先将其置1否则会出现错误
    //因为如果先置0单片机io口寄存器相应位电平为低当
    //当接收到高电平后可能sd卡电平不足使其io变为高电平
    clk=1;
    for(i=0;i<8;i++)
    {
        clk=0;
        if(flag_time==1)
        delay(10);
        temp<<=1;
        temp=temp|so;
        _nop_();
        clk=1;
        _nop_();
        if(flag_time==1)
        delay(10);
    }
    return temp;
}
//向sd卡写命令//
uchar write_cmd(uchar *cmd)
{
    uchar i,time,temp;
    si=1;
    for(i=0;i<6;i++)  //发送六字节命令
    {
        write_sd(cmd[ i]);
    }
    time=0;
    do
    {
        temp=read_sd();
        time++;
    }
    while((temp==0xff)&&(time<100));
    //判断命令是否写入成功,当读取到so不为0xff时命令写入成功
    //当temp==0xff时为真且没发送100次为真继续执行
    //但是又不能无限制等待所以让命令写入100次结束
    return temp;      //返回读取的数据
}
//复位函数//
uchar sd_reset()
{
    uchar i,temp=0xff,time;
    uchar table[]={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flag_time=1;
    cs=1;
    for(i=0;i<0x0f;i++)      //复位时最少写入74个时钟周期
    {
        write_sd(0xff);
    }
    cs=0;
    time=0;//打开片选
    do
    {
        temp=write_cmd(table);   //写入cmd0
        time++;
        if(time==100)
        return(cmd0_error);
    }
    while(temp!=0x01);       //等待命令CMD0的响应
    cs=1;                  //关闭片选
    write_sd(0xff);           //补偿8个时钟
    return 0;
}
//初始化函数此函数决定SD卡的工作模式 选择SPI还是SD模式//
uchar sd_init()
{
    uchar time=0,temp=0xff;
    uchar table[]={0x41,0x00,0x00,0x00,0x00,0xff};       //命令码
    flag_time=1;
    cs=0;
    time=0;
    do
    {
        temp=write_cmd(table);
        time++;
        if(time==100)
        return 0x02;
    }
    while(temp!=0x00);       //等待命令CMD1响应
    flag_time=0;
    cs=1;
    write_sd(0xff);           //补偿8个时钟
    return 0;
}
//写sd卡扇区//
uchar xie_sd_shanqu(unsigned long int add,uchar *buffer)
{
    uchar temp,time;
    uint i;
    uchar table[]={0x58,0x00,0x00,0x00,0x00,0xff};
    add=add<<9;       //add=add*512
    //由于sd卡操作一次性只能写一个扇区也就是512个字节
    //所以这里通过将长整型地址左移九位来将地址乘上512
    //用于地址操作
    table[1]=((add&0xff000000)>>24);
    table[2]=((add&0x00ff0000)>>16);
    table[3]=((add&0x0000ff00)>>8);
    cs=0;
    time=0;
    do
    {
        temp=write_cmd(table);       //写入写扇区命令
        time++;
        if(time==100)
        {
            return(write_error);
        }
    }
    while(temp!=0x00);               //判断命令是否写入成功成功时返回0x00
    for(i=0;i<20;i++)     //补充若干时钟
    {
        write_sd(0xff);
    }
    write_sd(0xfe);       //写入开始字节0xfe,后面要写入512字节数据
    for(i=0;i<512;i++)
    {
        write_sd(buffer[ i]);
    }
    write_sd(0xff);
    write_sd(0xff);           //两字节奇偶校验

    temp=read_sd();           //读取返回值
    if((temp&0x1f)!=0x05)        //如果返回值是 xxx00101 说明数据已经被写入
    {
        cs=1;
        return(write_error);
    }
    while(read_sd()!=0xff);          //等待sd卡不忙 数据写入成功
    cs=1;                  //关闭片选
    write_sd(0xff);           //补偿8 个时钟
    return 0;
}
//读取sd卡扇区//
uchar duqushanqu(unsigned long add,uchar *buffer)
{
    uchar temp,time=0;
    uint i;
    uchar  table[]={0x51,0x00,0x00,0x00,0x00,0xff};
    add=add<<9;
    table[1]=((add&0xff000000)>>24);
    table[2]=((add&0x00ff0000)>>16);
    table[3]=((add&0x0000ff00)>>8);
    cs=0;                          //打开片选
    do
    {
        temp=write_cmd(table);       //写命令
        time++;
        if(time==100)
        {
            return read_error;
        }
    }
    while(temp!=0);
    write_sd(0xff);               //补偿8个时钟
    while(read_sd()!=0xfe);      //一直读取等待0xfe
    for(i=0;i<512;i++)
    {
        buffer[ i]=read_sd();
    }
    write_sd(0xff);           //两字节奇偶校验位
    write_sd(0xff);
    cs=1;
    write_sd(0xff);           //补偿8个时钟
    return 0;
}
/*在P0上接八个发光二极管用来显示读取到的数据
首先在数组(shuju)里面放入i用于显示,再将其
写入SD卡扇区,然后在读取出SD卡里的数据*/
void main()
{
    uint i=0;
        uint a=0xaa;
    P1=0x00;
    P0=0xff;
    sd_reset();
    sd_init();     ///初始化sd卡
    for(i=0;i<512;i++)
    {
        shuju[ i]=a;           //向数据数组里面写入数据
    }
    for(i=0;i<512;i++)
    {
        xie_sd_shanqu(1,shuju);      //将数据数组里面的数据写入sd卡
    }
    for(i=0;i<512;i++)
    {
        shuju[ i]=0;           //清零数据数组用来存储从sd卡读取到的数据
    }
    duqushanqu(1,shuju);     //读取扇区数据
    while(1)
    {
        for(i=0;i<512;i++)
        {
            P0=shuju[ i];      //显示扇区数据
            delay1(200);
        }
    }
}

                                                                         /*
* SD模块测试程序
*
* 用途:SD模块测试程序
*
* 作者                                        日期                                备注
* Huafeng Lin                        20010/10/03                        新增
* Huafeng Lin                        20010/10/03                        修改
*
*/
#include "REG52.H"
////////////////////////****************/
unsigned char *SDInfo1="SD Init Success.";
unsigned char *SDInfo2="SD Init Fail.";
unsigned int xdata ReadBuffer[128]  ;
unsigned int xdata WriteBuffer[128] ;
unsigned int BlockSize;
unsigned long int BlockNR;
//sbit sd_clk=P3^2;
//sbit sd_cse=P3^0;
//sbit sd_dai=P3^3; //Do
//sbit sd_dao=P3^1;  //DI
sbit sd_cse=P1^0;
sbit sd_dao=P1^2;//DI
sbit sd_clk=P1^1;
sbit sd_dai=P1^3;//Do
void Delay5us()
{
        unsigned char a=0;
        for(a=0;a<40;a++)
        ;
}
//********************************************
void SD_2Byte_Write(unsigned int IOData)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

        for (BitCounter=0;BitCounter<16;BitCounter++)
        {
                sd_clk=0;//CLK Low

                if(IOData&0x8000)//If the MSB of IOData is 1, then Do=1, else Do=0.
                        sd_dao=1;//Do High
                else
                        sd_dao=0;//Do Low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IOData=IOData<<1;//Because the MSB is transmitted firstly, shift to next lower bit.
        }
}
//********************************************
void SD_Write(unsigned int IOData)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
        IOData=IOData<<8;

        for (BitCounter=0;BitCounter<8;BitCounter++)
        {
                sd_clk=0;//CLK Low

                if(IOData&0x8000)//If the MSB of IOData is 1, then Do=1, else Do=0.
                        sd_dao=1;//Do High
                else
                        sd_dao=0;//Do Low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IOData=IOData<<1;//Because the MSB is transmitted firstly, shift to next lower bit.
        }
}
//********************************************
unsigned int SD_2Byte_Read()
{
        unsigned int Buffer;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
        Buffer=0;

        for (BitCounter=0;BitCounter<16;BitCounter++)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Buffer=Buffer<<1;//Because the MSB is transmitted firstly, shift to next lower bit.
                                 //Because the LSB will be damaged, we can not put this line under next line.
                if(sd_dai)
                        Buffer++;//If SPI_Din=1 then the LSB_of_Buffer=1.
        }

        return Buffer;
}
//********************************************
unsigned int SD_Read()
{
        unsigned int Buffer;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
        Buffer=0xffff;

        for (BitCounter=0;BitCounter<8;BitCounter++)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Buffer=Buffer<<1;//Because the MSB is transmitted firstly, shift to next lower bit.
                                 //Because the LSB will be damaged, we can not put this line under next line.
                if(sd_dai)
                        Buffer++;//If SPI_Din=1 then the LSB_of_Buffer=1.
        }

        return Buffer;
}
//********************************************
unsigned int SD_CMD_Write(unsigned int CMDIndex,unsigned long CMDArg,unsigned int ResType,unsigned int CSLowRSV)//ResType:Response Type, send 1 for R1; send 2 for R1b; send 3 for R2.
{        //There are 7 steps need to do.(marked by [1]-[7])
        unsigned int temp,Response,Response2,CRC,MaximumTimes;
        Response2=0;
        MaximumTimes=10;
        CRC=0x0095;//0x0095 is only valid for CMD0
        if (CMDIndex!=0) CRC=0x00ff;

        sd_cse=0;//[1] CS Low

        SD_2Byte_Write(((CMDIndex|0x0040)<<8)+(CMDArg>>24));//[2] Transmit Command_Index & 1st Byte of Command_Argument.
        SD_2Byte_Write((CMDArg&0x00ffff00)>>8);                                //[2] 2nd & 3rd Byte of Command_Argument
        SD_2Byte_Write(((CMDArg&0x000000ff)<<8)+CRC);                //[2] 4th Byte of Command_Argument & CRC only for CMD0

        sd_dao=1;//[3] Do High
                                                //[3] Restore Do to High Level

         for (temp=0;temp<8;temp++)//[4] Provide 8 extra clock after CMD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switch (ResType)//[5] wait response
        {
                case 1://R1
                                {
                                        do
                                                Response=SD_Read();
                                        while (Response==0xffff);
                                        break;
                                }
                case 2://R1b
                                {
                                        do
                                                Response=SD_Read();
                                        while (Response==0xffff);//Read R1 firstly

                                        do
                                                Response2=SD_Read()-0xff00;
                                        while (Response2!=0);//Wait until the Busy_Signal_Token is non-zero
                                        break;
                                }
                case 3: Response=SD_2Byte_Read();break;//R2
        }

        if (CSLowRSV==0) sd_cse=1;//[6] CS High (if the CMD has data block response CS should be kept low)

         for (temp=0;temp<8;temp++)//[7] Provide 8 extra clock after card response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return Response;
}
//********************************************
unsigned int SD_Reset_Card()
{
        unsigned int temp,MaximumTimes;
        MaximumTimes=10;

        for (temp=0;temp<80;temp++)//Send 74+ Clocks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return SD_CMD_Write(0x0000,0x00000000,1,0);//Send CMD0
}
//********************************************
unsigned int SD_Initiate_Card()//Polling the card after reset
{
        unsigned int temp,Response,MaximumTimes;
        MaximumTimes=50;

        for(temp=0;temp<MaximumTimes;temp++)
        {
                Response=SD_CMD_Write(0x0037,0x00000000,1,0);//Send CMD55
                Response=SD_CMD_Write(0x0029,0x00000000,1,0);//Send ACMD41
                if (Response==0xff00)
                        temp=MaximumTimes;
        }
        return Response;
}
//********************************************
unsigned int SD_Get_CardInfo()//Read CSD register
{
        unsigned int temp,Response,MaximumTimes;
        MaximumTimes=50;

        for(temp=0;temp<MaximumTimes;temp++)
        {
                Response=SD_CMD_Write(9,0x00000000,1,1);//Send CMD9
                if (Response==0xff00)
                        temp=MaximumTimes;
        }

         for (temp=0;temp<8;temp++)//Provide 8 clock to romove the first byte of data response (0x00fe)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for (temp=0;temp<8;temp++) ReadBuffer[temp]=SD_2Byte_Read();//Get the CSD data

        for (temp=0;temp<16;temp++)//Provide 16 clock to remove the last 2 bytes of data response (CRC)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sd_cse=1;//CS_High()

        for (temp=0;temp<8;temp++)//Provide 8 extra clock after data response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BlockNR=((ReadBuffer[3]<<2)&0x0fff)+((ReadBuffer[4]>>14)&0x0003)+1;//Calcuate MULT
        BlockNR=BlockNR*(0x0002<<(((ReadBuffer[4]<<1)&0x0007)+((ReadBuffer[5]>>15)&0x0001)+1));//Calcuate Block_Number
        return Response;
}
//********************************************
unsigned int SD_Overall_Initiation()
{
        unsigned int Response,Response_2;
        Response=0x0000;
        Response_2=0xff00;

        sd_dao=1;//[1] Do High
                                                //[1] Do must be High when there is no transmition
        do
                Response=SD_Reset_Card();//[2] Send CMD0
        while (Response!=0xff01);

        if (Response!=0xff01) Response_2+=8;

        //Response=SD_CMD_Write(8,0x00000000,1,0);//Send CMD8

        Response=SD_Initiate_Card();//[3] Send CMD55+ACMD41
        if (Response==0xff00)
                ;
        else
                {
                Response_2+=4;
                ;
                }

        do
                Response=SD_Get_CardInfo();//[4] Read CSD
        while (Response!=0xff00);
        if (Response==0xff01) Response_2+=2;

        return Response_2;
//        0000|0000||0000|0000 Response_2
//                  |||_CSD Fail
//                  ||__CMD55+ACMD41 Fail
//                  |___CMD0 Fail
}
//********************************************
unsigned int SD_Get_CardID()//Read CID register
{
        unsigned int temp,Response,MaximumTimes;
        MaximumTimes=10;

        for(temp=0;temp<MaximumTimes;temp++)
        {
                Response=SD_CMD_Write(10,0x00000000,1,1);//Send CMD9
                if (Response==0xff00)
                        temp=MaximumTimes;
        }

         for (temp=0;temp<8;temp++)//Provide 8 clock to romove the first byte of data response (0x00fe)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for (temp=0;temp<8;temp++) ReadBuffer[temp]=SD_2Byte_Read();//Get the CID data

        for (temp=0;temp<16;temp++)//Provide 16 clock to remove the last 2 bytes of data response (CRC)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sd_cse=1;//CS_High()

        for (temp=0;temp<8;temp++)//Provide 8 extra clock after data response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return Response;
}
//********************************************
unsigned int Read_Single_Block(unsigned long int BlockAddress)
{
        unsigned int temp,Response,MaximumTimes;
        MaximumTimes=10;

        if (BlockAddress>BlockNR) return 0xff20;//whether BlockAddress out of range?

        for(temp=0;temp<MaximumTimes;temp++)
        {
                Response=SD_CMD_Write(17,BlockAddress,1,1);//Send CMD17
                if (Response==0xff00)
                        temp=MaximumTimes;
        }

        while (SD_Read()!=0xfffe) {;}
        //这里为了使只有512byte的单片机能够读写SD卡,特意节省了RAM的使用量,每次读写只有两个重复的128byte
        //如果您使用的单片机拥有1K以上的RAM请将"%128"去掉
        for (temp=0;temp<256;temp++) ReadBuffer[temp%128]=SD_2Byte_Read();//Get the readed data

        for (temp=0;temp<16;temp++)//Provide 16 clock to remove the last 2 bytes of data response (CRC)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sd_cse=1;//CS_High()

        for (temp=0;temp<8;temp++)//Provide 8 extra clock after data response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return Response;
}
//********************************************
unsigned int Write_Single_Block(unsigned long int BlockAddress)
{
        unsigned int temp,Response,MaximumTimes;
        MaximumTimes=10;

        if (BlockAddress>BlockNR) return 0xff20;//whether BlockAddress out of range?

        for(temp=0;temp<MaximumTimes;temp++)
        {
                Response=SD_CMD_Write(24,BlockAddress,1,1);//Send CMD24
                if (Response==0xff00)
                        temp=MaximumTimes;
        }

        for (temp=0;temp<8;temp++)//Provide 8 extra clock after CMD response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SD_Write(0x00fe);//Send Start Block Token
        //这里为了使只有512byte的单片机能够读写SD卡,特意节省了RAM的使用量,每次读写只有两个重复的128byte
        //如果您使用的单片机拥有1K以上的RAM请将"%128"去掉
        for (temp=0;temp<256;temp++) SD_2Byte_Write(WriteBuffer[temp%128]);//Data Block
        SD_2Byte_Write(0xffff);//Send 2 Bytes CRC

        Response=SD_Read();
        while (SD_Read()!=0xffff) {;}

        sd_cse=1;//CS_High()

        for (temp=0;temp<8;temp++)//Provide 8 extra clock after data response
        {
                sd_clk=0;//CLK Low
                Delay5us();
                sd_clk=1;//CLK High
                Delay5us();
        }

        return Response;
}
/* 串行通信初始化*/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 uart 模式1 (8 bit), REN=1;
        TMOD = TMOD | 0x20 ;        // 定时器1 模式2;
//        TH1  = 0xF7;                // 9600 Bds at 32MHz
//        TL1  = 0xF7;

        TH1  = 0xFD;                // 9600 Bds at 11.059MHz
         TL1  = 0xFD;
//        TH1  = 0xFA;                // 9600 Bds at 22.1184MHz
//        TL1  = 0xFA;
        ES = 1;                     //允许uart中断;
        EA = 1;                            //允许CPU中断;
        TR1 = 1;                    //运行定时器1:
}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send_string_com(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char k=0;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k <len);
}
main()
{
        unsigned int Data,M_Response;
    unsigned char i;
        //初始化要写入的数据
    for(i=0;i<128;i++)
        {
      if (i < 64)
          {
            WriteBuffer[ i]=0x4141;
          }
          else
          {
                  WriteBuffer[ i]=0x4242;
          }
        }
    UartInit();
         TI = 0;
    M_Response=0x0000;
         M_Response=SD_Overall_Initiation();
        M_Response=SD_CMD_Write(16,512,1,0);
          Data=SD_Get_CardID();
         Write_Single_Block(0x0000);
    Read_Single_Block(0x0000);
    for(i=0; i<128; i++)
        {
     send_char_com(ReadBuffer[ i]>>8)  ; //向串口发送高8位数据
     send_char_com(ReadBuffer[ i] )  ;
        }

        while(1);
}

网友A(2021-11-22):
你好,后来你这个程序成功了吗?

网友B:
记得 10 年前的大部分手机还用不了 8G TF 卡,

网友B:
表现为读不出卡的大小,读不出全部内容

网友C:
是不是寻址空间的原因?地址位数不够,或者处理不恰当

网友D:
long为32位变量,32位最大4G,请拆分成两个long。

网友E(2022-04-06):
FAT32最大支持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