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Y0E03测距传感器与单片机如何接线?

楼主(2020-10-31):
想问一下,这个传感器与单片机怎么接线,小白一只,

网友A:
先找卖家提供的原理图吧  根据原理图来接线 然后写程序

网友B:
引脚1是电源,引脚2是传感器模拟输出,引脚3是接地,引脚4是IO电源电压,引脚5是用于主动待机控制的输入,引脚6是I2C时钟,引脚7是I2C数据 总线。如果要使用I2C读取传感器的测量值,则可以将引脚6和7连接到单芯片计算机的I2C。 如果要直接读取传感器的模拟输出,则将引脚2连接到单芯片计算机的模拟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1是电源,引脚2是传感器模拟输出,引脚3是接地,引脚4是IO电源电压,引脚5是用于主动待机控制的输入, ...

您好  我用GP2Y0E03传感器的引脚2模拟输出,当传感器的测距达到4CM左右,再往后, 用万用表测的就没有电压输出了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