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控制风速风向传感器的讲解教程

楼主(2020-10-31):
请问大佬们有没有用单片机控制风速/风向传感器的讲解教程的,谢谢。

网友A:
你搜索“风速”,会得到很多答案

网友B:
风速风向传感器不需要控制。风速风向传感器有些是直接输出模拟信号,有些直接输出数据信号。至于输出的是什么信号那就看你买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如果输出的是模拟信号那你只需要使用ad采集功能采集传感器输出信号就可以了。然后根据传感器说明书上的说明解析信号就可以。

网友C:
一般来说风向是读取AD值 风速是读取脉冲 主要是看你的买的传感器的型号 厂家一般都会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