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组省赛源程序 第九届

楼主(2020-10-31):
蓝桥杯省赛   第九届

有需要自己下载吧   今天星期 有点时间   把文件上传一下   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九届的题难点应该就在   LED延时方面吧
                                  其次就是在24C02的读写。连续写数据记着至少延迟1.8几ms好像,取2ms多次写就行。其他的没啥了

#include "smg.h"
#include "iic.h"
#include "type.h"

#define SYSCLOCK 11059200

sbit S7 = P3^0;
sbit S6 = P3^1;
sbit S5 = P3^2;
sbit S4 = P3^3;

bit Led_flag = 1;                  //默认为正常无闪烁状态
bit Star_End=0;                    //S7的2种模式
u8 ledtimes[4] = {40,40,40,40};  //默认LED的流转时间
u8 PWM_RB2;                        //LED占空比值
u8 Set_mode = 3;                   //默认为数码管熄灭,S6的三种模式:1,2,3
u8 Led_mode=1;                     //LED的四种模式:1,2,3,4
u8 eepromaddder[4] = {0x01,0x02,0x03,0x04};     //24C02的写入和读取地址
code u8 Led_Mode12[8]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LED模式1,2
code u8 Led_Mode34[4] = {0x7E,0xBD,0xDB,0xE7};  //LED模式3,4

void Delay2ms();                //@12.000MHz
void Init_MCU(void);
u8 PCF8591_Levl(void);
void Init_Time0(u8 ms);
void KeyScan(void);
void Display_SMG(void);

void main(void)
{
        u8 i;
        u8 rb_levl;
        Init_MCU();
        Init_Time0(1);   //1ms
        ledtimes[0] = Read_24C02(0x01);
        Delay2ms();
        for(i=0;i>4;i++)
        {
                ledtimes[i] = Read_24C02(eepromaddder[i]);
                Delay2ms();
        }
        while(1)
        {
                rb_levl = PCF8591_Levl();
                KeyScan();
                Display_SMG();
        }
}

//*===============按键函数=============*//
void KeyScan(void)
{
        u8 temp;
        if(S7 == 0)//S7
        {
                delay(200);
                if(S7 == 0)
                {
                        Star_End = ~Star_End;
                }while(!S7)
                {
                        Display_SMG();
                }
        }

        if(S6 == 0)//S6
        {
                delay(200);
                if(S6 == 0)
                {
                        Set_mode ++;
                        if(Set_mode > 3) Set_mode = 1;
                }while(!S6)
                {
                        if(Set_mode == 3)
                        {
                                switch(Led_mode)
                                {
                                        case 1: Write_24C02(eepromaddder[0],ledtimes[0]); break;
                                        case 2: Write_24C02(eepromaddder[1],ledtimes[1]); break;
                                        case 3: Write_24C02(eepromaddder[2],ledtimes[2]); break;
                                        case 4: Write_24C02(eepromaddder[3],ledtimes[3]); break;
                                        default : break;
                                }
                        }
                        Display_SMG();
                }
        }

        if(S5 == 0)//S5
        {
                delay(200);
                if(S5 == 0)
                {
                        if(Set_mode == 1)
                        {
                                Led_mode ++;
                                if(Led_mode > 4)
                                        Led_mode = 4;
                        }
                        else if(Set_mode == 2)
                        {
                                ledtimes[Led_mode-1] += 10;
                                if(ledtimes[Led_mode-1] > 120)
                                        ledtimes[Led_mode-1] = 120;
                        }
                }while(!S5)
                {
                        if(Set_mode == 1)
                                ledtimes[Led_mode-1] = Read_24C02(eepromaddder[Led_mode-1]);
                        Display_SMG();
                }
        }

    if(S4 == 0) //S4
        {
                delay(200);
                if(S4 == 0)
                {
                        if(Set_mode == 1)
                        {
                                Led_mode --;
                                if(Led_mode  == 0)
                                        Led_mode = 1;
                        }
                        else if(Set_mode == 2)
                        {
                                ledtimes[Led_mode-1] -= 10;
                                if(ledtimes[Led_mode-1] < 40)
                                        ledtimes[Led_mode-1] = 40;
                        }
                }while(!S4)
                {
                        if(Set_mode == 1)
                                ledtimes[Led_mode-1] = Read_24C02(eepromaddder[Led_mode-1]);
                        if(Set_mode == 3)  //非设置状态读取RB2电压等级
                        {
                                temp = PCF8591_Levl();
                                Display_SMG_LedLevl(11,temp);
                        }
                        Display_SMG();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SMG(void)
{
        if(Set_mode == 3)  //数码管全部熄灭
        {
                Display_SMG_LedLevl(10,10);
        }
    else
        {
                switch(Led_mode)
                {
                        case 1: Display_SMG_Setmode(1,ledtimes[Led_mode-1]*10); break;
                        case 2: Display_SMG_Setmode(2,ledtimes[Led_mode-1]*10); break;
                        case 3: Display_SMG_Setmode(3,ledtimes[Led_mode-1]*10); break;
                        case 4: Display_SMG_Setmode(4,ledtimes[Led_mode-1]*10);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初始化MCU=============*//
void Init_MCU(void)
{
        Select_573(4);
        P0 = 0xFF;
        Select_573(5);
        P0 = 0x00;
        Select_573(6);
        P0 = 0x00;
        Select_573(0);
}

//*===============RB2的电压等级==============*//
u8 PCF8591_Levl(void)
{
        u8 levl;
        u8 temp;
        temp = Read_PCF8591(0x03);

        switch(temp/64)
        {
                case 0: levl = 1;PWM_RB2 = 2;break;
                case 1: levl = 2;PWM_RB2 = 4;break;
                case 2: levl = 3;PWM_RB2 = 6;break;
                case 3: levl = 4;PWM_RB2 = 8;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levl;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_Time0(u8 ms)
{
        TMOD = TMOD & 0xF0;

        TH0 = (65536 - ms*SYSCLOCK/12/1000) / 256;
        TL0 = (65536 - ms*SYSCLOCK/12/1000) % 256;

        TR0 = 1;
        TF0 = 0;
        ET0 = 1;
        EA = 1;
}

//*===============中断响应函数=============*//
//功能1:设置100HZ的PWM
//功能2:设置的模式间隔0.8s闪烁
//功能3:设置LED的流转
//*========================================*//
void InterruptTime0(void) interrupt 1   //中断:1ms
{
        static u8 i=0;
        static u16 j=0;
        static char cnt=0;
        static u16 num=0;
        static u8 buff; //定义一个缓冲变量,用来保存上次的Set_mode值

        if(Set_mode == 1 || Set_mode == 2)  //设置的模式闪烁
        {
                j ++;
                if(j > 400)
                {
                        j = 0;
                        Led_flag = ~Led_flag;
                }
        }

    if(Star_End)   //上电LED熄灭,需要S7打开LED流转
        {
                i++;num++;
                if(i>10) i=1;    //100HZ无闪烁

                switch(Led_mode)
                {
                        case 1: if(buff != 1) cnt = 0;
                                        if(num > ledtimes[0]*10) { num = 0; cnt ++;}
                                if(cnt > 7) cnt = 0;
                            break;
                        case 2: if(buff != 2) cnt = 7;
                                        if(num > ledtimes[1]*10) { num = 0; cnt --;}
                                if(cnt < 0) cnt = 7;
                                break;
                        case 3: if(buff != 3) cnt = 0;
                                        if(num > ledtimes[2]*10) { num = 0; cnt ++;}
                                if(cnt > 3) cnt = 0;
                                break;
                        case 4: if(buff != 4) cnt = 0;
                                        if(num > ledtimes[3]*10) { num = 0; cnt --;}
                                if(cnt < 0) cnt = 3;
                                break;
                        default :
                                break;
                }

                Select_573(0);
                if(i>=PWM_RB2)    //PWM调节亮度
                {
                        Select_573(4);
                        P0 = 0xFF;
                        Select_573(0);
                }
                else
                {
                        P0 = 0xFF;
                        Select_573(4);
                        if(Led_mode == 1 || Led_mode == 2)
                                P0 = Led_Mode12[cnt];
                        else if(Led_mode == 3 || Led_mode == 4)
                                P0 = Led_Mode34[cnt];
                        Select_573(0);
                }
        }
        buff = Led_mode; //用做比较的缓冲变量,比较按键LED模式是否改变,
                                         //若发生改变,则初始化LED闪烁状态
}

void Delay2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4;
        j = 85;
        do
        {
                while (--j);
        } while (--i);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keil 5打开编译都不通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5打开编译都不通过啊

是吗,我看看哈,放了一段时间,可能我发错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5打开编译都不通过啊

亲,我试过了 源码编译下载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你说的怎么回事